c++ 中, delete [] m_pszPathName; 语句是什么意思?【恢复】

楼主(2008-12-10):
c++ 中,

delete [] m_pszPathName;

语句是什么意思? 怎么先 [] 再变量名?

楼主:
这是stm32 的usb的例子的pc端源程序里的一段.

声明流程如下:

typedef const CHAR *LPSTR;

typedef LPSTR LPTSTR;

LPTSTR m_pszPathName;

上面的 delete [] m_pszPathName;  是不是就是将这个指针所指的数组整个删除?

网友:
使用方括号是为了指出要删除的是一个数组。

网友:
c++中对象的变量内存分配都是在堆或者栈上进行的,都要调用构造函数,内存的销毁都要通过析构函数进行。

如果是对象数组,那么直接delete 数组名就会释放数组的第一个下标对象,而后面的都没有被释放,正确的

做法就是delete []数组名,这样编译器产生的代码就会查找分配这个数组的全部对象,并且为每个对象调用

析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