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没人弄呢?【恢复】

楼主(2008-12-10):
(无正文)

楼主:
等我的四轴弄好后,我也要考虑三轴的

网友:
不需要控制桨的pitch,只要让三只支杆能转动就可以了,可以用三个一样的桨,不需要反桨。

网友:
我的目标也是这个3轴6电机的。。。。

网友:
LZ,要是照这个复杂程度来玩,不如上V22了。用两个反向的电动直升机旋翼头。

网友:
可变螺距的结构是很复杂的,直机一个主桨就够复杂了,你还搞三个可变螺距的,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我已经做好一个三轴的了,用了一个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只调节桨的桨距,其中一个桨反转,但是集体的反扭距无法克服,正在考虑做成上图的那种结构,6个电机,三轴

网友:
聽人家說,三軸飛行比較難控!加上,這個是6個電機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