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我的硬盘分区坏了,但能启动进入系统【恢复】

楼主(2008-12-10):
不知是这几天想装linux在VMware里用实际硬盘把分区搞坏了还是怎么地,今天下了个魔术分区Magic,打开提示有错误,不管是修复还是不修复,里面显示硬盘(分区)已坏,在xp的硬盘管理中把那个给linux的几个分区删掉后,还是一样显示坏了,但能启动xp,也就是我现在在用的系统。

我的系统是装的深度的Fat32的Ghost版,看了一下,是用的Grub引导的。

很想整理一下这个硬盘,把分区合理的搞一下,重新分区,可是没软驱,没光驱,不支持USB启动,主板上也没有能挂第二个硬盘的条件(老主板),唯一有的就是这个可用的系统,当然,在系统盘下还装了个Winpe。

想把这个硬盘分成下面这样

(hd0,0) /dev/hda1  /boot     ext2    #启动分区,激活

(hd0,1) /dev/hda2  (xp c:)   fat32   #xp的系统盘c

(hd0,2) /dev/hda3  /         ext3    #装linux如gentoo功ubuntu之类的root目录

(hd0,3) /dev/hda4  extended          #扩展分区

        /dev/hda5  swap      swap    #linux交换分区

        /dev/hda6  /home     ext3    #linux的home目录

        /dev/hda7  (xp d:)   fat32   #xp系统下的d盘,用来装软件什么的

        /dev/hda8  /share    fat32   #xp与linux的共享目录,也是xp下的e盘

想是想这样分,可是无从下手,怕搞了连现在这个系统都进不了。

网友:
跟Windows API没关系

这个是因为你的GRUB安装在硬盘0道,而这就导致了你的分区软件自把自为的认定这个磁道坏掉了,于是认定你的硬盘坏掉了……

说到底,这是Windows下上层软件程序员鼠目寸光的通病

楼主:
是啊,虽然我没装成linux,但c盘是用的grub引导的,以前没用grub还不行,不管是安装版还是ghost都到最后提示NTLDR is missing,引导不了,而且我这个grub引导也不能一般的引导,需要显式的说明引导ntldr文件:chainloader(hd0,0)/ntldr

另外,按说PatitionMagic8.0也算是还行的软件吧

看来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Win下面的软件对linux操作过的分区有点力不从心,估计win下的内核低层api的问题,而linux则能正确分辨。

网友:
莫名其妙的分区程序别乱用

网友:
其实每次我装了linux后如果打开magic都是说分区损坏,不过都照常用,不过如果删除了linux分区后,就不能启动了。估计是先从linux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