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试过像这样免费上网吗【恢复】

楼主(2008-12-11):
这也是我在上一个公司工作时用到的方法,那时公司网管限制大家上网,只能有特别的人可以上网,其余的只能用foxmail之类的收发email

于是,在网上找改mac地址的软件,先用局域网工具如ipbook之类的扫一下,把可能有上网权的人(如总经理:)的mac地址和ip记下,把自己的mac和ip也改成和他一样的。改了后,要禁用本地连接,然后再启动,嘿嘿,可以了,又可以在ourdev发贴了,别被网管发现就好。

btw:光改一下ip是不行的,网管在网关是以mac地址来限制的。

家里是接的别人的网,n个人共用一个口,人家专门靠这个赚钱,但网速还行。但一个问题是到期没续费马上给你关了,都住一个地方的,做得太。。。而且很忙似地,交钱都老找不到人,qq也不回,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在想来ourdev看看的强烈欲望驱使下,想到前面的那个方法,试了下,完全可行。所以我现在上网是免费的,当然也不要被他发现为好,否则没法做人:(

当然了,也不能老用一个人的mac和ip资源,所以,有时得换一下,一般过一两天换一下,轮着用,网速也还行(估计被用的这个资源的人也和我一样只是看看网页,或现在关机了)。

老这样换,总是去改mac和ip,并要禁用再启用本地连接,很麻烦,所以做了个批处理,要换时只要把mac和ip填一下,运行即可,要还原自己原来的信息也是同样道理,呵呵。这当中要用到一个设备操作工具devcon,是用来对本地连接禁用和启用的。

附件为我的一个批处理及devcon.exe,有需要的可以下去试试,注意.bat文件里的这样的字段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8

最后面的0008,这是我系统注册表里的键,可能你的不一样,一般是0001,要看一下注册表中这个键下哪个里面有你网卡的信息的就是哪个,别搞错了。

还一个就是PCI\VEN_10EC&DEV_8139字段,我的是RealTek RTL8139的外接网卡,可能你是别的网卡,可查一下设备管理里面,网卡,属性,详细信息。

另外就是mac是址是连着的,中间没有-隔开,具体看bat文件。

网友:
应该不会是交换机。因为修改IP时就会提示IP冲突的……,当然了,直接修改注册表的方式修改的IP会不会提示,这个就要看MS了。

在交换机中进行IP,MAC绑定后,就只有MAC,IP合法的才能上网。这个方法有点什么。还不如分成VLAN,然后给不同VLAN配成不同的权限。用MAC,IP绑定的方法,IP是固定的,不是动态分配的。

楼主:
to楼上

断线应该是会的,但如果不是拨号就几乎察觉不出来,当然了,一般这种局域网不太可能会是拨号上网

哦,不对,根本不会是拨号,要不我怎么知道他IP?就是固定的我才能利用哈

网友:
这可定会导致被模拟的那台电脑断线啊。

楼主:
7楼

如果是域权限管理的话我也觉得可能会行不通,或者需要作一些更改。

11楼

我原公司用的是hub还是交换机我也没详查,反正我们都是统一布的线,布到每台桌子下面。上次我看网管整理网线,好像不像是hub,更像交换机(也可能我看错)。

反正那时那个网管自己也是半桶水,也不愿在网络管理上多花时间,没事就玩游戏,公司开会时摄一下相什么的,爽

网友:
有冲突,试过的。

网友:
估计楼主公司还在用hub,而不是交换机。

hub是类似广播方式发数据,谁都可以收到,所以mac相同,两个人都能收到数据,不过有些不是自己的数据就被软件忽略了。交换机就不行了,两个相同的mac肯定冲突了

网友:
不会冲突吗?不符合TCP/IP协议啊,那路由还怎么转发数据啊?

网友:
这也行啊?

网友:
同楼上,一样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是User权限  而且还是基于域用户来上网的就没得搞了吧,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超恶心!

楼主:
这样不会有ip冲突,只要不是在使用什么网银之类的,一般上网两个人都没问题,下载东西也可以,当然网速有影响,有时会掉线,需断点续传。

如果会引起ip冲突,或明显影响他人上网,我肯定不会去试或试了不试第二次了。另外,我不只是试boss的资源,我连老上网玩什么黄金岛游戏的人的资源我也试了,没见怎么有影响,他就坐我对面(她可以上网,不知是否给了点好处给网管)。

网友:
把这种心思花在工作上,提高技术,估计你就可以当领导了。

网友:
呵呵,估计那些BOSS的电脑多半属于聋子的耳朵—————— 摆设。

工作就够它烦的了,还有小蜜估计也会时不时打扰他一下,哪里还有时间上网?^_^

网友:
这样会造成IP冲突,别人上不了网,你的BOSS还不发飙?

网友:
记号,看看以后用得上~~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方法,不是很好,有时候影响别人上网,谁先连上谁上网,后连的人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