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2A步进电机将使用24号线 (附:24号线可以用于2.5A的步进电机的讨论) 【恢复】

楼主(2008-1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导体的载流量与导体的材质和长度关系很大。

网友:
呵呵,没详细看。

提供一个更厉害的证据,

我厂用的刹车板上的一段铜皮,不到5mm的宽度,长大概在10来mm,正常在过10A电流,刹车瞬间有40A电流流过。

网友:
证据一:厂家只是说24AWG够用,没有说使用24AWG就是精品。

证据二:24AWG能通过5.3A电流?那电压是多少?能接220V 5.3A吗?那可是1166W,是一个电饭锅或者电热水壶的功率,你看见有电饭锅用0.2平方的线吗?1平方一般通过电流10A,安全考虑不超过8A,你去问问电工他们都会给你这个答案的。如果0.2平方的电流能通过5.3A,那1平方就可以通过26.5A了,那我用1平方的线是不是可以接一个立式空调?

证据三:只是够用,还谈不上精品。

【2楼】 hebj

我厂用的刹车板上的一段铜皮,不到5mm的宽度,长大概在10来mm,正常在过10A电流,刹车瞬间有40A电流流过。

不知道这个铜皮的厚度是多少?

如果厚度是1毫米,那么这个铜皮的截面积达到了5平方,通过40A电流没什么稀奇的。

如果厚度是0.5平方,截面积也有2.5平方,短时电流达到40A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安全。

如果说你用的是覆铜板,请去翻一翻电路板电路相关设计标准。

本来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因为论坛订购电线的合同已经签订了要改的话很麻烦,但是经常看到阿莫说使用24AWG已经是精品了,机器达到甚至超过鹿原2倍、3倍、5倍,我再重申一遍:“24AWG只是够用算不上精品”。

网友:
按照通俗的使用规则,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较合适.需要的导线截面积,不仅与电流大小有,而且与导线的长度有关系.

网友:
2m长的带护皮电缆,0.22走2.5A电流,有些问题,而且你的插头最大持续工作电流是多少?

我看好像问题更严重些。

网友:
【13楼】 scottmaxwell 纳米机器人:

【11楼】 ylei12

哪是接插件的绝缘性

不可能,工业上380v的电源插头标着400多伏电压,25A电流会是绝缘性??!!!这样的绝缘性用在工业上谁敢用!

网友:
截面决定安全电流,绝缘决定安全电压,所以零点几的线径与工作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支持纳米机器人,电线标称电压是针对绝缘特性.

导体在通电后热效应是难避免的,我想,阿莫不会把雕刻机做成烘红薯的炉子的.

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花太多时间,因为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 截面积够用.

网友(2009-01-14):
唉,我真的无语了...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精品”??????

网友:
呵呵,热闹啊!

俺在这里弱弱滴说一句:其实,在某些场合,线径倒不是主要的,线皮反而更重要一些。线的老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线皮决定的,包括线径的要求也是为了保证线路温升控制在线皮老化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有在长距离馈电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线电阻所造成的电压失落,这时候才会对线径提出要求。

网友:
阿莫不要和这些人费嘴皮子,步进电机的电流又不是线性的,不能按照常规计算公式算,24AWG足够了。

当然,阿莫如果能承诺 步进电机线 有发热烧坏的现象 就免费调换的话,我们大家就都不会有意见了

网友:
这种讨论有意义吗?通过多大电流,是不是精品,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可靠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达到斑竹质量保证的就可以了。还想要什么样的线?金线银线才是精品?你是买个工具,还是买个金条保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