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呀...请帮我看看我的SONY本本这个配置,为什么放1920*1080的高清电影会卡.....

楼主(2008-12-11):
请帮我看看我的SONY本本这个配置,为什么放1920*1080的高清电影,用<暴风影音>卡得很历害,用Kmplayer放就变成了慢动作

网友:
3楼正解。

我一般只会下载1280×720的电影,再高了显示器支持不了。我用赛扬1.8GHZ连这个清晰度都放不了,一放就死机。

网友:
有支持硬件解码的独立显卡加上2g左右的cpu就可以流畅播放。

网友:
很好资源,有时也可能与影片质量有关

网友:
1080P的需要你的硬件支持的。一般台式机也看不了的。看来你最多是720P 。

网友:
笔记本受屏幕的分辨率限制,可以找一些720P(1280×720)的高清片,或者QHDTV(960×540)的片子播放,可以降低对本本的要求。

网友:
呵呵。 公司服务器上有n多NG的高清片,无奈我的本本 1.5G主频,768MB内存,32MB独立也看不了。

网友:
就1G的cpu,945的主板还共享显卡,还打算播放高清哪?还是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