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M393配和38K晶振形成的38K震荡器用于红外调制,可行吗?【恢复】

楼主(2008-12-11):
,LM393配和38K晶振形成的38K震荡器用于红外调制,可行吗?下列图片是从LM393(比较器)的数据手册上得到的,

我搭建了电路测试,但怎么都得不到方波脉冲.大家都试过吗?请解释原因:

楼主:
谢谢4楼zjh8112和3楼的xsh2005105326,正如你们所云.问题解决了,准确输出38K

网友:
老哥啊!你下载的资料把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弄错了,再下载一份吧!调过来就行了!

网友:
把同相端和反相端对调一下看看

楼主:
注我用的晶振是38K的有两只脚的无源晶振

网友(2009-05-17):
LZ~~这是LM339芯片吧~~

网友:
用CD4069吧,电路更简单,不需要调试。

网友(2009-09-22):
我也用上边电路来调试红外发射;LM393输出的波形很稳定,为37.9K;但将其加在红外发射电路上,整套发射电路就不起作用了,不知何种原因,很郁闷!请各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