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知识【恢复】

楼主(2008-12-11):
请问一下机械的机基础知识:平常的丝杆与轴承的选型参数是怎样选取的,它们的精度是怎样确定的?有高手肯指教吗?

网友:
查下公差表,一般是用过盈配合

网友:
丝杆与轴承两个概念吧,一般应该是参照标准轴承设计轴端.也需要查阅相应的配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