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网上看到的4轴!【恢复】

楼主(2008-12-11):
这个桨为什么是斜的呢?

网友:
可以平转

网友:
估计因为他用的4只浆都是正浆,不是两正两反,惯量无法抵消,所以靠调整倾斜来纠正和转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不过像这样做也许没必要做成四轴,三轴就够了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1: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