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F101V8T6芯片的PWM驱动电机,不知对不对?【恢复】

楼主(2008-12-11):
利用STM32F101V8T6芯片的PWM驱动电机,如下接法:

PWM (原文件名:PWM.GIF)

不知道是否合理,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是的,不过时间比较紧急,还得麻烦各位大侠明示4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来楼主还得加强模电的功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电机放在8050下面,为什么不合理,解释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
电路不合理

改一下

网友:
STM32的所有TIM(除了TIM6和TIM7)的每个通道都可以输出PWM信号,只要配置好TIM中的寄存器并把相对应的GPIO管脚配置为AFPP或APOD即可。

楼主:
是不是stm32的TIMx_CHx的每个通道都可以接PWM输出,具体有那些要求?谢谢!

网友(2009-02-26):
你那属射极输出接法,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3.3V,所以,输出到是机只有3.3V罗.
多玩玩三极管,就几接法,玩熟了就好了

网友:
哦,还要减去管降,是3.3-0.7=2.6V,
后面那们兄弟帮你改进的是对的,管降只有0.2v罗,就是5-0.2=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