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7.08J 与本本 连不上,com口,波特率都没错,就是出现es:0189840b 错误【恢复】

楼主(2008-12-11):
通信测试,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

  。。。。。

  。。。。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请大虾们指点迷津啊!是不是设置上还要搞什么,COM口、波特率都设好啦。

小弟在此先谢过!

楼主:
补充下:

    笔记本,plc是fx2n32的。

楼主:
通讯线用的是usb转rs422,测试时红色指示灯会闪烁,应该就没问题,但就是出现这个情况。。。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PLC的通讯电缆,以及连接通讯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