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们现在的雕刻机能不能雕刻打火机?具体要求见帖子内部。 【恢复】

楼主(2008-12-11):
1、能不能雕刻文字、图案混排的文件,而且可以比较方便的在电脑上面操作。

2、能不能自动控制进刀深度?法国刻宝可以自动调节雕刻深度,是不是通过对刀头压力的预设实现的。

3、能不能自动对中?我不太会表达,因为对雕刻机不熟悉,也就是说我不需要每一次都调整打火机的X Y 相对位置。

4、能不能根据我的要求,推荐相应的刀具?

5、下面是网络提供的打火机表面加工效果图:

雕刻效果 (原文件名:6161655C-C.jpg)

局部细节 (原文件名:6161655C-X1.jpg)

图案设计 (原文件名:雕刻图案.JPG)

网友:
希望,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提问:能不能自动控制进刀深度?法国刻宝可以自动调节雕刻深度,是不是通过对刀头压力的预设实现的。

回答:在设计图案时定义了进刀深度,就能雕刻出预设的深度。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打火机表面不是平面而是曲面,雕刻机能不能根据打火机的曲面自动调节雕刻深度,从而保证雕刻的深度一致。

目前本论坛提供的雕刻机没有这个功能,很多网友DIY的雕刻机也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可以通过增加附件的方式来进行功能扩展。

PS:我是磁动力过来的

网友:
1、【3楼】 ljt101007,基本上理解我的意思了,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帮助,我要求的雕刻深度不会大,通常情况下0.1mm即可,最多0.1-0.2mm,因为打火机的外壳厚度只有0.55mm,再深会打透打火机的,那么现在这款雕刻机能不能做到这个深度?

2、打火机的外壳是黄铜铜皮压制的,厚度通常是0.55mm,火机上下壳分别压延到足够尺寸再切割,然后再把上下盖通过铰链焊接在一起,经过我观察,zippo火机的表面不是完全水平的,不是像一块铜坯一样的平整,不知道是不是铜皮压制以后的内部应力导致,那么如果没有基于压力控制的刀头进行雕刻,有可能导致打火机雕刻好以后,表面的痕迹在不同位置会有深浅痕迹的发生。

3、打火机的材料是黄铜及黄铜表面镀铬处理,这种加工表面算不算硬度较高,通常不容易处理的?

4、加工量么一天20-30个打火机。

昨天注册了两个用户名,oklook也是。不好意思。

本贴被 okzipp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2,10:54:52.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浮动主轴,在不平的材料表面雕刻时,浮动装置可保证雕刻深度一致。

广告雕刻机有些采用此技术,主要为保证雕整块双色板时,表面不平整造成的雕刻深度不一致问题。

网友:
现在淘宝上有卖礼品兼刻字服务的,有一定的市场。

网友:
对,希望通过衍生服务来赚点小钱。

网友:
曲面也不要压力控制,前提是你知道曲面的形状

网友:
【10楼】 scottmaxwell 纳米机器人

还是用激光吧

--------------------------------

激光雕刻机可以雕刻金属的价格大的吓人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