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避障新方法,理论上高抗干扰,已初步测试通过【恢复】

楼主(2008-12-11):
传统的利用红外发射进行避障的器件抗干扰比较差,原因就是不能识别是否自身发出的光线反射回来的还是外部干扰.红外线几乎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室外.

新方法是利用软件对红外线进行调制编码后发出,就象红外线遥控器一样,发出特定编码的信号,只有收到此编码的信号才判断是遇到障碍,理论上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够在室外环境工作.

现在测试的小车平台是我制作的铝合金,四轮驱动小车上进行的,控制板也是在我设计的开发板上加了一只红外线发射管,接收就利用了接收红外线遥控器的接收,简单测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指标:

1.红外线发射管10度,发射峰值电流0.5ma(25%的PWM载波),接收电流0.6ma,平均电流不到1ma,功耗非常满意.

2.探测距离:2-10cm,黑色的距离最近,白色或玻璃物体最远.

避障视频还没来得及拍,等拍好后上传.

改进:因为是简单测试,并未对发射信号进行精心严格编码,如果制定合理的编码,理论上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力.改进后的视频(室外有阳光环境)待上传.

网友:
ct_dev: 不知你用的什么接收头, 我以前用的是V34838,也是加编码调制反射,弱光可以,直接太阳光下倒是抗干扰了,问题是也不工作了,因为没有一串码能接成功接收

网友:
    红外经过38K调制再发送,接收的用红外一体接收模块,距离你想要多远都可以,理论上可以做到象红外遥控控制电视那样,很远,而且不需要对准。但是我们做的是用来避障的,所以灵敏度可以调得低一点,再加上软件识别(在一段时间内收到多少个红过调制的脉冲)不但可以抗红外遥控器的干拢,而且还可以识别一定的距离,更别说是在室外了。

楼主:
TO:tomhe666

一体化接收头有的产品有很好的抗干扰性,室外(有阳光环境)我可以用遥控器遥控小车的.

网友:
不可能在阳光下工作,因为在阳光下你几乎没有可能收到正确的码

网友:
其实用一片4运放就可以搞定发射与解调了,外加一些电阻电容,还有一个三极管放大,距离也可以一二时厘米,我也正打算做板呢

楼主:
晕,那我真是孤陋寡闻了,怎么一直没找到此方案,看到的都是什么运放,发射接收对管做的纯硬件东西.冥思苦想才想出来的方法,见丑了.

发射小车编码的方法还是继续下去,效果应该很好的.

网友:
呵呵,这个早就普及了吧,用一体红外接收头接收红外发射管发射的38K调制的反射红外线。很多机器人小车用到的:)

网友(2009-05-31):
确实很多一体化红外头的抗干扰性都很好,我用过HM638红外头,在4盏日光灯距离2m以后,长时间工作无误码。

网友(2010-05-01):
回复 楼主:

请 教下。。我在做红外避嶂。。你说早解决了。。。我怎么找不到好的资料啊。。请教。。我的邮箱494795836@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详细的提醒下嘛。。或则给点资料。。谢谢。。。

网友:
红外蔽障和红外遥控的概念大相径庭啊!

遥控是最好任何方向都能接收;但红外蔽障确是只需要判断一个窄角度方向上的障碍物。
这就说明我们要使用的红外发射管是不同的。然后,因为是小车,那么它的探测距离不用很远,而要近一些,比如10-30cm,具体随着小车速度的不同还要随时改变探测距离。再由于小车是电池供电的,那么低功耗也是一个考量的参数。

我有一点疑惑,不知道如何才能调整探测的距离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
能不能发段程序上来   最近正在学习   哈哈 也许这个问法比较滑稽 但真的尝试下这方案

网友(2010-06-29):
工业上边的红外传感器好像也是经过调制的的红外线

网友(2010-08-03):
新方法是利用软件对红外线进行调制编码后发出,就象红外线遥控器一样,发出特定编码的信号,只有收到此编码的信号才判断是遇到障碍,理论上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够在室外环境工作.

有几点问题,想讨论一下:
1:接收是选用的一体红外接收头是吗?如果发射频率都是38k,不同的发射端,不管怎么调制编码,接收端都会收到,很有可能相互干扰。
2:发射功率怎么调整?实际应用中是为了避障,根据机器人的大小,可能需要设置障碍物的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用红外经过38K调制再发送,我是菜鸟,能不能给予个资料我,感激不尽!!!736701079@qq.com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10-09-07):
http://shop59582324.taobao.com/  这里有很好的红外避障模块 哦,精度很高,可以测到40CM,有单路,也有双路哦,老板人也很好,在同等产品中,非常的便宜,大家可以去看看,不懂的地方,并且还有人给回答,是超声波初学者的首选哦

网友(2010-12-09):
使用74hc00进行编码调制  然后通过发射管发射出去,使用接收管接收到,进行解调  输入到单片机内进行处理

网友:
mark!我也很希望得到16楼的答案,望高人指点~

网友(2011-03-13):
我也很感兴趣,我之前做的一个避障模块是直接用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做成的,不过容易受光干扰。不好用,最近考虑这用红外一体接收头,看看能不能改善易受干扰的问题 ,期待哪位高手出出主意。最好不需要占用单片机的资源

网友(2011-08-27):
我之前做的一个避障模块是直接用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做成的,不过容易受光干扰。

网友:
外部没用其他硬件,一个发射管,一个接收管,最多加个镜头,在室内比较好,但正对节能灯会有比较大干扰,测试发现节能灯也是用38K调制,囧。室外对着太阳是完全不行的,拿东西遮一下还有时OK。不知楼主使用的模块是什么型号,或许有好的抗干扰特性

网友:
我们当时做的避障小车用的红外探头,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