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基于KEIL MONITOR 51的仿真器,效果不好【恢复】

楼主(2008-12-11):
很久以前就知道KEIL MONITOR 51仿真器了,我一直没有做(原因习惯用软件仿真调试).最近做了一个,总结如下:

1.不实用,因为它占用了串行口,一个定时器,P0,P2以及P3的P3.0,P3.1,P3.6,P3.7.如果单单用作输入端口,P2还可以用.

2.KEIL软件需要设置用户程序开始地址

3.如果用它做一些流水灯实验,还可以的

我是用下面电路实现的:

网友:
KEIL MONITOR 51

我用了好多年了,非常好用。只是IO显得比较少。RAM资源,可无限制重写,做嵌入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唉。自从04年开始用了stc,真地是isp了事。。。。

网友:
哦,这个东西用来学东西还可以,02年我就做过了,不过后来几乎没有用过.

楼主:
to:【4楼】 shark

你说的,正是我打算要做的.上面的电路PCB我用热转印制作了4块,只用了一块,其他的当外壳用了.除了SST89E516,还用其他芯片代替的,只要FLASH ROM足够大,SRAM足够多,并且能够IAP就可以了.

但是,听说用这种芯片做仿真,很快就损害坏的,因为经常擦写芯片.

网友:
用SST89E516来做,一个芯片就行,简单,不需外扩RAM,P0,P2可用,唯一缺点就是单步仿真慢点儿。

网友:
以前也玩过,这个东西很容易连不上的。

稍微花点钱,买个flash型的mon51.会好很多。

楼主:
注意了,串行接口的DB9分公型(针型,插人家的)和母型的(孔型,被人家插的).在上图中,使用母型的DB9.SRAM要注意型号以及引脚,我发现H61256引脚排列不是按原理图的(我从以前486主板拆下来的)

网友:
额,真用开发的话,还是买个商业的仿真器吧,贵是贵了点,但不会有那么头疼的事,把时间花在软件上比较好

网友:
看看我做的如何! WWW.SST51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