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螺丝钉的头部有红漆是怎么回事?【恢复】

楼主(2008-12-11):
今天拆一些板卡,发现螺丝钉的头部都有红漆,请教一下,是故意涂上去的吗?有什么作用呢?润滑?

网友(2009-01-10):
我们公司用的是指甲油,最便宜的那种,一块钱一瓶。一般买红色的,但是也根据采购MM的喜好买几瓶其他颜色的(涂自己的指甲)。

在仪表组装调试完成之后,在螺丝上点一下,干了以后螺丝就不会自己松了。

楼主:
红漆/红胶是在螺丝钉的头部(比较细的那一端),不是在圆头上。

不拧下来不会看到红漆/红胶,拆装几次也没有明显的磨损,应该看不出曾经拆过。

网友:
同意10楼意见

网友:
就是不能动的螺丝,哈哈,你一动可能就无法保证设备的精度了

网友:
另外意思是告诫使用不要乱调节。

网友:
产品保修条件之一是没有人为的拆卸,点红漆可以作为是否有人为的拆卸的检测手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

感觉不像是起标识作用,红漆/红胶是在螺丝钉的头部(比较细的那一端),面积不大,估计也就1/4比例长。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油漆涂螺丝上面,可以防止因振动等造成的螺丝微小松动

一般在已经校准好的电位器上,都会点上一点油漆的

网友:
应该是作标示使用

网友:
【2楼】正解,是用来方便检查螺丝有没有松动的。位置标识。

螺丝胶是一般是无色的,而且固化以后,螺丝是很难拧开的.而红色的漆上去以后,要把螺丝拧开,还是可以的.

网友:
【1楼】正解,螺丝胶,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电子工厂都用的,防止螺丝松脱。电子产品内部螺丝松脱是致命隐患。

网友:
我觉得是用来方便检查螺丝有没有松动的。位置标识。

网友:
是螺丝固定胶,用来仿螺丝松脱的。

网友(2009-03-09):
主要还是防拆解,防松脱不是很重要

网友:
防松脱也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公司有好几批产品,因为工人在调节好限位螺丝之后,没有上这个漆,结果大量返修,都搞惨了!!就是因为这个螺丝在运输,使用过程中松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