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台日本爱好者制作的精品雕刻机(图) 【恢复】

楼主(2008-12-12):
看看什么才叫精品机:

http://picasaweb.google.co.jp/forme26a/Kuro1#

网友:
不过不要以为misumi什么零件的价格还可以,看看这个吧

不过搞几个光杆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传misumi资料了

阿莫的Y轴的光杆是直径12mm长度大概300mm 两端内螺纹型吧

米思米是相同尺寸有不同种类的,现列如下

标准型

SFJW  公差g6  高频淬火 硬度56HRC   税前RMB50.00  价格很地道吧

SSFJW  公差g6  高频淬火 硬度56HRC  税前RMB96.00

PSSFJW  公差f8  高频淬火           税前RMB166.00

精密型

VFJW  税前RMB176.00

VRJW 最贵的税前RMB279.00

不同种类差别,价格差别大

太多种类了,自己慢慢看吧

 说一下,米思米是可以提供追加加工服务的

misumi导向杆 001.jpgourdev_545297.jpg(文件大小:102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misumi导向杆 001.jpg)

misumi导向杆 (原文件名:misumi导向杆.jpg)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21:02:28.

网友:
28楼:

如果你能选好一家好的厂家,如你所说的台湾厂家,信誉好的,不买硬度计也行----按你说的不便宜,可以找朋友测一下,确认可,不差也是可以的,

所有的检测工具都作好,除非你以后准备转型作机械--不容易的.

这是我的忠告.

楼主:
故意把相片压缩让原图的质感和细节都没了,目的何在?

网友:
其实,我觉得镀铬层的作用是起到防锈和增加表面光洁度,而度铬层本身的硬度是很高的(具体的要查下资料)但是再高也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层,如果内部材料的硬度不够,在受力后产生了凹陷,那么度铬层再厚(再厚也就0.1~0.2mm吧)也没用的。

所以我认为度铬层的硬度是不用测的,要测的是光轴内部材料的硬度,也就是没镀铬前的轴的硬度

  光轴最好的先用棒料在热处理进行   调质处理    车外圆(精车)   再进行高频淬火 回火   之后再度铬,高频淬火后的硬化层深度看你雕刻机的工作载荷,雕软质材料,为1~2mm    雕硬质材料的话要再2~4mm之间,当然轴也要相对加粗,

  你再成品检查时,1  可用洛氏硬度计打外圆,硬度应该在HRC58~63为好,   2  再裁一小节,打端面在硬化层之内硬度在28~33之间并且硬度分布均匀,

第2步可勉强看出是否进行过调质处理的

本贴被 long000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11:01:36.

网友:
支持6楼我也不喜欢龙门架,if(Y轴工作行程,和精度的选择);选精度

阿莫的高端机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
楼上也在misumi买东西啊

我觉得米思米的价格其实还在可承受的范围,DIY还是可以拿来用一下

网友:
光轴上的滑块是有防尘密封圈的,一般的刻PCB、铜、铝等的灰渣不用担心,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尤其是老外买的件都是从三住什么的定购的,价格非常贵,远非国产的那些便宜货可比的。密封圈可有效的防止灰尘进入滑动轴承。再就是光轴的质量要好些,光轴磨损出槽,灰尘大量进入,是个恶性循环。

阿莫不妨可从三住网站“www.misumi.com.cn” 定购一些光轴和滑动轴承试试看,保证立即你改变你的观念。

光轴:

http://www.misumi.com.cn/db/m03-02.jsp?catalog_id=100000000&major_id=100000000

轴承:

http://www.misumi.com.cn/db/m03-02.jsp?catalog_id=100000000&major_id=100000003

本贴被 Friend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2,17:10:25.

网友:
amok的态度非常坦诚!可嘉.

评价一个机器的优良应该客观.个人的喜好不能代替客观的标准.

就如我个人喜欢这个普通型的,是因为它不能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个人认为,就做PCB来说,添置一台这样的机器是不值得的,一台简单的不用

滚珠丝杆的高速的数控钻+热敏印+腐蚀更假单.

但如果那这个设备学习数控,那又是一个目的.

不好意思,在这里插了个题外话.

正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龙门架?

我觉得如果是定位在PCB等薄件,   工作台不动,           用低龙门架更利于快速运动.

要不,象钻那样的结构,   工作台运动,   不是更简单吗?    现在的X-Y又不是很大.

网友:
优点:

1. 结构稳固,不象论坛的第一台雕刻机。就不容易倾倒方面来说我觉得论坛的第二台雕刻机比第一台雕刻机做的更好,第一台雕刻机给人的感觉很容易倒地的。

2. 光杆的固定法兰盘用的是6个螺丝。玩家DIY的一般都是4个螺丝或者3个螺丝。就使用来说3个螺丝确实够了,但用6个螺丝固定就更牢固,这就是“能用”和“精品”之间的区别。

缺点:

1. 防尘问题,不是加个吸尘器就可以解决的,即使用吸尘器,还是可能有灰尘粘到光杆上的,应该用防尘罩。

2. 电源问题,用的是标准电脑电源,电机工作电压是12V,注定了这台机器不能高速运行。

最后就Y轴行程问题说下意见。

这台机器在Y轴上使用了2个滑块,而且2个滑块之间有段距离,优点是工作平台固定的更牢固不容易晃动。

论坛的普通型的雕刻机是移动式龙门,龙门架是固定在Y轴的1个滑块上的,虽然获得了Y轴行程的增加,但是这个是以牺牲Y轴性能为代价的,这种结构很容易导致Y轴晃动。

网友:
此机分量一定不轻,$ 我想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