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MT8880的电话远程遥控程序,可以通过电话控制家里的电器 【恢复】

楼主(2008-12-12):
我想下载下面的程序做参考,但我没有pudn.com的下载帐号和密码,那个朋友可以下载,请帮帮忙。

使用MT8880的电话远程遥控程序,可以通过电话控制家里的电器

http://www.pudn.com/downloads89/sourcecode/embed/detail340566.html

网友(2009-01-18):
有电路图吗?

楼主(2008-12-12):
谢谢【2楼】 shark313,的慷慨帮忙。

网友:
在pudn.com里面,只要是.ASM或.C的文件,你可以直接点,它就打开的,而后复制就可以了.呵呵 不需要密码,但是其它文件是不能的,如PDF,文本文件等,对于找程序,只要能打开ASM和C就足够了.

网友:
就一个文件

网友:
帮顶,我也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