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设置停止位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12):
我用srialport做串口通讯,设置停止位为1.5的时候打开串口时,老说参数错误,1位和2位都没问题,代码如下:

                string szStopBits = combStopBits.SelectedItem.ToString();

                switch (szStopBits)

                {

                    case "1":

                        spMyCom.StopBits = StopBits.One;

                        break;

                    case "1.5":

                        spMyCom.StopBits = StopBits.OnePointFive;

                        break;

                    case "2":

                        spMyCom.StopBits = StopBits.Two;

                        break;

                    default:

                        spMyCom.StopBits = StopBits.One;

                        break;

                }

错误截图 (原文件名:sp.jpg)

楼主:
找问题了,原来8位数位的时候 ,停止位不能使1.2,只有5位数据的时候才可以!

网友(2009-02-28):
楼上!
C#的串口那么好用,你看一下C#的帮助就可以找到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