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速度调节应用方案: 【恢复】

楼主(2008-12-12):
想用一个二相步进电机应用在速度调节方面,要求用电位器来调速,在10-880RPM 之间实时任意切换速度,用手不能感觉到振动.

我用A3972SB 做,调速时某个速度段会有振动,如果将这个速度段去掉,那么速度切换过程又会出现速度过渡不平缓,有明显速度层次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其它好的方案?

网友:
仙猫是绝对的高手

网友:
【1楼】 holycat 仙猫

不是吧,这么明显的错别字都不改。

网友:
闲猫似乎什么都精通啊

网友:
共振点总是有的吧,但那时结构的事,不是电路上可以解决的,鸡械设计时要让共振点避开使用的频率段。

在电鸡的轴上加阻尼盘是个办法,不过也是移动共振点,而不是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