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宝地发表一个关于无线激光通信使用650nm半导体激光器能否使用【恢复】

楼主(2008-12-12):
 我现在在做一个无线激光通信的系统使用650nm,5mW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做发射,调制信号在8K时可以上去,采用2M时就上不去。不知半导体激光二极管的频率响应范围在多少?其间也咨旬过做激光器的厂家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网友:
你要让它工作在开关方式当然难做,无线激光通信除非特殊要求基本没这样做的,非要这样建议你用脉冲激光器,不过通讯速率也受器件限制,不知你用的pin管型号,所以很难说,你用650这个波段环境光影响会很大,建议用其他波段,我一直在做FSO,可以和我联系QQ12729000,7楼的建议你到www.shoudian.com看看,如果是刻录头的话可以做成激光手电.

楼主:
激光通信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
激光器是三个脚,一个电源一个LD,一个PD

网友:
我去见习的公司就是做激光通讯的~很好玩但是我不懂

顺便问一下,光驱拆下来一个激光头,三个脚,可以玩么?大家有什么建议?

本贴被 15510714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20:48:39.

楼主:
Friendz等到光电子高手来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接收器件我准备采用44所的SI PIN光电二极管进行。

Friendz能否留个电话与你交流一下呢?

网友: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可以到很高的频率,要看你驱动的方式和接收电路等等。

一般建议采用专用的LD驱动芯片,可以更方便得用于通讯。

LD(激光二极管)最好不要用开-关方式进行驱动,一般用在其出光后的线性区,这样比较容易做APC(自动增益控制),如果你自己做测试,用ACC(自动电流控制)也可能会方便些。对于你的系统,举例说就是高电平5mW,低电平1mW,这样调制成10M的载波,接收端要很快的光电二极管,最好用PIN管,放大电路也要仔细设计,以匹配你的LD发光调制频率。

做通讯实验,最好在接收端增加一个滤色片,以提高信噪比,降低环境光的影响。

网友:
信号调制在光上 是通过光电调制器的,这个带宽可以上G

激光管的电流最好不要乱动 容易损坏激光管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光学高手来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