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JIANZHONG协助我们测试步进电机的径向跳动 测试结果在12楼,我们电机完全满足国家规

楼主(2008-1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们没有必要按例行试验的方法来检测,以目前的磁性材料来讲温升对力矩性能应没有影响.

我担心的是机械结构.我提个简易方案.

1:测量被测电机出轴的径向跳动,应在离轴端5MM-10MM处,要求不大于0.02MM.

2:在不通电的情况转电机轴是否手感均匀,无明显垃圾声,同时要求定位转矩应不大于0.04N.M(具体看厂家要求.

以上不合格可以说电机本身有问题.

在额定的电流电压下同电,仿效雕刻机工作状态(当然标准不是这样的),连续工作15天(标准不是15天),再以1,2方法检测,如1,2都合格方行.

1是为了测量轴承

2是为了测量电机刚度和机械变形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3,00:47:23.

网友:
支持。早发现早解决个问题,机器性能更让人放心嘞,期待结果。

网友:
阿莫,我不是造电机的,不过也忍不住给你建议,测试这些问题不用前面那么复杂,你把电机后面四个螺丝都拆下,看看螺丝长度是否足够到前面的铝座,到了就ok了,放心,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JIANZHONG 对这款电机提出的见解是:

         1:这种电机是方形电机,无机壳,机身是冲片,是靠一凹一凸互相扣压而成,用刀片一撬就分开!

         是靠绕线拉紧的.自身长度是有限度的.安装时有是但臂悬挂!

他说的这种电机有,你把四个螺丝卸下来就是了,可能他看图不仔细吧,没看到螺丝,这点阿莫不用担心了。

        加上有的厂家为降成本,端盖轴承室松,用非常便宜的轴承(1元/只).电机定转子间隙只有0.05MM.

        用2.4A驱动如再发热,会不会变形?容易卡死.

用便宜轴承也许会导致电机轴的径向轴向窜动加大,不过要达到0.02mm以下也没必要,联轴器是干什么的,步进电机前后的两个轴承,耐用比精度重要,不过不知道阿莫的这台机器丝杆端有没有用轴承座,如果没有,电机用好轴承寿命也好不到那里去,如果用了,我想阿莫不会用1元一只的吧,电机窜动大还有联轴器保护呢,寿命应该不是问题。

至于电机发热,定转子间隙小会卡死,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请jianzhong释疑,线圈在定子上,定子在外而转子在内,热胀会增加间隙减小卡死的可能,怎么会容易卡死呢?至于变形,叠在一起的硅钢片会如何变形?

本贴被 sas123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3,01:54:45.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令阿莫不安。

我在“厂家推荐24V驱动板供电的步进电机提高供电电压,会否获得更好的性能?”一贴中质疑过,

规格中,没有转动惯量和定位转矩。

由于阿莫要求转矩大,电流大,同时又要求是42系列,所以主体长度加长是必然的。是可预见的。

主体长度加长的带来的缺点有二:1.效率稍降。2.径向跳动增加,不利于动平衡。

但也有好处:转动惯量较小。

径向跳动是不容易测量的。测到的是电机和轴承的综合效果。

“定位转矩”一般指“平均定位转矩”,反映电机定转子间隙的大小。

我喜欢这种两边出轴的电机,它为DIY带来更大的空间。

网友:
阿莫先生:

对不起,刚才我去问过标准;

径向跳动

42BYG:0.04MM(因为42轴小测量容易有误差,轴与轴承同径,易有拉痕)

57BYG:0.02MM

如压同步轮(外径不超过40MM):一般为0.07,要求高的为0.02(如合肥力宇)

你的电机长度为60,建议径向跳动为0.05MM.

有错误之处望见凉!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应该在做完老化试验后再测一次,那样更精确:)

网友:
测径向跳动怎么用百分表,根本来不及反应,轴的误差也应考虑

网友:
这样测试感觉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只要轴承好的话,反映不出什么问题,应该是不是可以換一种方法,也许能达到您检测的目地。

网友:
赞一个!与其说这样测试那样测试不怎么样,不如提出些规范的测试方案。

网友:
我是设计线切割机床的,我们一般对步进电机的径向跳动不是很关心的,因为步进电机属低速电机,最快也就几百转,而且电机本身振动就很大(当然高速电机必须测试径向跳动,这直接影响电机寿命)我们设计中在最关心的是步进电机走动时的精度,特别是线切割机床空走对标的时候,这时步进电机可能是最高速运转,这时如失步的话影响极大,在设计中是不充许的,我们测试一般是计算机模似出最高速,中速,低速,等不同情况,用玻璃标尺加工具显微镜来测试步进电机走1O0毫米的数据,工具显微镜的分辨率是l微米,如果需要可发几个图片。雕刻机可能沒有线切割机床要求这么高,道理还是差不多的。以上拙見供您们参考,别骂我欧

网友:
呵呵,这个测试没有必要,联轴器完全吸收径向跳动,right?

现在步进电机生产工艺那是相当成熟,没有那个厂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15楼】 shiyan  测径向跳动怎么用百分表,根本来不及反应,轴的误差也应考虑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测试工具,如果没有又一个新品要诞生了.呵呵

网友:
这种测试方法令人可笑,不应继续下去了。

因为这几乎是在测轴伸端的加工质量和轴承的质量,只要它们是好的,电机的其余部分再差,结果也和现在一样。

这不是在测电机的质量,是在浪费时间!!!

起因是担心电机长一点,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在七楼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
提一个相对测量的方法:

论坛上玩过加速度传感器的朋友不少。贴一片在电机上,读数,对于甄别电机的质量极有好处。

三维的振动都有了,而且可以进行谱分析,从而查找原因。这才是正道。

本贴被 elder6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3,21:50:45.

网友:
哈哈,我改了,你又删了。

网友:
这是没有意义的测试,我发现你们真无聊

网友:
步进电机不管是径向还是轴向跳动都不是问题,最多就是运行不安静而已,不是有弹性联轴器么?当然联轴器还要其他的作用。

网友:
支持"意义不是很大"!这种测试真得无什么意义!!你这机子是高精度得吗?你要求装配后要太到0.001mm,步进电机径向或轴向跳动精度对装配后整体精度没有一点关联.你又不是用硬性连接,联轴器的作用之一就是消除电机径向或轴向跳动误差.简单问题复杂化,你现0.002与国家标准0.04实际使用中是一样精度(你基本无误差为0.002的机架来表现它的价值),但主要的失步测试又不搞!!真~~~~~

还有比较反感得是写什么"XXX比XX高XXX倍"!
<fontcolor=#699bcd>

本贴被
sunsetbo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3,23:21:11.

网友:
我靠~~~来这么久终于有人要测试轴系了!!!

应该用振动测量仪器  用加速度传感器选择二次积分来看你的轴个频率上的位移大小 并作fft进行具体的分析 测振仪很便宜 1600左右 足够测量位移了

网友:
带fft比较贵 万元左右

网友:
那个J最近发的几个贴,很莫名其妙,一会大J,一会又搞个小j,神神道道.还19年呢? 这样的测试方法准确吗?把国标及测试标准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是没找着呢.那个J说的测试方法就代表国家标准?楼主这个标题太喜感了,想起了好5倍.这贴快成搞笑贴.

------------------------------

电机定转子间隙只有0.05MM. 用2.4A驱动如再发热,会不会变形?容易卡死.

--------------------------------

发热是定子线圈发热,有物理常识的就知道,如果环状体受热膨胀,只会使内孔径变大,怎么会卡死?

阿莫先生:

对不起,刚才我去问过标准;
径向跳动

42BYG:0.04MM(因为42轴小测量容易有误差,轴与轴承同径,易有拉痕)
57BYG:0.02MM

如压同步轮(外径不超过40MM):一般为0.07,要求高的为0.02(如合肥力宇)

------------------------------
这个是测试条件是什么;空载?有载?载荷多少?转速?

比如:测铣床,钻床的的时候,测主轴横向跳动是在高速时,打到低速当然会跳动极小.那么这个跳动是在多少转速,多大载荷,多大外径下呢? 看DATASHEET就知道了,所有的测试数据都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产生,没有测试条件,这个不知所谓的标准是开玩笑.

网友:
jiangzhong
和JIANZHONG是不是同一个人 ?

JIANZHONG应该是四海的老板

网友:
有联轴器测量这个精度的意义不大,联轴器本身的误差就比这个跳动引起的误差大了,不如测测联轴器吧。

若是用同步带等方案,跳动对精度影响能稍大些。

网友:
呵呵,我是高光电子的,机械不是强项。你可买几只MISUMI的试试看,因为他们一只也卖的,发货也很快。你可按你的雕刻机的要求买两根光轴,四只轴承,换在你的雕刻机上测测寿命。

尺寸方面国内大都是仿照国外的标准制作的,应该尺寸相同,否则国产的是没有机会卖出去的。

网友:
咦? 阿莫作法.......我提出的测试方法是旋转机械行业内最准确的测试方法  你怎么用了一句什么什么开源计划内给糊弄过去了?

轴系的测量分析 机械产品是不能测量的  必须用专用的振动测试仪器才能测量  科学的方法和测试结果才有说服力  千分表一类的东西还是算了吧   电机和轴承以及旋转机械的测量是有国家标准的  不对中不平衡轴向窜动齿轮磨损 连轴器故障等等 都要根据频谱才能分析出来

网友:
to 楼上,

测这些东西没有啥用处,关键是你究竟知不知道现在有啥问题跟振动相关,不然搞了一些测试曲线摆出来也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我相信阿莫这个机子将会非常好,因为他有虚心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在.
1:比百分表精度高的是千分表.

2:测量杆应尽量与轴垂直.(不可"躺"着测)

(给表头加一定的压力,使指针处于某一位置(应大于满量程的30%,在0位不对),电机转动时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就是跳动值,用百分表也可以)

3:应往轴端(顶端)再移移.

怪我没讲清楚.
将来可作为参考标准.

<fontcolor=#699bcd>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01:46:30.

网友:
没有用么? 你怎么知道轴系对中是否良好?旋转面的不平衡是否在要求范围内?轴承内部是否有缺陷?没有用?~~太不严谨了吧

网友:
前几天去印刷厂   多色套印 但是显微镜下有很多的长色线 厂家找了好久的原因 最后其是鼓风电机的不平衡引起的  电机厂的测试标准过关了  但是在印刷机上 安装的位置不适当  造成了拉色  雕刻机这种东西应该也很敏感吧

网友:
别用dell做偷梁换柱的例子   人家生产的各种鉴定方法和标准是科学的  我只是怀疑雕刻机的鉴定方法是否科学  就这样  旋转机械的总装检定没听说过用千分尺的   这方法太山寨了  日本人生产的电机都是出厂前作振动测试的  一台下来1分钟就搞定了    相关的问题我不发表意见了 每个零件都是精品 但是组装到一起就不一定了  做国内最好不是自己说出来的  测试方法都不对测试的数据还能用么   老_毛子的电池产品历来都是破破烂烂傻大黑粗  但是谁敢说人家不可靠 卖相好不一定质量好  但愿我多虑了   恭祝雕刻机项目一帆风顺

本贴被 gerb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10:53:02.

网友:
我很理解阿莫的苦心  也非常赞赏你的雕刻机  外观上确实是难得的精品  我只是希望网站的开源项目  不要仅仅停留在硬件上或者简单软件的研究和发展  其实产品的软实质才是最重要的  我做振动检测行业的  国内的产品片面追求硬件性能  但是相关的理论上彻底落后国外大概15年到20年的样子  尤其是相关的理论的实际应用  分解过很多国外几十万的产品  硬件太简单了  但人家卖的软实力 几十年的理论积累   当然了 国内现状这都是国内商业氛围引起的 所以我很赞赏你不为产品而产品 这种做法确实国内太难得了  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并想办法提高软实力  比如这个雕刻机  虽然没有见过日本鹿原的生产线  但我深信 小日本出厂前 一定是做了轴系分析检验的   国内的雕刻机么......  这就是产品软实质上我们和国外的差距

网友:
囧~~~上次几个日本鬼子送来10只微型电机只有1厘米见方让我们做动平衡~~~不是你们sanyo吧.....

网友:
关注科学,同意测试

网友:
sanyo,貌似在塘厦有个做手机振动马达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