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谁能提供5轴的雕刻机主板 【恢复】

楼主(2008-12-13):
各位大虾谁能提供5轴的雕刻机主板  我的手机号13663198567

网友:
我帮人设计过电机驱动卡,但不是用在雕刻机上的,是用在医疗器械上的,十几个电机,但电流比较小的那种,不适合用在雕刻机上.目前我的想法是市场是电机驱动部分都是成熟的,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做,采购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控制器部分.因为雕刻机没有出来,我不好下手去做.我现在有几个想法,但都不成熟.

1.使用网口与电脑通讯,同时带U盘,但没有显示功能,支持脱机雕刻.这个可以使用AVR32来完成.

2.使用ARM+FPGA的方案,同时在1的基础上加上显示功能,支持TFT.

3.使用X86+FPGA,支持常用的雕刻软件,使用底层的硬件来模拟并口.同时可以支持二次开发.

  带VGA接口,带TFT接口.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测试一下维宏的,如果接步进电机的话。

网友:
呵呵,我正在设计、制作可以与MACH3联用的运动控制卡,从3~6轴的都有,不过完成的时间真是不好说,最近有好几个项目,又想考博,太忙了。

网友:
需要量大的话,我们提供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