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自制存储数字示波器的进,也许该搞个数字存储示波器开源项目了,添加部分电路图【

楼主(2008-12-13):
现在集成电路的发展迅速,想要自己搞台数字示波器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前几天从同学那里搞了张国内知名品牌的示波器的原理图,我看了两天发现做一台难度不是很高(当然除了外面的模具)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如果上传的话会不会有麻烦?

上传部分电路图,当然为了避免麻烦电路图我修改过了,当然关键部分没有改动,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

本贴被 FPGA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4,10:41:55.

网友:
仅仅有原理图是不行的,程序和布线不好弄

网友:
交流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放图上来?

网友:
做计量设备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计量设备还是买成品把。

网友:
同感,见了普源的一千多的示波器,就放下我做了一半的示波器电路了.

网友:
如果要算下成本的话,用FPGA做核心的数字存储示波器成本不超过300块

网友:
    示波器,嗯、嗯,带宽只有几MHz的大家说太玩具化,没有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并口2MHz的,还不用任何需要编程的芯片);带宽高的有你做出来那功夫都不如去直接买成品了(上面说成本不超过300元,那只是硬件成本,算上其它“软”成本就不止这些)。用存储示波器你还得到处带个笔记本转,感觉不如实时的方便。昨天好奇,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还真有卖示波管的;可后来想想由自己设计再做出来那功夫,不如直接买个二手的了。

做计量设备没有任何意义。

自己做的LC表还是有些用途的。

网友:
支持!!

目标,200MHZ带宽,400M/s 采样率 。

网友:
支持,大家分析一下图纸吧

网友:
FPGAer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图纸吗?我的QQ  106380557

楼主:
200MHz带宽有点难弄的,不过100MHz的带宽应该不难,普源现在普及的示波器也就100MHz带宽。400MHz采样率倒是小意思,前阶段流行的2.4寸TFT液晶用来做示波器的显示我觉得蛮好的,成本也便宜。

网友:
那个屏太小,看不清.不过要是先凑合测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自己玩还行,作为开源项目就不好做了,参与的人还要有一台100M以上的示波器,不太现实。

网友:
采样率高了没什么意义了,400MHz的采样率很难储存.要做的话费的功夫倒不如直接买成品.

要DIY的话也就能做100M采样率左右的比较实际些.

网友:
400MSPS?用什么ADC?根本卖不到.

我手上有:

ADC:

80MSPS-8BITS----2pcs

75MSPS-10BITS---5pcs

135-175MSPS-----2pcs(2通道乒乓输出)

LCD:

4.3寸TFT--------1pcs

高速AD后级的存储是个问题,目前SRAM主流100MHZ的(还要满足相关时序),要不用FPGA内部的RAM,不过容量实在有限.

前几天看了100MHZ带宽的泰克DSO,里面也不复杂,不过是专用IC(EE29,EE28),1G/S采样率的,后面是个处理器.

网友:
我有个200MPIS的AD~

我觉得用CPLD把AD来的数据缓冲下,直接给ARM9就可以了,ARM9裸奔外接有64M SDRAM,可以放不少数据呢~

网友:
【19楼】 ppa2001:

ARM来不及,>100MB/S的数据几乎占据了总线的全部资源,根本没有空闲资源来提供给显示驱动了.

因为总线还要忙于别的事物,所以和CPLD的通讯速率必须大于ADC的采样率,行不通的.

CPLD缓冲数据量非常有线,这块换FPGA效果就截然不同了,大点的FPGA可以在内部搞几K的RAM,速度几百M都可以.

另外,你毕业了没有啊?嘿嘿

网友:
9楼没考虑SDRAM数据传输突发性与AD之间的等间隔性矛盾,CPLD内部RAM有现,应当有外面靠FIFO缓冲,大容量FIFO很贵,如果象泰克低端的TDS 10XX等才几K深度容量并不贵,并不难,可用16K的FIFO,如果是1MS的深度,难度就来了

楼主:
其实测量一般信号的话,几k的存储深度足够了,泰克的示波器就是这样的。当然要达到1m以上的存储深度,设计难度和成本就大了。

网友:
示波器的难点不仅仅是以上所说的,还有信号调理部分.

如果信号调理上面做的不好,看到的波形就没有用处了.

网友:
觉得最难的还是前级模拟信号处理部分。

网友:
前级用些视频运放做信号变换,这个是经验问题

关键是要存储,100M的AD采样数据量就是100M/s,SDRAM速度是不够的,sram或者用DDR比较合适

不存储的比较好做

做这个东西目的我想不仅仅是用吧?

网友:
高速信号要走低阻方式.

目前来说100M/S以下好办,>100M麻烦,但可以通过数字分路器.

1G/S的ADC内部是多个AD复合的,输出有些时候也是多路且换的,我见过8路切换,每路125M.

如果AD不支持这个功能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做串并转换.但>100M的信号不是那么好处理的,时钟偏移太厉害

网友:
示波器最难的就是模拟前端和采样和数字处理部分。

网友:
楼主的图贴一部分上来,俺给你鉴别一下真伪!

哈哈!

网友:
我认为搞个几M带宽的简易示波器+逻辑分析仪还可以。再高了自制没有意义。

网友:
有个很便宜的数字示波器,用ATmega64和12864液晶屏做的,我前些天刚买的,还可作为一台开发板来用,大家看看怎样?

那里提供了散装套件,我自己组装的,呵呵!

本贴被 dongjd20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4,08:20:08.

网友:
做逻辑分析仪吧,现实一点

楼主:
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难做

网友:
逻辑分析仪比较容易吧

网友:
高采样率的可以用多路AD做,每个AD的时钟相差一定的相位,且每个AD有自己的SDRAM,这样的话对每路采样的时钟要求就不高,例如4路100MSPS的ADC用相位相差90度的4路时钟就能做到400MSPS(可以用FPGA的PLL锁相)。

高端示波器几乎全部是多路AD,我在公司用的一台泰克DSA72004,用的就是4路12.5GSPS ADC合成50GSPS采样率。

网友:
自己做高速示波器很不现实  除非有超级高手帮大家把模拟前端搞定 出套板 然后大家各自作数字部分

网友:
如果真的要做,那么建议大家好好学学站长的雕刻机的做法。不要急于一上来就几百MHZ的,从低端的做起,把基础的技术搞透彻了,再逐步向上,强烈反对从来没做过的,缺毫无理由地扼杀低速,凭主观就要上高端。

可以分3步走,第一步就30楼照片上那种速度,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建议做成虚拟的,利用电脑。

第二步可以做能看5MHZ以下波形的,最后有需要的再考虑上百MHZ的发烧级。

网友:
年轻人,有冲劲,很好.

站长年纪毕竟大了,有自己做事情的方法,不会很冲动的.

网友(2010-11-29):
赞成35楼的,

网友(2011-11-21):
学习了,准备入手普源示波器~~

网友(2013-04-21):
M   A   K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