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入浅出中AD转换精度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13):
在深入浅出一书中的P166提到:

预分频的大小决定转换速度和精度。。。。。。采用16分频。。。。

请问这个采用16分频的精度具体是多少Hz?是指用8M除以16还是1M除以16?

在48的数据手册p228中提到:“ADPS2:0: ADC 预分频器选择位这几位确定了XTAL 与ADC 输入时钟之间的分频因子”

个人理解应是8M除以16

 可是数据手册P30又提到:“预分频对所有时钟源都适用,并且影响CPU 及所有同步外设的时钟频率”

个人理解应是1M除以16

所以有些糊涂,还望说明谢谢

网友:
1M / 16

楼主:
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以《深入浅出一书》的例子为提问对象

书中的例子是外接8M晶体,1M的CPU时钟( CKDIV8已编程,CLKPS将被设为“0011”,在芯片启动时将8作为分频因子。)

也就是说外接8M晶体,预分频为8.

那么按照数据手册p228中提到:“ADPS2:0: ADC 预分频器选择位这几位确定了XTAL 与ADC 输入时钟之间的分频因子”

所以应是外接晶体8M除以ADC 预分频16=0.5M。

可是数据手册P30又提到:“时钟预分频 对所有时钟源都适用,并且影响CPU 及所有同步外设的时钟频率”

所以应是外接晶体8M除以预分频8除以ADC 预分频16=0.0625M。

我想问的是按照 《深入浅出一书》的实例,应该是多少除以16啊。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关键取决于你现在系统工作在8M下还是1M下。

这个16分频是指把系统时钟16分频。如果你使用了外部8M晶振,并通过熔丝设置

选择外部8M晶振作为系统时钟,那么16分频就是把8M/16;如果你通过熔丝设置

选择了内部1M作为系统时钟,按么16分瓶就是把1M/16。

数据手册中的说法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