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三菱FX1S怎样建立通信?【恢复】

楼主(2008-12-13):
3台三菱FX1S怎样建立通信?需要其他模块吗?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2009-01-19):
FX1S设计就是不可接扩充模块,所以价格才会比FX1N便宜,如果要扩充(I/O,通信模块),建议使用FX*N系列,如果是旧系统要增加联机功能,可以接一台有三个串口的人机做数据转移(使用PLC的CPU Port,由人机主动收发转换),但是这样成本比换用N系列高多了,也比较麻烦。

1楼的zhou_1989提供的是FX系列的通讯手册下载键接,据我所知三菱标准的通讯规划FX1S是无法做N:N,1-16等三菱标准通讯的,如有其它方式,还请各位前辈不吝指导,感谢~

本贴被 csl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0:49:43.

网友(2008-12-13):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24171&bbs_page_no=1&bbs_id=3022

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