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一小东西要用到价格便宜的单片机,别人推荐用义隆的单片机,请问各位学过的兄弟

楼主(2008-12-13):
最近做一小东西要用到价格便宜的单片机,别人推荐用义隆的单片机,请问各位学过的兄弟,用C编写有没有什么范例呀?

网友:
义隆有C编译器,只是编译后的代码过大,还是用汇编比较好。

楼主:
还有他的抗干扰性怎么样.我就用到一个玩具上,有315M的高频信号

网友:
315M的问题不大啊,我做过433M的家庭语音报警器,用的义隆78p468.

网友:
建议做低成本的最好用汇编

网友(2009-01-12):
  義隆的C編譯器不好用,我一直用匯編。最好是上義隆網站去下載一些程序例子,沒有玩過的人,又沒人引導,一開始很痛苦。

网友:
价格就用义隆吧。C有好多问题,特别是同中断的操作,要嵌入汇编才能正确,还有它的C会保留一部分RAM作为C数据暂存区,相对来说,你的RAM比汇编少了不少。

网友:
此类片子只能用汇编,如果勉强用C,就失去了廉价的意义了

网友(2009-02-27):
3楼的78P468是QFP44脚封装的吗,多少钱一片啊?我想找个价钱便宜的供应商

网友(2011-07-07):
正准备用义隆的单片机呢,用汇编不是回到解放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