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中头文件的请教!【恢复】

楼主(2008-12-13):
傻孩子,你好!

我对你书中头文件有疑问?

#ifndef 标识符

#define

……

#endif

我对这个标识符有疑问,P460中Example.h中的标识符为什么是USB_EXAMPLE_H,

而对P462中FileA.h中的标识符为什么就是_FILE_A_H了呢?

我想问,对于与头文件名对应的标志符的形式是什么呢?一直搞不明白,谢谢了!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三楼:完全正确

以下是CODEBLOCKS自动生成的定义

#ifndef LCD_ST7920_H_INCLUDED

#define LCD_ST7920_H_INCLUDED

/********引脚定义********/

***********************

#endif // LCD_ST7920_H_INCLUDED

这样子基本不会再像你上面那样和UINT重复了..

网友:
标识符就是一个名字,只要在源文件的任何地方定义过,就不再重复定义下面头文件里的内容

如果没有定义过这个标识符,则定义这个标识符,然后定义头文件里的内容

楼主:
是不是这样,这里的标识符无所谓名称、无所谓形式,一要写对位置;二要避免与之前的宏定义重名(因此命名时有个奇怪的平时不怎么用的前后下划线)。是这样吗?呵,请指教,谢谢了!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在Example.h中写成

#ifndef exampleh

#define exampleh

……

#endif

标识符exampleh在这里也可以代表Example.h文件名吗?

也就是说标识符无所谓名称、无所谓形式,关键写对位置就好吗?

C语言就知道该标识符指的是自己吗?可是,

比如,我在一相关文件中定义了#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时我在Example.h中开头写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

#endif

C语言就不会认为uint指的是自己这个文件名。

关于这个问题,我挺迷糊勒。

网友:
这个名字可以任意取的..

之所以取得和文件名差不多是为了方便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