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单片机怎么样? 【恢复】

楼主(2008-12-13):
一直用stc 的单片机,但是功能有点弱。看到C8051F 的单片机功能很强大, 想转学这个,不知道这个单片机怎么样? 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正在学习C8051F350……

楼主:
这个也是通过串口isp 的吗?

网友:
AVR也不错的呀

网友:
用过c8051f020,功能很全,非常适合学习、实验、参加比赛使用。需要专用的仿真器,大概一两百左右,若不需要仿真功能,可以自己做一个下载器。推广网站有新华龙、西安铭朗等。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个自己画的最小系统的原理图、PCB图和一些参考程序。

网友:
还不错,这东西用过才知道。。 我用过330和040 都挺好

仿真器99块钱 也有并口jtag可以自制

推荐F330来学习,直插的,方便阿 而且现代单片机该有的功能都有的,特别是带DA

楼主:
今天看了几十页数据手册,简直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啊,强!太强了!什么89s51 ,stc 全都歇菜吧。 以后就学他了。对于以前只会51的人来说简直是不二的选择!

另外,ggzzc 老兄方便的话把资料发上来,或发到邮箱里好吗?shimayj#sohu.com  (#要换成@)

网友:
除了成本外考虑,C8051F系列确实不错。而且仿真器也做得很好(EC5)

网友:
C8051F单片机性能不错,以前价格比较高,去年就下来了,你看看数据手册上的指标功能就知道了

由于有国内几家代理公司推广,它的中文资料也比较多.

网友:
这么好的芯片,功能非常强大,配置灵活。但是由于新华龙等国内推广不力,加上C8051先前的价格,硬是丢掉了大片的市场。好多人还以为C8051就是8051呢。

网友:
C8051F系列功能确实强大,但也有一些缺点。从实际使用结果来看,这个片子的抗干扰性能不怎么样。面对工业级别的现场干扰,容易出现死机现象。有时候死掉后使用片子自带的RST也无法恢复;另外,片子自带的看门狗也不很稳定。于是,只好增加外部看门狗,使用带开关的电源IC,通过直接断电源的方法实现可靠复位。

还有,正式产品时千万要把这片子的JTAG的端处理好(最好对地短路)。尽量使用IAP方式提供后续程序的升级,这个JTAG口也是片子的一个抗扰软肋。

网友:
C8051F当用用的F320做USB很不错,反正现在ARM也有这么便宜的,不过我不会,就先拿F320玩呢,他的IDE下有好多例子,可以直接用,很不错.

大部分的中文资料可在新华龙搞到。部分没有

网友:
没有用过C8051F系列单片机做产品,无法发表评论。

自己做的c8051f020最小系统板的资料见附件,详细说明见说明.txt。

中文的datasheet太大,网速太慢就不上传了,需要的话到新华龙网站上找吧。

本贴被 ggzz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10:39:53.

网友(2009-07-08):
就是抗干扰差,学习,玩玩都行,做工业产品太要命了!

网友:
http://shop57165217.taobao.com/

网友:
以前JTAG接口的抗干扰能力是不怎么样,现在F3XX以后C2接口的C8051F芯片抗干扰能力还是挺强的
可以试试我们的ZUEC3调试器,目前售价80元一套.
ZUEC3 C8051F全速USB的JTAG/C2调试器 兼容U-EC3/U-EC5调试工具

ZUEC3是C8051F全系列MCU的低价位开发工具,为您提供快速开发应用系统工具。

本开发工具有如下特点:

1、硬件具有输入输出缓冲保护功能(可减少使用不当造成的硬件损坏)。
2、具有RUN(运行,绿色)、STOP(停止,红色)LED指示灯。
3、可实现单步、连续单步、断点、停止、运行、执行到当前位置等操作,支持寄存器/存储器的观察和修改,下载程序到Flash存储器,设置加密位等功能(可做调试器<通常所说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使用)。
4、ZUEC3第8脚悬空时,在第1脚VDD提供3~3.6V/100mA的电源,如果目标板电流需求不大的话,一个调试器就可完成开发测试。
5、ZUEC3具有调试接口IO电平转换功能,供电方式选择在第8脚PCL提供,当第8脚接地时,JTAG/C2引脚的电平由外电路确定(适合对供电有特殊要求的芯片,如C8051F410。外部供电范围为1.0V~5.5V)。
6、和Silabs的原厂USB调试器USB Debug Adapter、U-EC3、U-EC5兼容,所有软件也同样适用本工具。
7、通过Silabs公司的软件,可以固件升级。调试接口与原厂兼容。
8、支持C8051F全系列单片机(JTAG或C2接口):
·C8051F000/C8051F001/C8051F002
·C8051F005/C8051F006/C8051F007
·C8051F010/C8051F011/C8051F012
·C8051F015/C8051F016/C8051F017
·C8051F018/C8051F019
·C8051F020/C8051F021/C8051F022/C8051F023
·C8051F040/C8051F041/C8051F042/C8051F043
·C8051F044/C8051F045/C8051F046/C8051F047
·C8051F060/C8051F061/C8051F062/C8051F063
·C8051F064/C8051F065/C8051F066/C8051F067
·C8051F120/C8051F121/C8051F122/C8051F123
·C8051F124/C8051F125/C8051F126/C8051F127
·C8051F130/C8051F131/C8051F132/C8051F133
·C8051F206/C8051F220/C8051F221/C8051F226
·C8051F230/C8051F231/C8051F236
·C8051F300-GM/C8051F301-GM/C8051F302-GM/C8051F303-GM/C8051F304-GM/C8051F305-GM
·C8051F300-GS/C8051F301-GS/C8051F302-GS/C8051F303-GS/C8051F304-GS/C8051F305-GS
·C8051F310/C8051F311/C8051F312/C8051F313/C8051F314/C8051F315/C8051F316/C8051F317
·C8051F320/C8051F321
·C8051F326/C8051F327
·C8051F330-GM/C8051F330-GP(C8051F330D)/C8051F331/C8051F332/C8051F333/C8051F334/C8051F335
·C8051F336/C8051F337/C8051F338/C8051F339
·C8051F340/C8051F341/C8051F344/C8051F345/C8051F348
·C8051F342/C8051F343/C8051F346/C8051F347/C8051F349/C8051F34A/C8051F34B
·C8051F350/C8051F351/C8051F352/C8051F353
·C8051F360/C8051F363
·C8051F361/C8051F364/C8051F366/C8051F368
·C8051F362/C8051F365/C8051F367/C8051F369
·C8051F410/C8051F411/C8051F412/C8051F413
·C8051F500-IM/C8051F501-IM/C8051F504-IM/C8051F505-IM
·C8051F500-IQ/C8051F501-IQ/C8051F504-IQ/C8051F505-IQ
·C8051F502-IM/C8051F503-IM/C8051F506-IM/C8051F507-IM
·C8051F502-IQ/C8051F503-IQ/C8051F506-IQ/C8051F507-IQ
·C8051F520A-IM/C8051F521A-IM/C8051F523A-IM/C8051F524A-IM/C8051F526A-IM/C8051F527A-IM
·C8051F530A-IM/C8051F531A-IM/C8051F533A-IM/C8051F534A-IM/C8051F536A-IM/C8051F537A-IM
·C8051F530A-IT/C8051F531A-IT/C8051F533A-IT/C8051F534A-IT/C8051F536A-IT/C8051F537A-IT
·C8051F700-GQ/C8051F701-GQ/C8051F702-GQ/C8051F703-GQ
·C8051F708-GQ/C8051F709-GQ/C8051F710-GQ/C8051F711-GQ
·C8051F704-GQ/C8051F705-GQ/C8051F706-GQ/C8051F707-GQ
·C8051F712-GQ/C8051F713-GQ/C8051F714-GQ/C8051F715-GQ
·C8051F704-GM/C8051F705-GM/C8051F706-GM/C8051F707-GM
·C8051F712-GM/C8051F713-GM/C8051F714-GM/C8051F715-GM
·C8051F920-GM/C8051F920-GQ/C8051F921-GM
·C8051F930-GM/C8051F930-GQ/C8051F931-GM
······
9、本开发工具外壳为ABS工程塑壳,尺寸很小(mm):54 × 33 × 15.5,携带方便。
10、全速USB2.0接口,使用USB-A和Mini-B连接线(使用广泛,很多MP3、MP4、数码相机、手机都使用该USB数据线),免安装驱动程序(HID类,Windows Me 以上系统自带驱动),使用方便。
11、支持Keil的μVsion2、μVsion3;HI-TECH C PRO Compiler for 8051;Silicon Laboratories IDE;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等软件开发环境。

产品配置清单:
1、ZUEC3调试器一台。
2、10芯排线一条。
3、USB连接线一条。
4、提供C8051F开发相关的软件及教程(配3.5英寸CD-R光盘一张)。

网友(2009-11-23):
我用过 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不错,就是价格高些,工业抗干扰貌似还可以的。

网友:
除了价格高,没啥缺点

网友:
【26楼】 zxg1113
积分:13
派别:
来自:
除了价格高,没啥缺点

   ==================
同意

网友:
价钱价钱……

网友:
C8051F020用下来的感觉:
1- SPI可设置的东西比STC还少,相位、MSB先发还是LSB先发等等都不能设置,NSS(片选)不能控制,只能被控制;
2- 太容易坏,莫名其妙坏过二次;
3- 电压容宽太差,我同时给一片C8051F020的片子和AVR的M64(5V的片子)供电,把电压从3.3V一点点向下调,调到2.8V时,C8051F020已停止工作,再此时断电再上电,AVR仍能启动,C8051F则不行。(据说是有个电压监控的引接地后会好些,没试过)
4- 最头痛的莫过于交叉开关,比如原先设计的SPI不或PWM不能符合要求,想用软件模拟一下,在原先的板子上你就别想了,如果关掉这个功能,后面整个第二引脚功能就乱了,去掉功能的那些IO口还是不能当普通IO口用;
5- 为克服上面第四点,100个引脚做冗余设计一般是用够了;
6- 用复用方式外扩SRAM上要小心,地址线高位要连到手册上标号的低位上,本人上过当了。

总之感觉很不爽,要和STC比,不是一个档次的,比STC好多了,也快多了。

网友:
SPI可以设置相位的,我印象中可以设置4种模式的好像。刚才翻了下手册,图19.4,参考一下吧。

网友:
2- 太容易坏,莫名其妙坏过二次;
3- 电压容宽太差,我同时给一片C8051F020的片子和AVR的M64(5V的片子)供电,把电压从3.3V一点点向下调,调到2.8V时,C8051F020已停止工作,再此时断电再上电,AVR仍能启动,C8051F则不行。(据说是有个电压监控的引接地后会好些,没试过)
4- 最头痛的莫过于交叉开关,比如原先设计的SPI不或PWM不能符合要求,想用软件模拟一下,在原先的板子上你就别想了,如果关掉这个功能,后面整个第二引脚功能就乱了,去掉功能的那些IO口还是不能当普通IO口用;

这几点有同感,还有他爱死机

不过3XX系列的比以前的好多了

网友:
不错,就是闲交叉配置用的不爽快,画电路图都要先考虑交叉配置端口

网友(2010-04-09):
垃圾!片子很容易坏!抗干扰有特差!
新华龙的单片机怎么样,到网上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上电复位不行,最好用复位芯片。

网友:
实在是无语,不知道能生产这样垃圾芯片的公司为什么还没有垮掉,如果东西不是二手的话,我的习惯是先怀疑自己有没有搞对,就象刚学程序设计时老是觉得自己写的程序没问题反而怀疑计算机有问题一样.
我用C8051F单片机快三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芯片有过问题,但听新华龙的人讲过外面卖的芯片可能有些有问题,大家小心点别被JS骗了.

网友:
除了AD12位的没有,其他的AVR stm8都有,在高一点价格,十几块的STM32也有,外设超多,抗干扰能力超强啊,

网友:
支持100MHz的AVR stm8哪里有啊??
支持12bit的DAC的AVR stm8哪里有啊??
支持双16bit 1MspsADC的AVR stm8哪里有啊??
C8051F的产品线是相当全的,不同的场合选择性还是很灵活的,如果搞技术的对什么产品有偏见的话,那基本上就完了。
不能说不好,只能说你没用好或者不适合你需要的场合,如果真是不懂装懂的话,可以先看看DataSheet,不是哪个厂家的芯片资料能有这么全的,尽管翻译的不一定好,但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芯片都有汉语版的手册。

最后一句,低调不是错误,如果你喜欢高调的,习惯广告的,就用STC吧,性价比超高。

网友:
不喜欢40楼的说话语气

我也用过c8051f系列,各有优点

网友:
还可以,只不过价格有些高,还有我感觉它的优点就是交叉配置开关,这样做板子的时候就不需要太考虑固有引脚功能了,基本山可以按照你几板子的需要来配置引脚。

网友:
C8051的交差开关的确不好使,还不如没这功能呢

网友:
02年就开始用,C8051F020那时198元一片,现在也就30吧,现在很多型号都用过了060 120 350 330差不多大的小的都用过了,已经应用到很多产品中,关于价格和性能抗干扰等不想抬杠,谁用谁知道

网友:
C8051F的交叉开关,布板的时候就知道好处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了几十页数据手册,简直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啊,强!太强了!什么89s51 , 全都歇菜吧。 以后就学他了。对于以前只会51的人来说简直是不二的选择!
另外,ggzzc 老兄方便的话把资料发上来,或发到邮箱里好吗?shimayj#sohu.com  (#要换成@)

你说的太绝对了吧?如果从实用性和抗干扰能力来看,C8051F并不占优势。当然,只是为了学习单片机,那C8051F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0-05-09):
c8051f单片机有几个优点:(1)在8位单片机中,做到usb接口开放,好用,又简单易开发(32脚)的soc-8051核的单片机;像其它型号谁有?stc?avr?21世纪该玩usb通信了!
(2)带12位a/d ,d/a的单片机谁有?像410--32kbflash,12位a/d,d/a;只售14元;哪家有?
(3)带 can总线的单片机;谁有?
(4)c8051f全部芯片;的flash都能做eeprom,用这类芯片,不用再外扩eeprom了!;其软件,是最简单的!(比stc简单多了)而且可靠的.我可提供几个flash做eeprom的例程;
1)将512个字节的字符串自动写入到:flash的2000h起的512字节里;2)10位a/d采集,512字节;256个数!再存储到:flash的2000h起的地址里.
(4)同时:silabs的开发软件,应用软件和资料很多很好!其中usb-debug编程仿真器;功能很强,价格很低!国内的确ec5,ec3全是这个产品的中国名.
(5)c8051f 后期出的芯片比较好;价格也合理;31#,32#,34#,35#;410等等;像410就比020好!功能差不多,价格差不少;

本人:提供:ec3-usb仿真编程器:仅售42元,(硬件,代码源自silabs的usb-debug)功能同各类ec3,ec5一样;
提供:ec2-330usb转串下载器;套件:25元;--能下载大多数芯片的程序!
提供:410,320-usb开发板;16个试验,8个各种usb通信试验;主板仅售55元;
<c8051f320单片机usb接口通信试验板简介>
  提供16个重要试验;其中有8个usb通信重要试验!
      试验板是应用c8051f320单片机内的usb通信接口及各种重要功能而推出的一种用于进行c8051f320单片机和pc间进行各种usb接口通信试验,和单片机各种重要功能组合应用的试验板.usb接口是21世纪的最重要通信接口。学习它,就像15年前学习232串口一样的重要,试验板配有8个不同类型的usb重要通信试验。还配有其它8个重要的单片机功能试验。如应用单片机内的flash做数据的存储( eeprom)。a/d的数据块采集,液晶显示等. 其中一些重要的usb程序和试验是在国内首次推出。所有的试验都配有详细讲解和注释,并配有源程序,和对应的代码文件;及试验步骤。该板16个试验;是同类产品中功能最强的!是学习单片机usb通信接口软硬件技术的首选的工具。
(1)320a/d 采集512字节(256个数据)并写到320flash中,再由usb接口上传到pc端;存成数据文件.
(2)320a/d采集数据,通过usb口上传到pc在应用软件上显示;其数值;在pc端的应用软件中通过usb口可控制320 的i/o口;(两个led 灯的亮和灭).
(3-4)320单片机内的flash中数据,通过usb接口,进行上传数据块,并存成数据文件
Pc端的数据文件通过usb接口下载到,320单片机内的flash 中;(bootload)最大为10kb,
(5)320单片机通过usb口,在pc 上实现:键盘功能;
(6) 320单片机通过usb口,在pc 上实现:鼠标功能;
(7)320单片机可连接扩展 sd卡,并能将sd卡中的(多个)文件通过usb接口上传到pc端,并进行存储;(u盘功能)
(8)320单片机可连接扩展 sd卡,并能将320单片机内flash中区间的内容写到sd卡中去。并形成的文件通过存储在sd卡中。

  试验板主板:55元,(带sd卡座板)1602液晶(选件):15元。
还提供:ec3-usb通信--c8051f单片机仿真编程器;50元

北京史晓楠单片机
手机:13621048443
邮箱:xiaonangci@yahoo.com.cn

网友:
正在用8051f206 功能挺强大,频率可调,带ad等等等

网友:
建议:做广告者封id!

网友(2011-05-1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了几十页数据手册,简直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啊,强!太强了!什么89s51 , 全都歇菜吧。 以后就学他了。对于以前只会51的人来说简直是不二的选择!
另外,ggzzc 老兄方便的话把资料发上来,或发到邮箱里好吗?shimayj#sohu.com  (#要换成@)
你说的太绝对了吧?如果从实用性和抗干扰能力来看,c8051f并不占优势。当然,只是为了学习单片机,那c8051f还是不错的。

就是,C8051F抗干扰能力太差,要花很多精力在抗干扰上,

网友:
最便宜的要多少钱?有没有DIP封装的?

网友:
别跟我提STC,我从不相信他。不用去搞C8051的了。我当初学习PCB的时候用F340.现在LPC1100/1200都很便宜了。Cortex-M0/M3的内核,直接上这个,保证不后悔。

网友(2012-06-04):
谁有c8051f360的中文资料啊!给我来一份  在这先谢谢了!  deli333@139.com

网友(2012-08-19):
没用过,听大家说抗干扰差,就不敢试了

网友: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

针对C8051系列程序上电丢失的解决方案

楼主可以自己找找

做开发有一点风险我都不会去选。其他的不解释

网友:
就是上电程序自动丢失,附带说一句,这文章是官方写的

网友(2013-08-06):
我一直在用C8051F340做产品,还不错,调试、使用都很方便

网友(2013-09-13):
好东西,不容错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