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问题比较严重【恢复】

楼主(2008-12-14):
这里是一个模数混合仿真。请注意其中与门,非门的电平状态。

开关SW1为高电平时,电机正转,速度很快。SW1为低电平时,

电机几乎不转,此时请注意电机左变的电压。

是不是电路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正常的。大家看看。

另外,我在做一个proteus的仿真模型,LED的,结果仿真时,不同亮度的灯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哪位朋友知道,请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To 【70楼】 canjany

  你这次修改后的文件,我仿真时确实出现了问题。但不是你原来说的

    [SPICE] TRAN:Timestep too small;timestep=1.25e-19:trouble with node #V1#branch.”那种。待我仔细检查后再回复。

  (1) 启动后的第01档,脉宽仅仅25.97us,无实际意义,电机不转。第二档脉宽增到2.04ms。加速后再返回到第01档时,脉宽便是840us,再继续减速,又变回25.97us,此时立即报警。由此看来,那个25.97us应当是报警时的最小极限脉宽,840us则是实际存在的、第一档的脉宽。第01档脉宽在加速过程中没有出现,这是一个丢失第01档速度的BUG。

  (2) 同上述相类似,检查高端,逐档加速,在第15档(报警时的最大极限脉宽出现之前),还存在一档稍窄的脉宽。但当从最高报警档位减速时,却直接返回到第14档,那个在加速时实际存在的、第15档的脉宽没有出现,这是一个丢失第15档速度的BUG。

  (3) 看来,你的程序和赋值表格实际上已经把速度分成了15档。另外,最高、最低报警两档又与“00”、“15”混在一起。建议不妨重新处理一下,最小极限脉宽报警档显示“00”,从01档里分离出来;01、02、03、......14、15是正常调速档位;最大极限脉宽报警档就标记为“16”或者“FF”之类吧,从15档里分离出来。注意,开机时的初始“00”档不要报警,在程序中解决一下即可。第01档的脉宽应当是840us,还是1ms更合适,一并考虑。所有问题解决后,应将所有相关文档中的“14档”修改为“15档”。

  (4) 电机两端你还没有添加(+)、(-)网络标号,所以示波器的C、D通道没有显示。

  (5) 示波器四个通道一定要设置成“DC”直流输入方式,才能显示真实的电平变化情况。你的设置都在“AC”上,这是错误的。

  (6) 根据你的网络标号,示波器的触发源,须更改为B通道,而且将触发源设置成“DC”直流输入方式,上升边沿触发模式,触发电平调节到PWM方波的二分之一高度处。这样,才能及时看到波形,同时又是稳定的波形。

  (7) 根据你的PWM周期,示波器的水平扫描速度选择 5ms/每格 为宜。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01:32:03.

楼主:
上传我的课程设计“直流电机的PWM控制”。

包括仿真文件,程序文件,WORD文件....

文章写的很差了,显得很幼稚。

我交过去时,老师说勉强过的去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弄过去看看。

整个课程设计,得到了这里很多人的无私帮助,特别是  JQ_Lin、millwood........谢谢大家了。

当然,设计还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希望大家看了以后能帮忙批阅。

网友:
好激烈啊 进来占位

网友:
楼主的电路偶看有点问题滴

楼主:
感谢JQ_Lin 、millwood等人的帮助和指正。

TO【72楼】 JQ_Lin :

我已经把我自己说的哪个仿真问题解决了。在FX端口加了个上拉电阻就解决问题了。

对于您说的我的程序中的相关问题,我也发现了,正在做改进。

您对电路参数的计算,让我彻底理解了这个驱动电路。在此谢过。

TO【71楼】 millwood :

您说的使用MOS管,我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的,您的设计我已经做了备份。但是我对于MOS管太不了解,因此采用了JQ_Lin 的驱动方案,因为期末临近,交稿期限将至,我未对您采用的MOS管做进一步的的研究,期末后,我会做进一步的验证和研究。

谢谢。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当初看到canjany的问题,凭直觉认为可以用场效应管来实现canjany的最初意图,用电压控制可能比较方便。模拟中看到仿真中马达在转,就以为可以了,也没有仔细考虑,结果发了错误的电路图。呵呵,不好意思啦~~~ "

you can easily make it work for all npn transistors or all N-channel MOSFETs.

here is one such example.

notice R3/R4? they are the pull up resistors for the top NPN transistors. so when the bottom npns are turned off, those two resistors will pull up the bases of the top npn transistors and turn them on.

the same design works if you use n-channel mosfets too - there you will need two additional resistors for the lower mosfets.

楼主:
TO【68楼】 JQ_Lin

你说没有任何仿真问题?我直接把我的文件打包传上来的。

但是我这里确实有问题,我只是从一个文件复制到另一个文件,结果,粘帖后就不能仿真了。我没有更改任何参数和设置。

程序确实还有一些BUG,我已经更改了把十进制10显示成十六进制a的情况并已经重新上传到【67楼】。

你说的那些属于多于的建议很好。做东西,讲究个美观。

楼主:
使用proteus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很多的奇怪的现象。我在使用电流探针的时候,一启动仿真,则放了电流探针的地方电压降了很多,但吧电流探针移开后,电压有回复正常了.我就怀疑电流探针是不是分压了。

针对我自己的电机驱动问题。我经过大家的提醒,一步步改进。现在能实现正反转,但是,电机的端电压无法达到12V,我还是纳闷。现在发个图上来,大家给我看看。

网友:
proteus仿真软件好多结果想破脑袋都想不通,数码管好像是电压型而非电流型,只要电压源高于3V,即使回路里串1M电阻都能发光,还比如用单片机3个输出口经74LS138译码再用9014扩流后驱动8位数码管的位极,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现象

楼主:
5楼的朋友,你最好仔细看看其中的电平状态。我当然指导当SW1接地时,Q7始终导通了。

从理论上讲,SW1接地,U3(与门)应该是打开的。可是,你看看下面的两张图片,你会发现,

郁闷U3是关闭的,而不是想象中的打开。这就是我疑惑不解的地方。

这里面牵扯到 模数混合仿真的问题。我不指导怎么解决问题。

途中的三极管是模拟器件,而与门是数字器件。他们之间的电平似乎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变化。

SW1接高电平(应该是正转的):

SW1接低电平(应该要反转的):

楼主:
alan_super,我已经接了电阻。电平实现了正常变化。

但是电机的转动速度很缓慢。电机两端的电势基本相等。

下面传上我的仿真截图。方波信号频率为1Hz。

网友:
Because you can see if Q9 base not add resistor, then U2 output is always low, circuit can not work

网友:
U3有问题,当SW1置地时,Q7始终导通,电机两端的电压相同,电机当然不转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指导。

SW1是用来仿真用的,方便我更换高低电平。

50%的占空比使得电机不动?不是吧。如果50%不动的话,

那么,70%或者30%呢?那PWM还谈什么呢?

不过,我确实不太了解H桥。

alan_super,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把电阻值更改呢?凭什么依据呢?

请你稍加提示。给我点思考的空间。

网友:
SW1干什么?

看样子LZ对H桥PWM原理不了解.电机不动的状态是50%占空比.

网友:
Sorry! PLS Q7 Q8 Q9 Q10 Add a 100 ohm resistor, U3 and U4 use NAND gate and Q7(E) use 5V

网友:
Maybe U4 and U3 can change to NAND gate to try it.

网友:
年纪大了,不会转换成图片,请能者帮忙转换发一下~~

网友:
楼主请看看,这是否是你原先想要的~~~

楼主:
    大家在这里的热情讨论,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知道自己本身存在很多的不足,希望能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渠道来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我曾经也会看一些单片机方面的书,但是唯独不想看模拟和数字电路。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再者,我在学校,很少去自己动手做些什么或者认真的去发现什么,我也茫然不知出路。你们从这个设计中看到我的不足,你们的回帖也让我深深的反省。我不是托词向大家表明什么(也没这个必要),但是,为了自己,我会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认真努力,不管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成就。谢谢各位的批评和指正。

网友:
回【22楼】 canjany

关于元件的参数设置

★上开关电路的电位状况(以Q7一路为例)

  外部输入条件   U3输出端电位  Q7基极电位  前两者间电位差  Q7状态   期望稳压管D1状态

  正转且方波高电平    0v      11v      11v      导通    工作(电流开通,端电压等于稳压值)

  正转且方波低电平    5v      12v       7v      截止   不工作(无电流,相当于断路)

  反转          5v      12v       7v      截止   不工作

  硅PNP型开关管Q7导通时,发射结电压在1v以内,按1v计,Vbe = -1 v;截止时,由于此时稳压管D1不工作(处于断路状态)和电阻R1的作用,基极电位极近于电源电压12v,Vbe = 0 v。

  与非门和反相器在5v供电情况下,对地输出电压就认定是5v和0v了。

★不能直接互连

  Q7基极和U3输出端之间有7v或11v的电位差,这就是它们之间不能直接互连的缘由。

  仅串接电阻,不行吗?不行。当U3输出端为低电平时,你需要选择合适的阻值,使U7可靠导通;但当U3输出端为高电平时,U7必将继续导通,只是程度上差了那么一点点。

★电平转换

  使用常规的电平转换器(集成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只用其中两路,余下的也是浪费。

  巧妙利用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简单又实惠。

★利用稳压二极管

  当U3输出端为低电平时,Q7基极和U3输出端之间电位差为11v,只要稳压管D1击穿电压(稳压值)低于11v,它就会进入工作区,相当于开通。它的开通,把电流门打开,为Q7基极提供合适的注入电流,使其可靠导通;它的端电压(稳压值)又承担了大部分电位差(小部分由限流电阻R3承担),实现了此时的电平转换。

  当U3输出端为高电平时,Q7基极和U3输出端之间电位差为 7v,只要稳压管D1击穿电压(稳压值)高于 7v,它就处于非工作区,相当于断路。它的断路,把电流门关闭,不为Q7基极提供注入电流,使其可靠截止;它的端电压又承担了全部(7v)电位差,也实现了此时的电平转换。

  注:这里的“电流门”是我称呼它的,不一定贴切,理解我的意思就行了。

★稳压管D1稳压值的选取

  据以上所述,稳压管的稳压值应高于7v、低于11v。在 7V5、8V2、9V1 和 10V 四者之中,8V2、9V1 都是合适之选。我选了偏小一点的8V2。

★限流电阻R3的选取

  当U3输出端为低电平时,Q7基极和U3输出端之间电位差为11v,稳压管的稳压值已选8V2,余下2.8v由限流电阻R3承担。根据直流电机数据、Q7开关管数据和设计要求,如果我认为Q7基极需要注入7、8mA电流就足够,那么,R3的阻值就能确定了。

        R3 = (11v - 8.2v) / 8mA = 2.8v / 8mA = 0.35k ,取值360欧姆。

  若选了9V1的稳压管,则

        R3 = (11v - 9.1v) / 8mA = 1.9v / 8mA = 0.2375k ,取值240欧姆。

★下开关电路的电位状况(以Q9一路为例)

  输入条件  U2输出端电位  Q9基极电位  前两者间电位差  Q9状态

  正转       0v      0v       0v      截止

  反转       5v      1v       4v      导通

  硅NPN型开关管Q9导通时,发射结电压在1v以内,按1v计,Vbe = 1 v;截止时,由于电阻R7的作用,发射结电压极近于0v,Vbe = 0 v。

  可见,反转时,反相器U2输出端和Q9基极两者之间有4v的电位差,同样不能直接互连。在这里,串接一限流电阻R5就可以了。

★限流电阻R5的选取

  同上,根据直流电机数据、Q9开关管数据和设计要求,如果我认为Q9基极需要注入7、8mA电流就足够,那么,R5的阻值就能确定了。

        R5 = 4v / 8mA = 0.5k ,取值510欧姆。

注:以上分析没有考虑与非门低电平输出时的电流吸入能力,也没有考虑反相器高电平输出时的电流源出能力。

  口说要容易得多。手写成文字让人懂,就难多了。凑合着看吧。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23:18:00.

网友:
楼主:按你最初的思路,三极管改场效应管加续流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
楼上用词过于严厉

网友:
To 【23楼】【25楼】 pengshipower

  (1) pengshipower 指出楼主“读书不太认真,电路图画出来之后,根本没有认真想过,也没有分析原因”,“建议LZ认真复习,有机会学习的时候不要浪费啊。”

  我同意,我想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有异议。

  (2) pengshipower 说,楼主的电路“就是简单的数字电路,不是什么模数混合的。三极管在里面是充当开关管的作用,不是模拟电路里面的信号放大。并不是有个二极管、三极管就是模拟电路,有个与非门就是数字电路。”

  楼主把单片机的一部分外围数字电路放到驱动电路旁边,是为了便于仿真。所以,称自己的电路是“模数混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导通和截止只是三极管工作状态中的两个特例,让它工作在这两个状态,就是充当开关使用。在本题中,就称它为开关管,没错。但是,无论如何,三极管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模拟元件。无疑,仿真软件中也是把它当作模拟元件{PRIMITIVE=ANALOGUE}进行处理的。

  那个直流电机也不是数字的,它既不会瞬间转起来,也不会一下子停下来。

  我倒是觉得,那一点点的与非门、反相器是“数字”电路不假,可是,那H型驱动主电路是“模拟”电路更货真价实。

  (3) pengshipower 说,“在一些场合,可以利用与非门的特殊连接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比如一些声光感应电路,很特别。”

  不知道帖主想要说明什么。

  有什么特别?!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

  正是因为那个与非门本身就是由模拟元件构成的,里面含有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之类的东西。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解释吧?

  (4) 当我写到这里时,又看到了 pengshipower 的第二个帖子。“两者共用一块与非门芯片,一个用于模拟放大,一个用于数字开关。分析时,不能直接用与非门的等效电路去分析,一定要用它的CMOS具体实现电路来分析。”

  看来,我们的看法又趋同一致了。

  (5)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错纠“错”,会使人不知所措。

  如有误,请指正。

        JQ_Lin  老菜鸟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17:23:46.

网友:
to 楼上

声光感应电路中,光是数字量,声音是模拟量。为了节省器材,两者共用一块与非门芯片,一个用于模拟放大,一个用于数字开关。分析时,不能直接用与非门的等效电路去分析,一定要用它的CMOS具体实现电路来分析。

网友:
在一些场合,可以利用与非门的特殊连接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比如一些声光感应电路,很特别。

================================

很感兴趣,不妨开一贴讲讲

网友:
感觉LZ读书不太认真,电路图画出来之后,根本没有认真想过,也没有分析原因。其实,这就是简单的数字电路,不是什么模数混合的。三极管在里面是充当开关管的作用,不是模拟电路里面的信号放大。并不是有个二极管、三极管就是模拟电路,有个与非门就是数字电路。在一些场合,可以利用与非门的特殊连接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比如一些声光感应电路,很特别。

建议LZ认真复习,有机会学习的时候不要浪费啊。

楼主:
呵呵。

还是自己犯了很多的常识错误啊。我稳压管的值没改,结果没仿真结果,这也是必然的了。改了之后就好了。这得多多感谢JQ_Lin的帮助和提醒。

但是,电路中的很多参数我还是不很明白,510Ω、360Ω的电阻,以及稳压管的8.2V稳压,这两个参数设置不太明白。

大二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根本就没听过课,没看过书,数学也没怎么学。现在感觉压力大了。很吃亏啊。

还是的麻烦JQ_Lin 帮我提醒、解析一下。

我的这个课程设计,在电机驱动电路上,基本保持JQ_Lin 批改后的结果。以后我会把程序也弄上来,供大家评阅。

上面还有很多朋友也给我指正了不少地方,我就没有一一列名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希望以后能在这里与大家更多的交流并得到大家帮助。

网友:
回【20楼】 canjany

  “dc_motor 修改”的图片就是我实际仿真的截图。

  你没能实现仿真,是很正常的事。我想,画了电路,即使正确无误,也不能成功仿真,当属绝大多数。

注意:

  1.第一条,自然是仔细检查电路是否有错。我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好检查的。

  2.三极管和二极管(包括稳压二极管)等元件要尽量调用 Modelling Primitives 里的。

  3.稳压管的稳压值设置了吗?还有我的修改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

  4.仿真参数设置取初始默认值即可。

  5.把那些没有必要的测电压和电流的探头取消。

  6.如果要测电压和电流,分次进行,每次选用尽量少的测试探头。

  7.把方波输入暂时改为5V直流电压源,分别取其5V高电平和地电平作为输入,可以检测各处的稳定可读的电压和电流。

  8.顺便说一句,图中R3、R4 = 360R。

  试试看,再说。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16:16:02.

楼主:
刚才忘记传附件了。

现在补上。【18楼】 zcllom ,那个PROTEUS自带的例子我正在参考。

楼主:
我按照 【13楼】 “JQ_Lin” 给出的修改图,画好原理图后,没能实现仿真。

现在把原理图文件和仿真截图发上来。供大家评阅。

网友:
在proteus的sample文件夹里面有几个motor仿真,你可以看看:

具体位置:X:\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SAMPLES\Interactive Simulation\Motor Examples

网友:
解释的清楚,好帖!

网友:
现将我对楼主所提问题的想法和修改意见,分两个段落写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直流电机的驱动和控制,有不符合专业说道的地方,请指教。

二、关于motor_H

motor_H 存在的问题

  除去左右两边的方波源和转换开关,主电路的构图还说得过去。

  问题之一,在禁止方波输入的假设下,置“正转”位置,Q2、Q3导通,电机将全速正转,不可调速。这不可能是设计者的本意。

  问题之二,在“反转”位置,Q2、Q3截止,正转通道被关闭。方波控制Q1、Q4的导通和截止,使电机反转,并可以调速。也只有在这个“反转”位置上才是安全的。

  问题之三,在“正转”位置,Q2、Q3始终导通。当方波处于高电平时,Q1、Q4又要导通,必然造成 12V电源短路,开关管烧毁。

  问题之四,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正向电压不超过1V,基极电流通常在mA_级,而Q5、Q6的基极直接连至5V的方波源和5V的直流电压源,没有任何限流和降压。

motor_H 的修改

  在motor_H主电路构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增补。

  把方波信号分别送往Q5和Q6的基极,实现正、反转控制。

  在Q5和Q6的基极加串限流电阻R9和R10。

  在开关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并联电阻R3、R4、R5、R6、R7和R8,有利于开关管的可靠截止。其中较小阻值的R3、R4分别为Q1、Q2的基极分流,避免导通过度而影响转换速度。

  在开关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加并联二极管D1、D2、D3和D4,可把几百近千伏的尖峰电压削减到几十伏以下,有效保护开关管,并且可以降低对开关管的耐压要求,降低成本。

  仅供参考。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1:41:28.

楼主:
感谢楼上 JQ_Lin 的指点,你的提示让我受益匪浅。

我认真看了每一个回复的帖子。这是我的一个单片机课程,我一直在改进电路的不足,但受限于自己知识浅薄,以致于漏洞百出。我将总结以上各位的指点,认真搞好这个设计。再次感谢大家,并期待更多的朋友给予指正。小弟在此祝大家天天开心!!

网友:
现将我对楼主所提问题的想法和修改意见,分两个段落写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直流电机的驱动和控制,有不符合专业说道的地方,请指教。

一、关于dc_motor

dc_motor 存在的问题

  问题之一,逻辑错误,工作不可能正常。与门U3、U4应改为与非门。

  问题之二,没有电平转换。Q7、Q8的基极电平略低于+12V,哪能与U3、U4的输出脚(0V / 5V)直接相连?

  问题之三,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正向电压不超过1V,基极电流通常在mA_级,而四个开关管的基极直接连至5V的门电路输出端和5V的直流电压源,没有任何限流和降压。

dc_motor 的修改

  在dc_motor主电路构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增补。

  将与门改为与非门,逻辑正确。

  用8.2V稳压管D1、D2作电平适应转换,并兼作控制门。

  加限流电阻R3、R4、R5和R6。

  在开关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并联电阻R1、R1、R7和R8,有利于开关管的可靠截止。

  在开关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加并联二极管D3、D4、D5和D6,可把几百近千伏的尖峰电压削减到几十伏以下,有效保护开关管,并且可以降低对开关管的耐压要求,降低成本。

  当限流电阻R3、R4为360欧姆时,稳压管D1、D2的工作电流为7.77mA。模拟时,将D1、D2的标称电流由1mA改为5mA。

  仅供参考。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01:13:39.

网友:
proteus这个软件好象对电阻的理解很不到位。我前面发的一个计数器、长度计仿真,一个5V的电源接一个100K的电阻居然能把发光二极管点亮。严重破坏了我的意图

网友:
你的电路不合理,你看看这个

楼主:
刚忘记说了。嘿嘿~~

关于直流电机的PWM控制,大家觉得PWM波形的频率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内比较的合理呢?说说你的结果和理由,方便我参考一下。

楼主:
我一开始,参考了一本关于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的教材,我使用了CMOSFET管,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把仿真弄出来,我还以为书上的是错误的。后来我另一同学照着做给弄出来了。但我后来就一直没用COMS管了,改成了NPN和PNP三极管组合驱动。现在就差程序的更改调试了。关于PWM波形的产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用AT89C51系列芯片的资源,不使用任何PWM波形产生专用芯片。

网友:
可以的话最好做实物,硬件调试的过程会遇到很多问题,故受益匪浅。

网友:
图片来了~~~~ (原文件名:motor_h_001.GIF)

网友:
设计电路越简单越好,千万不要一改再改,把电路越改越复杂~~~

网友:
另外说明一下:没有加续流二极管,请楼主自己添上~~~

楼主(2009-07-26):
终于登陆起来了。
把这个顶以下。

网友:
很多高手,谢啦!

网友(2010-03-14):
学习了,呵呵

高人很多啊。看了这种帖子真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