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凑个热闹,发几个自己想完成的照片,没时间玩,只是帮小孩子修坏车车而已【恢复】

楼主(2008-12-14):
事由:小孩子的玩具车被暴力摔坏了,把轮子摔掉一个,本想丢掉角落里了,但是孩子偶尔看到又想玩玩,于是就想把它修好,大概修好后的希望结果是,1可以播放MP3音乐,主要是儿歌,2有很炫的可控灯光,比如射灯效果,3可以自主驾驶,比如简单壁障,可无极调速,,4能自动向遥控器反馈自身情况,比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经纬度(用了GPS模块一个),通过遥控器发出目的坐标,能简单的自动驾驶到制定位置(像自己开回家等等:))5,其他的暂时忘记了。

目前已经做了行驶方面的,比如前后左右,速度,GPS坐标上传,MP3播放,射灯,后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完成,孩子都问了好几次了:)

网友:
  真不错,我也有一部一样大小的车,现在正在改的过程中,不过功能就真的不敢和楼主的比了,只是无级调速,方向轮用伺服电机来打,可以象真的车那样打一定的角度,还有自动行驶功能(这部分还没完成)。

    看完楼主的设想后只有一句话想说,“你真是我的偶象。”

    关注中。。。。。

楼主:
【20楼】 dodgecat,说的也是,因为这是来玩的,当时只是想让孩子高兴一下而已,因为街上买的玩具车大家都有很容易腻,所以不能有什么压力和严格要求,有一些不同就好了,很可能会矛盾的呵:)

【21楼】 ct_dev,我没有大玩,我并不是要专门来做这些方面,只是因为恰好有这些条件而已,比如电子器件,放在那里也就放着了,所以正好这个机会就凑合在一起了:) 所以很多要话时间精力的东西,就向dodgecat说的那样,可能只是幻想罢了

【19楼】 lwy86,我没有那个东西,只有用别人的或者其他交易方式,

网友:
人家是给儿子玩的,照楼上这么说那还不如一步到位,买辆自动挡轿车也可以,玩的时候限定档位到1当最多跑40公里就OK。

网友:
既然大玩,不如买一台电动三轮,自己DIY转向,其他底盘已经具备,此车可做为基本平台.玩具车不值得花任何精力了.

网友:
越描越黑,现在没换金属的和发动机都已经没精力和时间了,所以换金属和发动机只是幻想,既然幻想实现不了,就只好这么玩了,另外眼红嫉妒一下楼主的JNS100

网友:
LZ是否支持TAOBAO ? 我想买两个。

楼主:
【6楼】 asdasd,我手里出来的东西就这样,的确很专业,呵呵,和工作有关.

发一个JNS 100的图片,号称GPS之皇,教父级产品,

【14楼】 lwy86,这个模块可以在二手交换区搜我的帖子,我有转,上面的DC-DC,和充电板子带器件还有10来个现成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呵呵,有广告嫌疑了,)

【16楼】 dodgecat,其实开始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现在越来越没有了,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所以后面的部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如果我自己做的话,首先得把车车换成金属的,然后使用发动机作为动力,而不是电机了. 如果有条件我还真的要继续完成想法:)

一个月前和孩子去广场试车了一把,效果还不错,只是刹车不爽,刹车后惯性太大,还要跑多远才停,可能是东西太多,电池和金属轮胎太重

了:) 还有声音小了点,受喇叭安装限制,现在只有1W的功率,能量到是充足的,有另外的7.2V两个里离子电池作为功放和电机用,

本贴被 1a2b3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10:09:06.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是小孩在玩,是楼主自己要玩,拿小孩当借口

网友:
楼主的孩子真幸福,这么好的父母这么细心地关注,一定有美好前程。

网友:
请问lz的数传多少钱   在那里买的啊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捧场,和建议,其实基本也是来玩来着。有些是不太有意义和很花哨的东西。

至于GPS,我是想让其能“自动驾驶”回到家,其实是大概朝一个方向走而已,比如去很开阔的场地如机场等等,由于遥控距离很远(实际测试1.5Km),所以太远后就看不到了,这样有了这个功能后,只要一个按键,一条命令,让其回到遥控器的位置所在(遥控器上也有一个GPS),是不是很方便呢,不必一直看着车车的方向,他自己就知道往哪走了

另外这个GPS价值超过3W人名币,型号JNS100,知道的人都应该清楚吧,可以去查查,但是并不是来炫耀的哈,只是假公济私而已,放在那也没有用,所以自己来用了,

整个车车的预计价值想大约5W(还想装个图传系统的,可是是在那车车太可怜了,一是没有地方装,而是太不般配了,正如【10楼】 ct_dev说的一样),等等有时间和条件的时候再继续完善了,

网友:
我倒想做个给自己玩,

网友:
8错。幸福的娃。。。

网友:
这么好的设备建立在一个那么差的玩具车基础上,可惜了.

网友:
太奢侈了啊,小孩子玩的?

网友:
至于GPS部分 建议楼主不用设想了吧

现在的民用GPS误差都在10米左右 这么小的车要这么大的误差

实在是~~

我原先也是有楼主的想法

用了GPS之后才发现错了

所以只能用2051 加个1602 显示经纬度玩玩而已

网友:
好多钽电容...够奢侈的。

网友:
我顶 要那么专业吗????

网友:
完成后,你孩子第一句话:“下辈子投胎还是做你的孩子”.....

网友:
要是我小时候有这些东西玩多好呀!

网友:
强!当你的小孩真幸福。

网友(2009-08-12):
1a2b3c是淘宝店的老板,上海华普兴的,我经常在他那买东西,想不到老板这么牛的啊

网友(2009-12-29):
肯定是lz在玩,打着哄小孩子的幌子,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0-07-17):
楼主用的什么控制器,单片机?

网友(2010-09-30):
机动性还是2个轮子的车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