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T-MINICUBE78K0 与目标板连接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14):
求助:小弟初学NEC单片机,用的片子为uPD78F0547D,使用NCT-MINICUBE78K0 与目标板连接正常(目标板在自检模式下),如图:

1 (原文件名:1.JPG) 然后,打开ID78K0-QB for MINICUBE出现系列画面:

2 (原文件名:2.JPG) 当点击OK时,却提示ID错误,如图

3 (原文件名:3.JPG) 然后,我查遍了所有的手册资料,找到初始ID为20个”F”,我就输入了“FFFFFFFFFFFFFFFFFFFF”但问题依然存在,恳请那位高手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解决办法是:利用烧录软件和烧录工具将你FLASH擦除一下就可以了。

原因:NEC的有些单片机(比如KX2系列)的0085到008E之间的10个BYTE空间是密码区,

如果你编译的时候系统将部分代码写到了此处,那么你下一次仿真的时候,系统就会提示

ID密码不对,不让你仿真了。

你可以在密码区写上密码,这样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