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修改才能让FLASH仿EEPROM的空间只有一个块?【恢复】

楼主(2008-12-14):
根据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提供的关于FLASH仿EEPROM的程序,原来的仿EEPROM的空间是两个块,但最近发现FLASH的空间有点不够,但不知道怎么修改才能让仿EEPROM的空间只有一个块。我例程序中我把

EEPROM_BLOCK        EQU        14        ; EEPROM area is needed sequential block

EEPROM_BLOCK_NO        EQU        2        ; Using block number

修改为:

EEPROM_BLOCK        EQU        15        ; EEPROM area is needed sequential block

EEPROM_BLOCK_NO        EQU        1        ; Using block number

后发现写不了啦,

请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回答,谢谢!

楼主:
我用这两个数试了下写正常;

EEPROM_BLOCK        EQU        14        ; EEPROM area is needed sequential block

EEPROM_BLOCK_NO        EQU        1        ; Using block number

但我用这个两个数试了下,写入的数全为255:

EEPROM_BLOCK        EQU        15        ; EEPROM area is needed sequential block

EEPROM_BLOCK_NO        EQU        1        ; Using block number

我每次写入的数据为8个字节,有没有FLASH仿EEPROM空间只有一个块的例程?

很急!!! 先谢谢各位了!!!

本贴被 ksh8422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2:01:40.

网友:
这个nec没关系,有关系的只是flash存储器的结构,如果你用1个block,注定是不可靠的,比方说,你刚擦除这个page/block,准备从缓冲再写数据时断电了……,两个(包括两个)就很好办。

当然如果用flash模拟eeprom的话,可靠性保证方面的东西要多处理一些。关键的几点:增寿、可靠、接口简单

网友:
目前是不可以,从日电电子深圳的FAE中得知.最少要2 BLOCK.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写数据之前 所有的要写的地方必须清零 然后再写  如果需要修改数据则所有的需要重新擦出再重新写 我曾经与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使用FLASH仿EEPROM时,到底要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它有什么限制?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也是在这里,今天我又试了下,发现在主函数的一开始的地方能写,但在主函数的其它的地方又不能写,写入的全是255

网友:
我也遇到了,写FLASH不成功的烦恼啊!

E-TOUCH的技术能不能给几个能用的例程啊!

最好是C的

我用9234可以

修改之后在9202上就不行了!

郁闷死了    项目马上要量产了  就在这个上面卡住了

楼主:
我还做过这样的实验,在主函数的开头读写用FLASH仿的EEPROM正常,但是在其它的函数中写不正常,写入的数据全为255;

另外这些实验是直接在产品上运行的,而不是仿的。

网友:
不是很同意楼上的观点,你这个实验可能是在写数据不超过1个块的情况下,用1个块时,数据往flash写满之后,没有另外的块用来缓冲,就无法更新旧的数据,难道通过ram周转?

网友:
我以前做过实验,仿EEPROM可以只用一个FLASH块,至于楼主不能使用的原因,我想可能是你仿EEPROM的块已经用作仿真了,导致你不能正常修改。

你可以看一下,你仿真的单片机是否占用着你准备仿EEPROM的FLASH资源

楼主:
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描述我所碰到问题,在使用FLASH仿EEPROM前我写了测试这个功能的函数,发现这完全正常,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却发现写入的数据全为255,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