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做全是NMOS的电调?【恢复】

楼主(2008-12-14):
为什么不做全是NMOS的电调?

网友:
你另外一篇的教學,講得比較明白!謝謝!

网友:
但是要注意一点,MOS驱动桥的上臂用N-MOS和用P-MOS的逻辑电平刚好相反。P-MOS的G极加三极管控制是三极管b极为1时P-MOS导通,用N-MOS加三极管控制是b极为0时N-MOS导通。用N-MOS做上臂的好处是MCU上电时IO口都是1,上臂N-MOS不会导通,只有下臂的N-MOS导通,这时不会有大电流通过MOS造成短路,如果上臂用的是P-MOS,在MCU上电时IO默认全为1,上臂的P-MOS就会和下臂的N-MOS一齐导通,通常会先在MCU上电后的端口设置里把MOS全关掉的。但是如果运气不好,碰上MCU上电复位不良而死机的话,会有很大电流通过上、下桥臂的全部MOS管,想象下后果是什么吧。

网友:
to hn_ny_dxs 夏风:

謝謝你!

网友:
做起来一样的,全N-MOS的只比N-MOS + P-MOS的多了两个二极管两个电容。但是N-MOS的大电流管子很容易买到,可选型号很多,P-MOS不太好买,就算买得到的型号,电流也不够豪放。

网友:
反過來說,是否nmos和pmos的電調比較容易做呢?

网友:
因为用的元件要多一些。电路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
哈哈... 我已经做出来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49899&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2009-03-18):
好赢的电调都是nmos的,无pmos。

nmos的电流要豪放N多。最近自己在做161A的电调(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