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跟TC35i模块可以发送信息吗? 【恢复】

楼主(2008-12-15):
我之前用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跟TC35i模块来发送短信,能够收发,现在我想用串口调试助手来发送信息,但是发现发送不了,问题出在信息写完后那个ctrl-z上面,不知道这个操作怎么办呢?

楼主:
换成1A还是不行呀。

网友:
换成HEX方式,输出1A就可以输出ctrl-Z。

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3楼,我就是按照ASCII码发送的,但是还是不成功,总是ERROR,我用的是pdu编码,7—bit编码方式,问一句,信息最后的ctrl——z也就是ASCII“0x1A”是不是也要用7—bit编码跟前面的信息内容一起编码呢?

网友:
查查ASCII表,有这个字符,0x1A就是了。

我的博客里面有这个ASCII表,欢迎查看: http://friendz.blog.163.com/blog/static/857571322008102551216363/

楼主:
回复1楼,那个串口软件怎么用呀,我连_发送:“AT 回车”命令都发不出去

网友:
用sscom32,或者其他本论坛推荐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
pdu编码 没有研究过,我发的都是英文和数字。

楼主:
可以了,原来1A是不能跟信息内容一起用7-bit编码方式来发送的。

网友:
复制- 这个字符到短信内容后面 试试

网友(2010-05-12):
请问1A怎么发送,放在那里发送

网友:
发送完前面的所有的再发送1A,发送1A的时候要选择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