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再一块红外遥控+四路避障的板,有没人感兴趣,有的话多打几块样.【恢复】

楼主(2008-12-15):
这块板的思路是资源刚够用,富裕不多,控制成本.

功能是:

1.可用万能电视遥控器控制;

2.前,后,左,右,四路红外线避障,用38KHZ红外集成接收头,单片机发射特定编码信号,来排除干扰.

3.两路H桥,但无PWM调速,要调得用软件模拟PWM调节.

4.单片机打算用STC12LE4052,4k代码空间,富裕不多,IO也多不了几个.38KHZ也是单片机产生.

5.此板可以被高级板控制使用,也不浪费高级板的资源.

楼主:
功能是:

1.可用万能电视遥控器控制;

2.前,后,左,右,四路红外线避障,用38KHZ红外集成接收头,单片机发射特定编码信号,来排除干扰.避障采用插件小模块的方式,虽然成本高了一点,但灵活,可重复使用.其中后避障模块可以不插(好象不是很有用)

3.两路H桥,但无PWM调速,要调得用软件模拟PWM调节.

4.单片机用STC12LE4052,4k代码空间,IO除开串口外已全部使用,如果少插一个避障模块可以多一路IO.38KHZ也是单片机产生.

5.此板可以被高级板控制使用(通过串口制定协议控制,会话定义超时机制可大大提高可靠性),也不浪费高级板的资源.

6.无硬开关,待机利用单片机的掉电模式,应该在ua级别.

7.特别设计了充电插座,及充电中断信号至单片机,充电时单片机可被唤醒,指示充电进行中.

8.一路红外接到外部中断,设想也是唤醒掉电模式的单片机.具体还有待程序验证(也许需要按两次开机才能打开,不知道从掉电模式进入工作模式需要多长延迟,如果太长可能会引起第一次红外线解码错误,需要实际验证),如果不好用,那就用空闲模式,软件降低时钟频率来降低功耗.

本贴被 ct_dev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10:18:05.

楼主:
电路图,非电子专业,能简单就简单是我的原则,能用软件解决的尽量软件解决,因此电路极简单,几乎没什么可多余的器件.

网友:
不错啊!竞赛能用上

楼主:
TO:mph2004 莫少

小车还有不少的,自己加工组装的,但开发板只有几块,打样来着的,有朋友买了几套,还剩下几套.

楼主:
四路避障电路今天已经提给厂家制板了,大约1周后收到,其他零件也分别购买了,都是网购,快递费花了不少,不过比自己去电子市场跑还是省事不少,现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淘宝的白金会员,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反正是一直没派上用场.此板所有IO都已用上,串口IO保留做串口,可用做通讯,电路板成本是15,其他器件成本还没仔细算,价格应该在40元以内(不算USB->串口ISP线,遥控器)

网友:
用BT是因为想看看是否可以用它来传视频,接个30万的摄像头,然后通过BT传过来。如果用wifi的话,担心它耗电比较厉害。BT,用2.0 + EDR版本,可以到3Mbit/s的速率,只是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因为想上RTOS,所以想选STM32F103ZET6

楼主:
谢谢鼓励,小车平台负载1kg以内是很灵活的,STM32肯定么没问题了,大材小用.Blue Tooth没用过,理论应该没问题.我用过NRF905无线,用NRF905是没问题的,而且可以用PC控制若干终端,设计无线轮讯协议可很好控制,测试过每秒可响应100次左右.即10ms一次无线会话(8字节有效负荷).

网友:
lz的小车不错呀,而且还提供小车平台

lz能否给提个意见,想用你的小车平台 + STM32 + Blue Tooth来一套,可行性如何?

网友:
做的话联系一下我,算我一个。QQ:530883031

网友:
成本多少呢?另外想问下LZ的小车还有没有,优惠套的那种?想买来DIY

本贴被 mph200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16:45:41.

网友(2009-03-24):
您的充电部分不太详细,具体是怎么回事。。。用什么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