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贴片机第一步,搞SMT(G控制码)可视编辑器 . 【恢复】

楼主(2008-12-15):
DIY贴片机第一步,搞SMT(G控制码)可视编辑器 .

在DIY贴片机了,用G代码控制,为了偷懒弄了个可视化G代码编辑器 。大家给点意见,看怎么把DIY SMT做好。.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啊,送料架还没弄好,调试通过后,我会发一个视频上来的。

楼主:
美国佬的JJ,我的大概会像这样了。

就是机械部分太难弄了,我倒是刚毕业出来在做过五金厂几年,车刨洗钻都没问题,但就是没有设备,

楼主:
谢谢,armok 阿莫的支持了,去你们那边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深圳宝安沙井,太远了又没车(经济危机老婆不同意买)。

楼主:
  好哦,我现在在完善G代码的可视化编辑器,比如拾取一个元件,或换一个大号吸嘴,编G代码时只要点击一下送料槽位置或换吸嘴的按钮图标,相应的代码就会加入。那样就不会那么烦琐了,

我想把贴片机所有要用到的功能G代码编辑可视化,那样就不用去记一堆G指令了。

  关于阿莫说借给我设备用,我也很想用先的进设备哦,我是这样想的我先做一个基本的出来(能贴0805的料了),到时带到阿莫哪里请专家指点,改进和精密化的误差调整。

网友:
【22楼】 Friendz

 呵呵,我有些想法,可是没有时间去实施。看来这个东东会越来越热门的。

视频对准我可以给有兴趣的人提一个方案,使用网上卖的那种便宜的60x珠宝显微镜+CCD+视频采集卡,可以做到准确的角度测量。有心者或许会展开思路,获得灵感。

---------------------------------

珠宝显微镜上面带标尺吗?

网友:
另外它有摄像头接口吗?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IC管芯自动上片机=固晶机

网友:
深圳做钢网便宜的才150。刷锡膏可以用手工。回流焊可以用烤箱来代替。加上温度控制就行了。

网友:
armok

你快成中国山寨版精密设备领军人物了!!这么多领域,我现在怀疑你一天睡觉多长时间,保重身体啊!

【22楼】 Friendz

我前段在捣鼓视频识别,也给出一个方案吧:用的NI labview8 普通的USB摄像头就OK,因为透镜可以换,所以精度不是问题。Labview编程很容易,全图形化的,就是正版太贵。我觉得那这个写(画)上位机软件,那是易如反掌阿。

一个USB手柄控制并口,直接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非PWM控制)。 (原文件名:Program.png)

【15楼】 Oliver

针筒的办法好,这个有新意啊;钢网的话,我想,大家大概不会去做BGA啥的,成本高了些。

另外,IC自动上片,好像目前的精度......你不会说的是那种黑胶(俗称软封)封装吧!这东西要是作出来,真的,那你就发了!!

本贴被 arg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00:57:37.

网友:
回 argee :的确!如果用2万以内的价格做出IC自动上片机,当然是包括图像识别定位系统的,那阿莫一定大发了!

网友:
挑战无极限!哦吔!Mark.

网友:
以前我们手工样品都是:

用针铜打锡浆,脚踩住开关就有脉冲气压左右在活塞上(一般1秒一次,可以调节).

几分钟可以滴完一个板子,然后镊子摆元件

网友(2009-05-29):
armok 阿莫
非常感兴趣。 事实上我们的雕刻机,也会有扩展成帖片机的计划。

毕竟我们这里是电子综合论坛。大家对这个兴趣非常大。

我以前一个构想,简化送料结构,类似“半手工半自动”的方式。目前的雕刻机只需要较少的改动就能自动贴片。
希望老大不要放弃

网友:
15楼那个,视频单色跟踪+机器跟随这个非常多人做出来了,我也有代码和控制板. 跟踪图像运动分析也有简单的代码

网友:
另外,IC自动上片,好像目前的精度......你不会说的是那种黑胶(俗称软封)封装吧!这东西要是作出来,真的,那你就发了!!

请教,目前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2010-03-26):
太强了!我以前也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大多是PLC和运动控制卡,成本太高了,看来这种很有启发啊!

网友:
老帖,继续跟

网友:
我有大量的ccd摄像机 你快弄出来 我免费赞助你一个

网友:
~~~BT~~~的真不少

网友:
楼主呢?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以前接触过工厂里的贴片机,虽然了解不多,还是想提点建议。

其实定位问题不需要复杂化,以前的接触到的贴片机是这样处理的,系统有一张表格,记录元件序号、取元件的槽口位置、x坐标、y坐标、旋转角度等数据。

1、固定好PCB板和各种要贴的元件(整盘的);
2、机器回零点,调整系统零点;
3、手动移动机器到元件槽口并定位,系统记下该元件的槽口位置;
4、移动机器到PCB板的元件位置,并微调,定位,系统记录下该元件的x、y坐标,旋转角度;
5、继续下一个元件坐标的记录,直到记录下所有要贴片的元件槽口、x、y坐标,旋转角度;

表格记录完后就可以试贴,系统从表格中取出数据,到指定的槽口取元件移到指定的坐标,移动时旋转规定的角度,最后将元件放下,如果有必要,重新调整表格里的数据。

其实就是根据表格生成G代码,有运动控制器操作机器运行。

网友:
不明白做这个可视化G代码编程器有什么用,从PCB文件里直接就能读出元件座标,中心作标,焊盘作标旋转角度等,完全可以用这些作标让运动控制卡工作,如非要换成G代码,也可以编程自动转换。
我也准备动手做贴片机,先不做视觉识别。准备读取PCB文件控制运动控制卡完成机械动作!

网友(2011-03-16):
mark,顶15楼和30楼。 labview控制并口的图形代码很好理解

网友:
看了一些别的论坛,有使用摄像头检测的,大家能讨论下有必要吗?
在labview弄个界面手工调整好pcb和物料的对位不就可以吗?

网友:
有人DIY出贴片机了吗?

网友(2012-08-07):
难道没有了下文?

网友:
楼主还在搞贴片机么?

网友(2013-03-10):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网友(2013-06-18):
贴片机,从贴片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