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仿真eeprom占用2个数据块之困惑【恢复】

楼主(2008-12-15):
我在仿真的eeprom时,用的第二种模式: FIXED-LENGTH MULTIPLE-DATA METHOD

在这种模式下,写入同记录号(number)的数据时,实际上在flash中是不会覆盖旧的数据,

而是增加个新记录(记录号相同),那么在flash中有多个记录的number号码是相同的,

只不过读函数会自动找到最后1个记录做为有效数据。

那么,第二块数据块的功能是否为的是:

当记录数量超出1个块的处理范围时, 自动将有效的记录复制到第二数据块(相同记录号的,只拷贝最后1个数据)

并擦除第一个数据块的所有记录并做标记,等待第二块数据块满的时候,自动转入第一块处理,这样来回实现数据块复用,达到所谓的万次改写

(因E文水平差,文档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在有些应用根本就用不了万次改写,一般来说一千就差不多了,这个FLASH仿EEPROM太占用FLASH空间了,结果导致NEC的4KB和AVR的2KB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擦Flash的次数

网友:
楼上的兄弟     你好!

你写的在什么地方啊?

发上来参考一下啊!    我参考他们那个文档上的写的,调了一个星期还没搞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也可以发到我邮箱啊!  scw8854780@sina.com

不胜感激!

网友:
用我写的就可以了,想怎么存就怎么存,我也看了他们的文档,一点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