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能和AVR Studio调试吗?【恢复】

楼主(2008-12-15):
如题,如果能请教具体方法。(在坛子里转了一圈没发现方法)

网友:
需要安装两种软件,然后在studio中建立工程,点击下一步,选择如下:

网友:
proteus和AVRstudio版本上要满足:Proteus VSM for AVR at Version 7.4 or later.

                               Atmel AVRStudio Version 4.14 onwards

                               (   http://www.labcenter.co.uk/support/vdmavr.cfm  )

另一方面:Proteus 7.43 crack要新

本贴被 shihaid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14:16:29.

楼主:
???怎么谢我啊???应该谢谢大家,呵呵

本贴被 zhouji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08:32:00.

楼主:
最新的软件都装了,下一步该如何做呢

网友(2009-04-11):
共享一下,我装了不能用!

网友:
有问题的话,应当描述清楚以便大家分析。

网友:
那为什么出现这问题呢?

Loaded partfile: C:\Program Files\Atmel\AVR Tools\PartDescriptionFiles\ATmega128.xml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VSM Debugger object
Coordinator: Error when writing memory contents to the debug platform.
Coordinator: Error loading object file.

网友(2009-06-07):
你好,,怎么下载,,
网站好像不让下载了。。
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
老是提示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Proteus VSM Viewer object instance. [hr=80010105]. Proteus: Please check

网友(2009-12-26):
【10楼】 Npng 卷心菜:我的提示信息和你的一样。    软件: AVR Studio 4.17和proteus 7.4 SP3。

网友:
试装一下看看!

网友(2011-02-25):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出现这问题呢?
loaded partfile: c:\program files\atmel\avr tools\partdescriptionfiles\atmega128.xml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vsm debugger object
coordinator: error when writing memory contents to the debug platform.
coordinator: error loading object file.

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1-06-17):
同理!!!遇到问题了!!显示提示没有WinAVR。安装完了以后还是有问题哈!

网友(2012-02-27):
想回复【8楼】guantingwei

安装了Protues7.5和Avr Studio4.16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