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EEPROM,想怎写就写,想擦就擦!【恢复】

楼主(2008-12-16):
模拟EEPROM,想怎写就写,想擦就擦!

/**********************************/

/*   从正常模式切换到编程模式    */

/*********************************/

void star()

   {

    MK0=0xFF;

    DI();

    do

     {

        PFS=0;

        PFCMD=0xA5;

        FLPMC=0x01;

        FLPMC=0xFE;

        FLPMC=0x01;

        NOP();

        HALT();

     }while((PFS&0x01)==0x01);

   }

/**********************************/

/*   从编程模式切换到正常模式    */

/*********************************/

void stop()

   {

    do

     {

        PFS=0;

        PFCMD=0xA5;

        FLPMC=0x00;

        FLPMC=0xFF;

        FLPMC=0x00;

      }while((PFS&0x01)==0x01);

     EI();

   }

/*********************************/

/*           块擦除             */

/* 入口参数:block 要擦除的块   */

/********************************/

void erase(unsigned char block)

     {

        do

          {

           FLCMD=0x03;

           FLAPH=block;

           FLAPL=0x00;

           FLAPHC=block;

           FLAPLC=0x00;

           PFS=0x00;

           WDTE=0xAC;

           HALT();

          }while((PFS&0x06)==0x04);

     }

  /***********************************************/

  /*                写数据                       */

  /* 入口参数1:block 要写入数据所在的块         */

  /* 入口参数2: addr  要写入数据所在的块的偏地址 */

  /* 入口参数3:b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block,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bdata)

      {

           FLW=bdata;

           FLAPH=block;

           FLAPL=addr;

           FLAPHC=block;

           FLAPLC=addr;

           FLCMD=0x05;

           PFS=0x00;

           WDTE=0xAC;

           NOP();

           HALT();

      }

看了一大堆例程,都没有一个象我这样的例,  只好自己写一个了,断断续续搞了N久时间,终修正果!

9202上通过。

    欢迎大家讨论NEC应用:Q Q : 8 6 0 6 1 8 2 1

楼主:
独特之处--就是轮换的办法,了解FLASH做EEPROM用的原理--只能把1变成0,不能把0变成1。NEC的代码是好,

但是好多人都搞不明白,当搞明白的时候,就不用它的了!

网友:
不要贬低nec的代码,还是有其独特之处, 它的代码讲究可擦写的次数

网友:
STC上应用很不错的主意

网友:
en,STC上应用很不错的主意

楼主:
http://www.getsoo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477&extra=page%3D1

完整的程序可以参考这个贴!

楼主:
#pragma section @@CNST buf1 at 0x0C00

const unsigned char buf1[25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把一个块定义成一个数组。

  读数据:                 ldata=buf1[k];

楼主:
我的方法就是定义一个数组到所用到的块!

网友:
写入的数据是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
回楼主,您这函数的使用是不是这样的:

   star() ;

   erase(block_num) ;

   for(i=0;i<addr_mix;i++)

     write(block_num,i,i) ;

   stop() ;

网友:
flash的结构是什么?了解了这个问题就明白为什么要擦页了。否则不就和普通的eeprom一样了嘛。

网友:
STC51的FLASH做EEPROM要BANK擦除后才能写,NEC的要吗?

网友:
78K0S可以这样写,换了78k0就比较麻烦了...78K0S手册直接有各个自编程相关函数的解释,78K0就没

网友:
嗯 不错 还是这个方便多了 收藏

楼主:
原理是一样的,我没有0511的芯片,如果老大支持给我芯片,搞出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明白NEC为什么这样简单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给大家,给的让人难看死的程序。

网友:
楼主有没有0511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