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LCD的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2-16):
我在同一个.c文件里定义了几个函数,这几个函数都调用了LCD模块的API,像LCD_Init()、LCD_Position()这些。编译的时候出现warning,显示某几个函数定义里面,调用语句里的API名(LCD_Init()这些)未知,但是另外一些API调用就没有问题。我把出问题的这几句注释掉以后warning就消失了,但是这时候还有一些函数在调用这些个API啊。我改用LCD_1_Init()也是同样的错误。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编译器在同一个文件的某些地方就找不到API定义了?

我用的环境是:Psoc Designer 5.0 + HI-Tech c compiler Pro V9.61PL2

Warning:

!WG:xxxx.c(454):(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出错的文件结构:func.c

============================================================================

#include <m8c.h>

#include "PSoCAPI.h"

void a()

{

    LCD_Init();                  // no error

    LCD_Position(...);           // no error

    LCD_PrHexInt(...);           // no error

}

void b()

{

    LCD_Init();                  // error

    LCD_Position(...);           // error

    LCD_PrHexInt(...);           // error

}

============================================================================

修改后无错误信息的文件结构:func.c

============================================================================

#include <m8c.h>

#include "PSoCAPI.h"

void a()

{

    LCD_Init();              // no error

    LCD_Position(...);       // no error

    LCD_PrHexInt(...);       // no error

}

void b()

{

    //LCD_Init();

    //LCD_Position(...);

    //LCD_PrHexInt(...);

}

============================================================================

先谢过了。

楼主:
这问题的确很诡异。头疼。

网友:
我试了一下,好象没出现这样的问题。环境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