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汉字移动显示(51单片机+ULN2803+74HC595)+仿LED点阵字模的VB6工程源代码【恢

楼主(2008-12-16):
这个电路是在网友jeoge的仿真图上改的,他用的AVR,这个用的是51的RXD、TXD控制74HC595串行移位。

呵呵,这个屏幕录象机没有注册,所以……,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一个好用的给我。

仿真文件+ keil工程文件随后放出

字模是用这个软件取的(VB6工程源代码文件整理一下再发上来,起码我得多写点注释吧:),放上来是怕以后弄丢了。。)

楼主:
仿真文件+keil工程源代码

楼主:
VB6工程源文件

这个字模软件的取模方式,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哪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自己去改。在这个仿真里面,我用的是最下面一个,竖排分离。我想用动画形式来表述最好不过了——也就是鼠标点哪种取模方式,旁边跳出动画来显示,LED点阵运动的方向。

本来想用VB打开这个工程文件再改改,但是忽然发现,自己的电脑上目前已经没有VB了。只好草草的发上来了。

楼主:
呵呵,这个屏幕录象机没有注册,所以……,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一个好用的给我。

==================================

难道大家都没有?还是敝帚自珍,不愿意给我用?

楼主:
能否抹掉别人留下的记号? :)

网友:
送上屏幕录象专家 7.5 和注册机,等待楼主的最终结果上传。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我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用动画形式来表述——也就是鼠标点哪种取模方式,旁边跳出动画来显示,LED点阵运动的方向。”   才算最终结果?

你的注册机很好用,哈哈,多谢。。

网友:
楼主的 PROTEUS 是什么版本啊?我下来了说版本不对,我用的是7.2

楼主:
【10楼】 coslight2005 年少轻

=================================

为了与时俱进,我用的是7.4SP3,这里有人上传了绿色版,你可以去下。

网友:
正在学习单片机,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楼主:
  在这个仿真里面,Proteus这个软件有一个可喜之处,还有一个荒唐之处

  1、可喜之处:89C52的P0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有正常的逻辑电平输出。否则,你看到的电平状态是灰色的(Proteus用颜色来表达电平状态,红代表高,蓝代表低,灰代表不高不低的未知态,实际中的89C52确实这样),当然在这个仿真里,我把Proteus里的颜色表达选项关闭了(因为如果不关闭信号线上的颜色表达,那么在那多个点阵屏组成的点阵区域里,一大排红点、蓝点的交替闪烁会严重影响视觉效果)

  2、荒唐之处:ULN2803的输出管脚居然需要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如果不接上拉电阻,那么ULN2803输出管脚全为低电平状态,导致点阵区域出现全亮的情况。而在现实中,ULN2803的输出是不接上拉电阻的,并且接了反而误事(耗电耗空间)。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轻信Proteus。

网友:
回【13楼】 zcllom

  2、荒唐之处:ULN2803的输出管脚居然需要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如果不接上拉电阻,那么ULN2803输出管脚全为低电平状态,导致点阵区域出现全亮的情况。而在现实中,ULN2803的输出是不接上拉电阻的,并且接了反而误事(耗电耗空间)。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轻信Proteus。

=======================================================================

  ULN2803本来就应该这样,Proteus也没有错。

  看了你帖子的“ULN2803的输出管脚居然需要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使用”的疑问,我赶紧下载你的上传,运行Proteus,情况正如你所说。

  我没有接触过LED点阵屏,故特地下载了ULN2803的数据文件,结合仿真分析,得出结论:ULN2803本来就应该这样,Proteus也没有错。

  原设计者用单片机的P0和P2口共16路(每次只有一路输出高电平,其余15路均为低电平)来连接两个ULN2803,按序进行扫描(至于行扫还是列扫,一下子我还说不清楚)。

  ULN2803是八达林顿晶体管阵列。从它的单元电原理图可以看出,它是开路集电极输出结构。正像你所说的“可喜之处:89C52的P0口”一样,ULN2803也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有正常的逻辑电平输出。反推过去,89C52的P0口也一定是开路集电极输出结构或者开路漏极输出结构。

  在原设计者的设计思路、软件编程和逻辑电平搭配的环境下,ULN2803必须外接上拉电阻。只有如此,才能够显现、区分16路的状态,实现应有的功能。“如果不接上拉电阻,那么ULN2803输出管脚全为低电平状态,导致点阵区域出现全亮的情况。”一点不假。

  什么时候ULN2803的输出可以不接上拉电阻呢?我想,当ULN2803的负载的另一端连接在电源“+”端,或者连接在高电平上时,外接上拉电阻就可以省略。估计这就是你见到过的情况。

  一个人一个思路,不同人的设计结果自然各不相同,我们可以比较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比如,有的设计比较合理一些,...... ;有的不够合理,多用了元器件,增加了电耗,多占了板面空间等等。

  ULN2803 高电压大电流八达林顿晶体管阵列

  ULN2803 单元电原理图

本贴被 JQ_L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23:31:30.

楼主:
什么时候ULN2803的输出可以不接上拉电阻呢?我想,当ULN2803的负载的另一端连接在电源“+”端,或者连接在高电平上时,外接上拉电阻就可以省略。估计这就是你见到过的情况。

=========================================

  这个仿真图就是这样的,ULN2803在这个原理中的使命就是“吸”电流和“阻”电流。Proteus认为,管脚为低电平“0”时,能够“吸”电流,形成电流回路,为高电平“1”时才能“阻”断电流的回路,但它忘记了ULN2803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管脚呈现出的“高阻”态同样具有“阻”断电流回路的效果。

  因此我说它的荒唐,就是在于当ULN2803输入脚没有信号,或者为“0”时,输出脚应该是高阻态,外部电流是进不来的!流经LED点阵里的电流将在ULN2803的输出管脚处被阻断,就象水流遇到闸门关闭的时候就流不动了,LED因电流的不流动而不亮,而在仿真中,点阵区域居然全亮。此时看一下ULN2803的输出管脚电平状态,居然是“蓝色”低电平,所以导致全亮!所以在Proteus的眼里逻辑只有“高”、“低”两态,这就是它目前的缺陷。无奈之下,我才加了两条上拉电阻实现这个仿真。

网友:
回【15楼】 zcllom

  你的十分清楚的解释,使我明白 ULN2803 在这个原理中是每一个电流通道的位于接地端的开关,正是我所说的“可以不接上拉电阻”的情形。而我没有注意到,以为它只是发出高、低电平的控制单元,没有正常的逻辑电平输出哪里能行。

  你说的情况是属实的,我应当修正自己的观点。学习了。谢谢。

  我重新做了仿真,注意到 ULN2803 的属性里,七个输出端的电气类型是下拉的,只有一个输出端(8C)是三态。就这一个高阻态,在仿真时也没有发挥作用。

  我又试着将所有输出端都改为三态,重建元件,更新库,更新电路。结果还是没有变化。

  我还把 Proteus 原已设置好三态的 ULN2003A 换上,结果依旧。

  看来,问题出在仿真模型之中,我们无能为力了。

  顺便说一下,你的电路中遗漏了一条线(D53),致使下排第三个LED模块的第五列不能点亮。

  另,实际应用中,所有595的数据输出端都应当串接一个低阻值的限流电阻吧。

楼主:
  顺便说一下,你的电路中遗漏了一条线(D53),致使下排第三个LED模块的第五列不能点亮。

  另,实际应用中,所有595的数据输出端都应当串接一个低阻值的限流电阻吧。

===========================================================

  的确遗漏了一条线,你真够细心的啊。

  595的输出端在实际应用中的确要接一个限流电阻。不过我们玩proteus玩的是逻辑,图面要精练,清洁,因为我们要看运行效果,不要被一些没必要的东西挡住视线。最主要的是,添加这么多限流电阻上去,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
我下载的怎么看不到仿真电路?

楼主:
我下载的怎么看不到仿真电路?

===================================

除非论坛把它吃了

楼主:
我曾在二楼说过:

    “这个字模软件的取模方式,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哪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自己去改。在这个仿真里面,我用的是最下面一个,“竖排分离”。我想用动画形式来表述最好不过了——也就是鼠标点哪种取模方式,旁边跳出动画来显示,LED点阵运动的方向。

    本来想用VB打开这个工程文件再改改,但是忽然发现,自己的电脑上目前已经没有VB了。只好草草的发上来了。 ”

===============================================================

    最近上网发现,动画演示取模方式的创意,已经有人在另一个字模工具中实现了,名字叫 “PCtoLCD2002(字模完美版)”,在它的“字模选项”里可以看到“取模演示”的动画效果,看这个工具的exe文件图标是C++ Builder编译出来的图标。我打算把这个效果也做在我发的那个工具里面。

网友(2009-04-09):
To 楼主 zcllom 星罗棋布

    你在【22楼】说过:

    最近上网发现,动画演示取模方式的创意,已经有人在另一个字模工具中实现了,名字叫 “PCtoLCD2002(字模完美版)”,在它的“字模选项”里可以看到“取模演示”的动画效果,看这个工具的exe文件图标是C++ Builder编译出来的图标。我打算把这个效果也做在我发的那个工具里面。

    不知现在进展如何。期待。

楼主:
LED字模取模观察动画凑合着弄出来了,这样可以看到取模方向动画了,不再象以前摸不着头脑。

楼主:
在以前的基础上,改进的《LED点阵字模软件》的VB6工程源代码、工程文件:

    7楼送给我的那个屏幕录象工具非常好用,可以录一些教程动画,我用它录制屏幕上的动画,自动保存为avi格式文件。然后用另一个工具《GIF Movie Gear》,将avi格式的录象转换成gif图片动画,这个工具《GIF Movie Gear》非常好用,在转换格式的过程中,可以设置将动画优化一下,最终生成一个很小的gif格式图片动画文件。这里把该工具一并赠送出来:

注册信息:
名称:soft.lhinfo.ha.cn 注册码:mg37mca5629

********************************************************************************
更正:《改进后的LED字模软件》修正版             2009.09.23
********************************************************************************
【27楼】 zcllom 星罗棋布
在以前的基础上,改进的《LED点阵字模软件》的VB6工程源代码、工程文件:

================================================================================

这个上位机软件有BUG,那就是用“↑”“↓”“←”“→”箭头将字符移动了位置之后,本意是取这个字符在该位置的字模,不想点击“提取字模”之后,这个字符又变回到原来的位置了,因此让人枉费心机,亦是徒劳了一把。

在此将修正版放出,予以更正。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改进有成果,恭喜,顶!
收下《GIF Movie Gear》,学习制作动画文件。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对我们初学者比较有用

网友:
挺有意思的说

网友(2009-07-10):
这个帖子非常好

网友(2009-08-16):
非常有用!不顶一下不行啊!

网友:
取模软件不错

网友(2009-09-22):
终于找到 ULN2803 的输出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得到正确的仿真结果的原因。
见图中的说明。

楼主:
哈哈,还在纠结啊。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踏破铁鞋寻遍来。

另:
【27楼】 zcllom 星罗棋布
在以前的基础上,改进的《LED点阵字模软件》的VB6工程源代码、工程文件:

======================================
这个上位机软件有BUG,那就是用“↑”“↓”“←”“→”箭头将字符移动了位置之后,本意是取这个字符在该位置的字模,不想点击“提取字模”之后,这个字符又变回到原来的位置了,因此让人枉费心机,亦是徒劳了一把。

在此将修正版放出:(由于修贴时效已过,无法回27楼更正,特在此更正。)

网友:
TO【44楼】 zcllom 星罗棋布

    不是纠结。
    帮助高中生参加奥物比赛,用 Proteus 仿真给予讲解(不用徒手画图,特省劲儿,准确而又规范),我用到了 ULN2803 之类,本没有想用它的第三态,却发现它的三态表现正常,使得我回想起了你的这个帖子。
    让大家知道一下,仅此而已。

    另,你在楼上发布的《改进后的LED字模软件》修正版,我已经帮你放到了【27楼】。如有提法不妥,请告知我。
    我们大家都应当感谢你。

网友:
很好,估计能用到

网友(2009-11-21):
对不起,我来迟了  进来膜拜一下 zcllom 星罗棋布 和
JQ_Lin 的研究精神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刚刚要用到谢谢了!!!

网友:
又看了一次

网友(2009-12-23):
最近也在了解ULN2803~~~看了此贴~~

zcllom 星罗棋布 和 JQ_Lin  两位真是太强了~~

小弟服 哈哈~~~~~

网友:
收几个好工具,谢了!

网友:
这个贴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楼主提供一个我在用的屏幕录像专家和谐版

网友:
我用Camtasia Studio屏幕录制软件,感觉应该比屏幕录像专家好,直接支持GIF格式avi,等n多格式,而且好多国外的视频教程也是用它搞的。

网友(2010-01-25):
proteus仿真,记号。

网友:
几个好工具,谢了! 值得去学习!!!!!!!!!!

网友(2010-03-18):
+------------------------------------------------------------------+
|足迹:                  |  努力:         |     目标:            |
|     51-HT-AVR-STM32    |    操作系统     |        Linux WinCE    |
|     ASM-C-C++-C#-VC    |                 |        ARM9           |
|------------------------------------------------------------------|
|扬正气,促和谐!!!                                                  |
|------------------------------------------------------------------|
|下辈子我要做个大苦瓜,让吃我的人都来尝尝我的苦!                    |
+------------------------------------------------------------------+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好文章,正好需要,谢谢大家!

网友(2010-04-21):
楼主做的例子跟我做的一样有托影现象~~~这个问题好像不易解决,不知道做实物出来效果是不是跟proteus一样有托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做的例子跟我做的一样有托影现象~~~这个问题好像不易解决,不知道做实物出来效果是不是跟proteus一样有托影~~~

严正地告诉你:楼主的例子做实物没有一丝一毫的拖影。

网友:
那是不是软件的速度太快和软件的器件是太理想呢?

我说的托影就是移动时的文字变宽了,图片的上面一行文字在移动的,下面的文字没移动,不过他的这个视频已经是实物做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颜色选项在哪里?我忘记了,以前好像试过的~~~

网友:
楼主,PROTUES7。4在哪里下啊,没看见

网友:
要不你上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LZ
很好很强大
如下小弟的疑问,还请教下
急,这周五就要交的,
不然要被打屁屁了
我下了你的proteus仿真文件
运行,可以正常显示,看演示:
————————————————————————
后把你的AT89C52晶振由原来的6M改为12M,
开始有点不能正常显示了,看演示:
——————————————————————————
再改成24M的,完全看不出显示的是什么东西了,
看演示:
————————————————————————
小弟之所以这么实验,是因为我在用AVR来控制16*64
(74LS138输出通过一个大电流PNP做16*64屏的行扫描,8个74HC595做列驱动)
在淘宝上买了一块这样的屏,
用内部自带4M晶振,行扫描,列驱动都没加延时,显示OK了

结果没想到在proteus中,反而只看到一行一行地乱显示,看演示(内部4M晶振):
————————————————————————————
proteus自带晶振改成1M,可以看出大概是在显示毕业设计几字,但是不能整屏一起显示
按下QQ自带截屏快捷键截取当前屏,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显示了其中几行,看演示(内部1M):
————————————————————————————

再改成用4M晶排,同时在送完每行数据完加了:i=2000;while(i--);的延时,可以看到跟上一个演示一样的结果,看演示: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protues7。4在哪里下啊,没看见

你没救了,在这个地方,找不到比找的到要难的多。

【83楼】 sophy.lin
=====================================================
    我没兴趣为了别人的问题,去花时间下一个73M的东西到自己的硬盘上来观看。如果是我来问这个问题,我会把这个帖子里提供的动画制作工具下载下来,然后把73M的AVI视频弄成GIF格式的,再抽丝剥茧优化一下,就可以把一个300K以内的动画贴到论坛上来,以方便别人观瞻。我在帖子里以及跟帖里就是这样做的,动画都直接显现在帖子中,很简洁直观,方便了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这个地方,找不到比找的到要难的多。

就顶这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星罗棋布所言极是,
但是在大半夜第一次使用这个录像专家,
也不懂压缩在哪设置,
到于你说的转GIF的东西,我一看到就下载下来了,(无论在哪里都是个很好的工具)但还不知道怎么用
昨晚又太昨太急着问这个问题了,所以录制完视频后虽也有考虑到别人下载不方便,
但还是有一线奢望看能不能第一时间就得到有用的答复
今晚回去宿舍我会再用下这个转GIF的,
但我的问题还奢望你能先帮忙看下,视频就不要下载了
看文字及如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43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ophy.lin&bbs_id=9999
不甚感激

网友(2010-05-23):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0-08-18):
楼主 定……真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帖子很牛,做个标记!

网友(2010-11-11):
终于找到以图片的形式保存文字的点阵方法了。将取模的点阵从串口直接发给单片机再传液晶就变成串口液晶了。有同样想法的记得交流啊

网友:
最好借助阿莫的地盘开个新话题哦

网友(2011-01-30):
这里的学习氛围很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问一下楼主,你这里应该加了一片外部存储器了吧?C52本身的RAM就128b吧。缓存都用完。

网友(2011-03-22):
很好的教材,我一直在找这个。谢谢了!

网友:
标记了,未下载!

网友(2011-04-23):
楼主能问下你16*16的引脚怎么接?

网友:
求审核通过!T.T

网友:
确实是非常好的工具,感谢了

网友:
太tmd的喜欢了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2011-05-23):
太好了!喜欢。

网友:
真长见识啊

网友(2011-09-11):
注_册信息:
名称:soft.lhinfo.ha.cn 注_册码:mg37mca5629

不能下

网友:
标记26楼上下资源

网友:
仿真效果不错,不过行扫用直接用MCU的16个IO好像太奢侈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标记26楼上下资源

网友(2011-12-24):
顶一下,做个标记!

网友(2012-03-01):
太好了,标记啊

网友(2012-04-16):
好神奇玩意。

网友:
非常好  记号

网友(2012-05-27):
非常有用!不顶一下不行啊!学习了!强烈记号!

网友(2012-07-21):
不错,但是否做成 单元板的格式,
看看这个, 利用单元板一个个串接而成的, 很方便。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id7017398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mark一下

网友(2012-09-13):
狠人呀,mark,学习了

网友:
做这个LED点阵LZ不考虑用 单元模块的方式来做么?  要几个汉字 就粘贴几个单元板哦,需要的赶快去下载。
这是我的帖子:需要的赶快下载。一直往下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71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屏幕录象机没有注册,所以……,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一个好用的给我。

===================== ...

LZ这个好用

网友:
技术性记号

网友:
用的是哪个proteus版本啊?

网友:
代码看不懂……囧

网友:
有谁帮忙解答一下:
uchar i,j;
  uchar *m;
    uchar  buffer[16][8];
    for(i=0;i<16;i++)
    {       for(j=0;j<7;j++){
                m=&buffer[i][j];
                 *m=*m<<1;    这个的意思?  *m不是代表地址所对应的值吗?怎么可以给指针复值?
                 *m=*m|*(m+1)>>7;  这个的意思?
                                   }

     }
     m=&buffer[1]

网友(2012-10-15):
MARK 不错哦,有空研究下

网友(2012-11-18):
楼好长;东西好多学习嘻嘻

网友:
下来学习了。。。辛苦楼主了。。。。道声谢谢

网友(2013-01-28):
屏幕录像和取模软件!标记学习

网友:
求解释是一下原理

网友(2013-03-28):
这个仿真的效果很好啊

网友(2014-01-17):
标记下,回去仿真看看

网友:
学习制作动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