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学习NEC单片机的起步【恢复】

楼主(2008-12-16):
各位NEC单片机大虾,能否给小弟个建议,如果要学NEC单片机,应该从哪种开始学起比较好?有没好的方法,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上手?谢谢指点!!

网友:
你先明确你最可能用哪个系列的MCU,78K0S/78K0/78K0R/V850?根据你的需要选一款学习

如果没有目的性,那就从78K0/KF2开始学习

短时间上手:工具学习 + MCU手册学习 + 编程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