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驱动你的无刷电机---关于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基本原理【恢复】

楼主(2008-12-17):
      本着“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的宗旨,笔者“摸着石头过河”今晚连夜写了这篇文档,匆忙之中不能尽善尽美,大家暂且先看看,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请提出来,刚刚玩无刷电机,了解的也不是很透彻,但一般用用是没有问题的。看了觉得还可以的,请帮忙顶一下,俺可是熬了大半夜写出来的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好了,时间不早了,赶紧睡觉去了。

    文档截图: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11:24:02.

楼主: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在线人数最少的一晚

网友:
这是我看到的简单,但比较具体讲述反电势过零和换相的文章了。不错。

我建议LZ能进一步研究到“齿和极的相对位置”。

毕竟,HOLL是装上去的,安装位置和方法还不全相同。

网友:
Cool !

的确,4点时只有3个登录网友,是很少见的情况。 不过估计还有一些没有登录的。我们网站不需要登录就能使用所有的资源。许多潜水的网友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的网友数量,是比登录网友的数量要大的。

网友:
敬佩夏风的钻研精神,谢谢

楼主:
【3楼】 elder60

我建议LZ能进一步研究到“齿和极的相对位置”。

毕竟,HOLL是装上去的,安装位置和方法还不全相同。

谢谢你的建议,受个人能力和设备限制“本文所谈论的无刷电机内容,只涉及低速飞行类航模电调的小功率无传感器应用”。装了HOLL就是有感的了,不在本文的谈论范围内。有感无刷的资料网络上很多,并且是相当成熟和稳定的技术。

网友:
先收着先

网友(2009-03-21):
我一边拆电机,一边在学习~~

网友:
善于总结自己的理解,顶!

网友(2009-05-13):
为什么无刷电机是多极的,而不是双极的?
不同的槽/极,驱动方式会有差异的吗?

网友:
没看明白图中的自举升压是怎么个原理,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09-06-16):
无刷电机和三相交流电机差不多了

网友(2009-08-03):
23楼 没看明白图中的自举升压是怎么个原理,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我也看不明白哈

楼主:
上电时,电源流过D1、D2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很快升至接近11V,这时如果Q6导通,C1负级被拉低,形成充电回路,会很快充电至接近11V,当PWM波形翻转时,Q6截止,Q3导通,C1负极电位被抬高到接近电源电压,水涨船高,C1正极电位这时已超过电源电压,并高于C3端电压。因有D1的存在,该电压不会向电源倒流,,此时开始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被充至近似2倍电源电压,只要Q3、Q6一直轮流导通和截止,C1就会不断向C3充电,使C3端电压一直保持为近似2倍的电源电压,这就是电荷泵的原理。

网友:
好像明白了点。。。
楼主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呢:电荷泵的输出电流是很少,但场效应管所需的输入电流也很少(输入阻抗大),所以能驱动之?

网友:
个人认为无刷电机原理就是三相同步电机原理,无刷电调=逆变器,对吧?

网友:
有个疑问,下臂MOS管不需要加大VGS吗?

网友A(2009-09-30):
光驱或软驱上的电机是什么电机(除步进电机外?)

网友:
呵呵,好东西。08年顶到09年啊!

网友:
to 【hn_ny_dxs 夏风】
看到你在另一篇帖子里说IR2103等驱动芯片如果100%PWM的话不好用,
那如果用你这篇文章里介绍的分立元件的话能实现100%PWM么,有么有什么注意事项,
电容电压以及大小的选择有什么考虑?请给俺上上课。

网友(2009-11-18):
小弟正困惑呢,遇到楼主大作,醍醐灌顶,万分感激!

网友:
传一个现成的无需传感器的BLDC驱动芯片,严格地讲是有无hall都可以驱动的

网友(2009-12-28):
做个记号,我有几个无刷的电机 ,以后可能要要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疑问,下臂MOS管不需要加大VGS吗?

同疑问。。。。
IO的5V能够做到很好的导通nmos吗?

网友:
一般30V的场管VGS在3V的时候即可通过很大的电流,比如100N03在3V的时候可以提供40A的电流,不过再增大VGS可以继续减小RDS,一般低压场管VGS在8V时就可以拥有非常好的性能,再提高效果不太显著了
单片机引脚电平可以很好的使场管导通,但是对于大电流的场管(需要较大的GATE CHARGE)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边沿不陡峭
但是现在大多数电调采用比较低频率的PWM(比如8K),这个边沿差不多也够了,如果想进一步提高PWM,较好的栅极驱动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2010-02-02):
好贴,入门无刷驱动首选资料

网友(2010-05-05):
标记了,最近在学习这个东西呢。

网友:
真是长见识

网友(2010-08-26):
顶!不知这种无刷电机在哪里能用上,他的转速稳定吗?

网友:
MARK 也算是回帖,浪费视力啊,无语,我也马克一个。

网友(2010-10-24):
最近在学这个,好贴

网友(2010-11-23):
连续看了几篇!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首先感谢您帖子,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我想问下,倍压整流电路怎么启动呢,您说PWM翻转时Q3导通,Q3导通本身怎么导通呢,这时候C3上的倍压还没形成呀!

网友:
凌晨四点还没睡,强悍!

网友(2010-12-23):
好帖,楼主很强!希望能多多指教啊

网友:
好的没话说,虽然还有不明白,,看不下去的地方!谢谢

网友:
找了你好久

网友(2011-02-25):
我有 24V 50A 有刷电机. '
不知谁有好的调速方案

网友:
这个文章让我有非常大的启发。谢谢。

网友:
晚上失眠上网看看,我正在写60V80A的无刷电机控制器的论文。我搞得是简单的调速没有什么什么闭环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D:

好东西

网友:
我终于知道怎么发言了
看了许多资料,现在自己动手在做了。

基本是按楼主的图做的,也是用的70N03
我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
如果楼主还在上这个网站,还看这个贴的话是否能帮解答一下!

是关于自举升压的。
自举升压要有一个变化的波形输入才可以才生升压。
我看电路图是这个信号接在了C项上。
我想问的是,C项并不是一直能输出PWM的,只有在C项需要是才打开C项的下臂输出PWM
也只有这时才可以产生升压。
那在C项关闭时,没有PWM时,如何才能产生升压呢?
还是这个时间足够短,电压不会下降,待下次C项打开时,也够用呢?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1-05-02):
那个附件怎么下不了 ?

网友:
mark一下,回去看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学到了   MARK

网友(2011-09-21):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首先感谢您帖子,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我想问下,倍压整流电路怎么启动呢,您说pwm翻转时q3导通,q3导通本身怎么导通呢,这时候c3上的倍压还没形成呀!

q6由导通变成截止的时候,在BLDC_C上会因为线圈的电感而产生的电压(电流不能瞬间变小,U=L dI/dT),产生的续流经过Q3的续流二极管流向电源;所以这个时候C1负端电压为电源电压+续流二极管正向电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谢

正要开始做 电机驱动器

网友:
希望 楼主 还能 分享一下

电机 调速

和 调 力矩 方面的 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1-11-02):
有没有mcu驱动的时序分享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1-12-30):
谢谢楼主,正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正在研究无刷电机,自举升压不错,可以用同型号场效应管驱动了

网友(2012-01-30):
回复 楼主:

【3楼】 elder60

我建议LZ能进一步研究到“齿和极的相对位置”。

毕竟,HOLL是装上去的,安装位置和方法还不全相同。

请教一下,HOLL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图详实

网友:
MARK,先看看!学习,正想做四轴飞行器

网友:
下来好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2-03-0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菜鸟……请问下在前辈的一张电调图里面(【原创】我的DIY无刷电调---马力很大很强劲!!!【恢复】)

为什么P0.3口要和Q4,Q5,Q6的S极连在一起?还把过流采样也一起了?这样会影响开始上电时下臂的导通么?

这个过流采样是timegate写的《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面的电流检测电路吗?

另外在飞控用的主MC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你怎么不上线的呐。。

另外问下8051f330里面调PWM是全部用软件实现,还是用了某个硬件模块呢

网友:
好东西要顶!要标记!

网友(2012-04-05):
你的檔案,無法打開來

网友:
那个升压电路!
让我想到我们用的电蚊拍,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升压到一千多伏,
高压击死可恶的蚊子!
好像模电教材的某个角落有提到呃!

网友:
楼主分享了。。。可是我们看不到啊~阿莫大哥给力啊!

网友(2012-07-22):
感谢楼主,探索、无私精神!

网友:
拜读过,写的不错

网友:
C8那个滤波电容必须要加这么大的么。都达到了1000uF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时,电源流过D1、D2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很快升至接近11V,这时如果Q6导通,C1负级被拉低,形成充电 ...

感觉这个好强大。。学习了

网友:
原理图很值得参考!

网友(2012-09-09):
这个马甲我在5imx也见过,lz是论坛前辈,顶贴支持

网友:
等大三再搞四轴嘿嘿 现在先收集一下资料~

网友:
这种方式的自举升压 电压是可以升上去 也比较简单 ,只是担心在给电容充电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单片机的IO口

网友:
抱歉 看错了 自举升压接到桥后面没有问题

网友(2012-10-09):
mark  无刷电机原理。  pdf  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最近在玩电机,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3-03-14):
记录记录

网友:
我觉得这个自举升压,有问题,根本不行

网友(2013-04-14):
引用 楼主:
上电时,电源流过D1、D2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很快升至接近11V,这时如果Q6导通,C1负级被拉低,形成充电 ...

为什么C1只结了Q1和Q3的输出,如果在没有使用C相时,岂不是不能实现自举升压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下臂不需要大的Vgs,上臂为11v不是也可以导通MOS管吗?还有为什么自举升压的C1只接了C相,不接A、B相,这样的话不用C相时,电压怎么抬升?

网友(2013-05-2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同样的困惑,每个电荷充电周期都在Q3,Q6导通周期完成?

网友:
老大们,我感觉A_IN,B_IN,C_IN连上单片机,会不会因为反电势把MCU IO口冲坏啊,有计算么,大虾解释下

网友:
好无刷!!感谢分享!

网友(2013-10-20):
顶个,下载了看一下,楼主好厉害。

网友(2014-07-02):
谢谢分享,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或软驱上的电机是什么电机(除步进电机外?)

光驱用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
记录一下,很重要的资料

网友(2015-06-18):
最近在搞ESC32,遇到了上臂驱动能力不够,特来围观。等过几天重新打样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贴子很不错,收藏备用了!

网友(2015-09-04):
正在做电机入门学习,谢谢

网友(2015-12-31):
最近一直在研究无刷电机了谢谢

网友(2016-02-27):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7-02-17):
引用 楼主:
上电时,电源流过D1、D2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很快升至接近11V,这时如果Q6导通,C1负级被拉低,形成充电 ...

分析的很清晰,看的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2017-04-18):
快10年前的资料了,厉害~

网友:
计划弄一个无刷的四轴,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时,电源流过D1、D2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很快升至接近11V,这时如果Q6导通,C1负级被拉低,形成充电 ...

大神,多年不见了!上次听说你的登录时间是2012年,有五年不见你踪影了

网友(2020-02-15):
引用 楼主:
上电时,电源流过D1、D2向C3充电,C3上的端电压很快升至接近11V,这时如果Q6导通,C1负级被拉低,形成充电 ...

感谢分析,后人前来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