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TCP/IP学习笔记-ARP协议【恢复】

楼主(2008-12-17):
ARP.C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ARP.C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include "..\GloblDef\GloblDef.h"

#include "..\TCPIP\TCPIPmem.h"

#include "..\TCPIP\IP.h"

#include "..\Netif\etherif.h"

#include "..\Netif\ARP.h"

#include "..\TCPIP\Netif.h"

//  本机以太网网卡物理地址

BYTE DT_XDATA EtherAddrAny[ETHER_ADDR_LEN]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ARP  高速缓存表

struct SARPEntry DT_XDATA ARPTable[ARP_ENTRY_MAX_NUM];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ARPInit= ARP  高速缓存表初始化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ARPInit() REENTRANT_MUL

{

  BYTE i;

  /* set every unit in arp tabel invalid */

  // ARP  高速缓存表每个表项的生存时间初始化为零

  for (i = 0; i < ARP_ENTRY_MAX_NUM; i++)

    ARPTable.time = 0; ARP.C

}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ARPQuery= ARP  发送请求子程序

//  功    能:填写数据链路层首部和 ARP 数据报文内容

//       (1).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的目的网卡物理地址由本机填写?????????????

//       (2).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的源网卡物理地址由网络接口设备填写???????

//       (3).ARP 报文接收端以太网物理地址由本机填写????????????????????????

//        (4).ARP 报文发送端以太网物理地址由网络接口设备填写????????????????

//       (5).ARP 报文接收端 IP 地址由入口参数填写????????????????????????????

//       (6).ARP 报文发送端 IP 地址由网络接口设备填写????????????????????????

//  入口参数:

//       *NetIf=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DestIP=目的IP 地址

//  出口参数:

//     SMemHead=缓存控制块指针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ARPQuery(struct SNetIf DT_XDATA *NetIf,

                  IP_ADDR DestIP) REENTRANT_SIG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Head;       //   缓存控制块指针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EtherHead;    //  数据链路层报文首部指针

  struct SARPPacket DT_XDATA *ARPPacket;    //  ARP 数据报文指针

  //  缓存池申请内存空间(准备填充 ARP 数据报文以及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

  if ((MemHead = MemAllocate(sizeof(struct SARPPacke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 NULL)

    return NULL;             //  分配失败,返回 NULL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报文首部指针指向申请到的缓存控制块(数据区域)

  EtherHead =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MemHead->pStart);

  // ARP 数据报文指针指向申请空间 ARP  数据报文存放位置

  ARPPacket = (struct SARPPacket DT_XDATA *)(MemHead->pStar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

//-----------------------------------------------------------------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的.DestAddr 域(以太网目的网卡地址) ARP.C

  MemCopy(EtherHead->DestAddr,EtherAddrAny,ETHER_ADDR_LEN);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的.ScrAddr 域(以太网源网卡地址)

  //  网络接口设备指针中获取以太网源网卡地址

  MemCopy(EtherHead->ScrAddr ,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Addr,ETHER_ADDR_LEN);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的.type 域(以太网帧类型=ARP 数据包[0x0806])

  EtherHead->type = htons(ETHER_TYPE_ARP);

//----------------------------------------------------------------------------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首部

//----------------------------------------------------------------------------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硬件地址长度=6(因为网卡地址=48 位)

  ARPPacket->HardWareAddrLen  = ARP_HARDWARE_ADDR_LEN_ETHER;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硬件类型=0x0001  代表以太网

  ARPPacket->HardwareType    = htons(ARP_HARDWARE_TYPE_ETHER);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协议长度=4 (因为 IP 地址=32 位)

  ARPPacket->ProtocolAddrLen  = ARP_PROTOCOL_ADDR_LEN_IP;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协议类型=0x0800  代表网际协议

  ARPPacket->ProtocolType    = htons(ARP_PROTOCOL_TYPE_IP);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操作码=0x0001(ARP 请求)

  ARPPacket->type        = htons(ARP_TYPE_ARP_REQUEST);

//----------------------------------------------------------------------------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内容

//----------------------------------------------------------------------------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接收端 IP 地址(入口参数获取)

  ARPPacket->IPDestAddr  = DestIP;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发送端 IP 地址(网络接口设备指针获取)

  ARPPacket->IPScrAddr = NetIf->IPAddr;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接收端以太网物理地址

  MemCopy(ARPPacket->EtherDestAddr,EtherAddrAny,ETHER_ADDR_LEN);

  //  填写 ARP 数据报文发送端以太网物理地址(网络接口设备指针获取)

  MemCopy(ARPPacket->EtherScrAddr,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Addr,ETHER_ADDR_LEN);

  return MemHead;

}

//==========================================================================

// deel with a input arp packet. if send a reply is needed return

// this replay packet, oterhwise return NULL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ARP.C

//---------------------------------------------------------------

//  程序名称:ARPInput=ARP 接收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MemHead:缓存控制块指针

//       *NetIf=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出口参数:

//     MemHead:  缓存控制块指针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ARPInput(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Head,

     struct SNetIf DT_XDATA *NetIf) REENTRANT_MUL

{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EtherHead;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报文首部指针

  struct SARPPacket DT_XDATA *ARPPacket;  // ARP 数据报文指针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指针指向缓存控制块

  EtherHead =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MemHead->pStart);

  // ARP 数据报文指针指向缓存控制块 ARP 数据报文位置

  ARPPacket = (struct SARPPacket DT_XDATA *)(MemHead->pStar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switch(ntohs(ARPPacket->type))  //  检查 ARP 数据报文类型

  {

    case ARP_TYPE_ARP_REQUEST:  // ARP 请求报文

//----------------------------------------------------------------------------

//  如果 ARP 报文中的目的 IP 地址=网络接口设备中的 IP 地址

//----------------------------------------------------------------------------

      if (ARPPacket->IPDestAddr == NetIf->IPAddr)

      {

        // send arp replay , fill Ether head

//----------------------------------------------------------------------------

//   发送 ARP 应答报文,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

//----------------------------------------------------------------------------

        //  填写链路层首部的.DestAddr 域(以太网目的网卡物理地址)

        MemCopy(EtherHead->DestAddr,ARPPacket->EtherScrAddr,

            ETHER_ADDR_LEN);

        //  填写链路层首部的.ScrAddr 域(以太网源网卡物理地址)

        //  网络接口设备中获取源网卡物理地址

        MemCopy(EtherHead->ScrAddr,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Addr,

          ETHER_ADDR_LEN);

        //  填写链路层首部的.type 域(以太网帧类型=ARP 数据包[0x0806])

        EtherHead->type = htons(ETHER_TYPE_ARP);

//----------------------------------------------------------------------------

//   发送 ARP 应答报文,填写 ARP 报文

//----------------------------------------------------------------------------

/* copy source part to dest part.include Ether addr and Ip addr */ ARP.C

        //  填写 ARP 应答报文接收端网卡物理地址和接收端 IP 地址

        //  =ARP 请求报文的发送端网卡物理地址和发送端 IP 地址

        MemCopy(ARPPacket->EtherDestAddr,ARPPacket->EtherScrAddr,

          (sizeof(IP_ADDR) + ETHER_ADDR_LEN));

        /* fill source part. include Ether addr and Ip addr*/

        //  填写 ARP 应答报文发送端 IP 地址=网络接口设备的 IP 地址

        ARPPacket->IPScrAddr = NetIf->IPAddr;

        //  填写 ARP 应答报文发送端网卡物理地址

        //  =网络接口设备的网卡物理地址

        MemCopy(ARPPacket->EtherScrAddr,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Addr,

          ETHER_ADDR_LEN);

        /* arp type */

        //  填写 ARP 应答报文的操作码=ARP 应答

        ARPPacket->type = htons(ARP_TYPE_ARP_REPLY);

        return MemHead;

      }

      break;

    case ARP_TYPE_ARP_REPLY:    // ARP 应答报文

      /* add to arp table */

      ARPAddEntry(ARPPacket);  //  添加网卡物理地址到高速缓存表

      break;

  }

/* for any case except ARP_TYPE_ARP_REQUEST for this IP,

arp packet is released */

  MemFree(MemHead);               //   释放缓冲控制块

  /* no packet need send */

  return NULL;

}

//==========================================================================

/* add a entry to arp table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ARPAddEntry=ARP 高速缓存表添加网卡物理地址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ARPPacket= ARP 报文指针

//  出口参数:

//      无 ARP.C

//==========================================================================

void ARPAddEntry(struct SARPPacket DT_XDATA *ARPPacket) REENTRANT_MUL

{

  BYTE i;

  WORD MinTime;    //  最小生存时间

  BYTE iToReplace; /* index of entry going to be replace */

  //  高速缓存表查找一个空白表项

  for (i = 0; i < ARP_ENTRY_MAX_NUM ; i++)

  {

    if (ARPTable.time == 0)    //  如果找到空白项

    {

      iToReplace = i;           //  记录下索引号

      break;

    }

  }

  if (i == ARP_ENTRY_MAX_NUM)     //  如果未找到空白项

  {                //  寻找生存时间最老的一个表项

    MinTime = ARP_ENTRY_TIME_OUT;

    iToReplace = 0;

    for (i = 0 ; i < ARP_ENTRY_MAX_NUM ; i++)

    {

      if (MinTime> ARPTable.time)

      {

        MinTime = ARPTable.time;  //    找到生存时间最老的表项

        iToReplace = i;        //  记录下索引号

      }

    }

  }

  /* replace the entry */

  //  填写网卡物理地址=ARP 报文指针->源网卡源物理地址

  MemCopy(ARPTable[iToReplace].EtherAddr,ARPPacket->EtherScrAddr,ETHER_ADDR_LEN);

  //  填写 IP 地址=ARP 报文指针->源 IP 地址

  ARPTable[iToReplace].IPAddr = ARPPacket->IPScrAddr;

  /* start timer */

  //  填写生存时间=0xFFFF

  ARPTable[iToReplace].time = ARP_ENTRY_TIME_OUT;

}

//==========================================================================

/* find IPAddr in arptable copy it to EtherAddr. if can't find return false*/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ARP.C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ARPFind=高速缓存表查找子程序

//  功     能:ARP  高速缓存表查找 IP 地址对应的网卡物理地址

//  入口参数:

//     IPAddr=  待查找 IP 地址

//  出口参数:

//     EtherAddr[]=IPAddr 地址相对应的以太网网卡物理地址

//==========================================================================

BOOL ARPFind(BYTE EtherAddr[],IP_ADDR IPAddr) REENTRANT_SIG

{

  BYTE i;

  for (i = 0 ; i < ARP_ENTRY_MAX_NUM ; i++)

  {

    if (ARPTable.time != 0)    //  如果当前表项的生存时间有效

    {

      if (ARPTable.IPAddr == IPAddr)  //  如果找到规定的 IP 地址

      {  //   高速缓存表当前表项的网卡物理地址拷贝到数组

        MemCopy(EtherAddr,ARPTable.EtherAddr,ETHER_ADDR_LEN);

        return (TRUE);

      }

    }

  }

  return (FALSE);          //  未找到入口参数规定的 IP 地址

}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ARPTimer=ARP  定时器化子程序

//  功     能:每隔一定的时间将高速缓存表表项的生存时间递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ARP.C

//==========================================================================

void ARPTimer() REENTRANT_MUL

{

  BYTE i;

  for (i = 0 ; i < ARP_ENTRY_MAX_NUM ; i++)

  {

    if (ARPTable.time != 0) //  如果当前表项生存时间不为零

    {

      ARPTable.time--;     //  当前表项的生存时间递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