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TCP/IP学习笔记-NETIF协议【恢复】

楼主(2008-12-17):
NetIf.C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NETIF.C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日     期:2008 年4 月

//  注     释:李清林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include "..\GloblDef\GloblDef.h"

#include "..\TCPIP\TCPIPmem.h"

#include "..\TCPIP\IP.h"

#include "..\TCPIP\Netif.h"

/* You can get a new netif from NetIfPool */

//  网络接口设备链表缓冲池

static struct SNetIf DT_XDATA NetIfPool[NET_IF_MAX_NUM];

/* list hearder of free Netifs buffer */

//  网络接口设备空闲链表头指针

static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DT_XDATA NetIfFreeList;

/* list header of Netifs */

//  网络接口设备使用链表头指针

static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DT_XDATA NetIfList;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NetIfInit=网络接口初始化子程序

//  功     能:初始化网络接口设备已使用链表头指针

//            初始化网络接口设备空闲链表头指针

//            无论是著名的 uCOS/II、Small RTOS、操作系统都采用这种方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NetIfInit() REENTRANT_MUL

{

  WORD i;             //  局部变量(记录缓冲池个数) NetIf.C

  /* inti NetIfList */

  //  初始化网络接口设备已使用链表头指针=NULL

  NetIfList = NULL;

  /* inti FreeList, chain up NetIfPool */

  // NetIfFreeList = NULL  网络接口设备缓冲池空闲指针初始化=NULL

  //  空闲网络接口设备串接起来

  for (i = 0, NetIfFreeList = NULL; i < NET_IF_MAX_NUM; i++)

  {

    NetIfPool.pNext = NetIfFreeList;

    NetIfFreeList = &NetIfPool;

  }

}

//===========================================================================

/* add a netif to list, return NULL if insufficient mem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NetIfAAdd=网络接口添加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IPAddr=网络接口设备 IP 地址

//     NetMask=网络接口设备子网掩码

//     GateWay=网络接口设备网关

//     void (DT_CODE * input)=网络接口设备接收指针函数

//       BOOL (DT_CODE * output)=网络接口设备发送指针函数

//     * Info=网络接口设备信息

//  出口参数: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如果网络接口设备已使用完,则返回 NULL

//  调用位置:

//      主程序 main()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Add(DWORD IPAddr, DWORD NetMask,DWORD GateWay,

     void (DT_CODE * input)(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 REENTRANT_SIG,

     BOOL (DT_CODE * output)(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Head,

     struct SNetIf DT_XDATA* NetIf,DWORD DestIP) REENTRANT_SIG,

     void DT_XDATA * Info) REENTRANT_MUL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     //  临时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NetIf.C

  /* get netif from free list */

  // NetIf=网络接口设备空闲链表头指针

  NetIf = NetIfFreeList;

  //  空闲头指针指向网络接口设备队列下一个

  NetIfFreeList = NetIfFreeList->pNext;

  /* if add more than NET_IF_MAX_NUM return NULL */

  if (NetIf != NULL)

  {

    //  填写网络接口设备的 IP 地址

    NetIf->IPAddr = htonl(IPAddr);

    //  填写网络接口设备的子网掩码

    NetIf->NetMask   = htonl(NetMask);

    //  填写网络接口设备的网关

    NetIf->GateWay  = htonl(GateWay);

    //  填写网络接口设备的接收指针函数地址

    NetIf->input  = input;

    //  填写网络接口设备的发送指针函数地址

    NetIf->output  = output;

    //  填写网络接口设备的信息

    NetIf->Info    = Info;

    /* add to the head of the list */

    //  将申请到网络接口设备挂接到已使用链表头

    NetIf->pNext = NetIfList;

    //  修改已使用链表头指针

    NetIfList = NetIf;

    return NetIf;

  }

  return NULL;            //   返回 NULL

}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NetIfFindRout=已使用网络接口设备中查找 IP 地址

//  入口参数:

//       IPAddr=IP 地址

//  出口参数:

//      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

//=========================================================================== NetIf.C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FindRout(IP_ADDR IPAddr) REENTRANT_SIG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NetIf;  //  临时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循环遍历已使用网络接口设备链表

  for (NetIf = NetIfList ; NetIf != NULL ; NetIf = NetIf->pNext)

  {

    if ((NetIf->NetMask & NetIf->IPAddr) == (NetIf->NetMask & IPAddr))

      return NetIf;   //  如果找到,返回设备指针

  }

  /* if can't find any suitable Netif, return NetIfList. That is the

  first netif is the default Netif*/

  return NetIfList;    //  如果未找到,返回已使用有头指针

}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NetIfFindIP=已使用网络接口设备中查找 IP 地址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IPAddr=IP 地址

//  出口参数:

//      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FindIP(IP_ADDR IPAddr) REENTRANT_MUL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pNetIf;  //  临时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循环遍历已使用网络接口设备链表

  for (pNetIf = NetIfList ; pNetIf != NULL ; pNetIf = pNetIf->pNext)

  {

    if (pNetIf->IPAddr == IPAddr)

      break;

  }

  return pNetIf;                  //   返回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

/* net inteftimer. use to packup packet from every net interface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NetIf.C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NetIfTimer=网络接口定时器子程序

//  功     能:每隔一定的时间执行网络接口设备指向的上层接收程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NetIfTimer() REENTRANT_MUL

{

  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 //  临时网络接口设备指针

  /* if netif has data to come in */

  //   循环遍历已使用网络接口设备链表,检查是否有数据报文

  for (NetIf = NetIfList ; NetIf != NULL ; NetIf = NetIf->pNext)

    NetIf->input(Net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