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在xp下新建/重命名为aux的文件或文件夹看看【恢复】

楼主(2008-12-17):
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发现的奇怪现象,今天我突然想到,又试了一下,仍然如此,所以排除机子和系统设置上的问题。

在windows xp (win 2000也一样,我试过),试着新建以aux为名字的文件(后缀随便哪种),会发生 无法重命名 的错误,说什么指定的文件与现有文件重名,而我敢肯定的是此文件夹下没有这个文件(隐藏,系统什么都打开可查看)。

如果你的文件不要后缀,直接新建或重命名为aux文件,随便你怎么搞,就是不能成功,不提示任何信息,名字还成原来的。

当然,新建或重命名文件夹也和无后缀文件一样的情况(在win下,好像文件夹也是一种文件,待编程高手来解释一下)。

而转入cmd下面操作也一样,文件有重名,文件夹则说是目录无效,用edit编辑aux文件可以进入编辑状态,但无法保存,unknow error。

我觉得好奇怪哦,win系统好像对aux这个字串的名字免疫一样,我只在win2000和xp下试过,不知98下和最新的vista下怎么样,有谁正在用vista的试试看。

在linux各个版本的系统下我想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等下试一下那个u盘里的puppylinux看看。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在puppylinux下不会有这种问题,我用mkdir aux新建了一文件夹,没发生任何问题,其它版本的linux我想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1楼】 cocalli

这么快,沙发被你抢了,呵呵

我也只是发现这个情况,希望有高手来指点迷津呢。

网友:
AUX在Windows调试版中被映射为一个设备,所以会这样,不然你可以试试用COM1,COM2做文件名

楼主:
找到答案了,刚才搜索了一下,原来原因如下:

========================================================================

(来自链接:http://school.21tx.com/2006/03/06/10378.html)

从Dos时代过来的朋友都知道,“8.3”式的文件名(目录名)是不允许使用一些特殊的字符如?、\、*、>、<等以及DOS的保留字(如con、aux、com1、lpt1、prn和nul)的。进入Windows时代,“目录”改称“文件夹”,文件名的长度也大大增加,长文件名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操作。可你知道,上面的这些限制被解除了吗?请看下面这场有理有据的“文萃论辨”——

正方:这些限制当然还是存在。有操作为证:

  证据一:当你新建或对一个文件(夹)进行改名操作时,如果输入了这些非法字符,马上会弹出提示,如图1。

结论:特殊字符和保留字都不能做文件(夹)的名字。比尔大叔在DOS时代定下的规则依然有效。

证据二:当你将一个文件另存为一个名叫prn之类的文件时,系统会给出如图2所示的警告文字。

反方:这些禁忌已经悄悄地被部分解除武装。请看:

  证据一:如图3。这就是我所创建的文件夹。怎么样?想知道方法吗?跟我来——

  1.建立文件夹。运行CMD进入命令提示符窗口。键入以下命令即可md lpt1\(注意保留字后面一定要多一个“\”,这是关键!)

2.访问该文件夹。在DOS下新建的,却甭想用cd lpt1\之类的命令进入!其实要访问完全没必要在DOS下。呵呵,这个文件夹可以直接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只是无法向其中复制或移动文件,也无法直接删除该文件夹。但却可以直接在里面新建文件和文件夹。不信你可以试试。

  2.删除该文件夹。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使用命令:rd \\?\d:\lpt1 /s /q (其中d:表示盘符)。

  小提示

  使用这个内置的命令后,Windows就会绕过典型的Win32保留名称检查,从而直接删除文件夹,同理以下命令:DEL \\.\driveletter:\path\filename,可以删除类似以保留字作为文件名的文件。

  结论:由此可以看出,特殊字符和保留字不仅可以做为文件(夹)的名字,而且用得好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功效呢。

========================================================================

看来是我自己无知。可发帖前为什么不先搜索一下呢,到底是中午的太阳晒得太舒服产生的脑袋短路还是午餐的汤喝得多了点呢?

网友:
又学一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