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RM 5.20 & IAR 8051 ,在ftp里找了几个,容量有大有小,会不会是正式版?【恢复】

楼主(2008-12-17):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3S6T3AYYPFYENWKWMP7YXS53JYFJGO/EW8051-730B.zip 89.88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3S6ZT2AYXPFYDMWJVMO6YWS53IYFJG/EW8051-EV-730B.exe 67.07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41T71U4BZZQHZFOXLXNQ8YU64KZGKH/EW8051-EV-750A.exe 70.86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2W6D11SI1HPZMYPS91ZV86M1IM/EWARM-EV-WEB-520-2.exe 214.15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EB3IB5ELA90RAPY8V7X0IA84HFU9QV/EWARM-EV-CD-442A.exe 138.04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B80E81BI66XO7MV5S4UXF751DBR6NR/CD-EWARM-440A.zip 115.79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VSLZSMV2RQH8R6FPCOEHZRPLYWBQ7C/CD-EWARM-510-3770.zip 170.80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WTLZSMW3RRI8R7FPCOFIZRQLYWCR8C/CD-EWARM-442A-5688.zip 153.23M

网友(2009-02-02):
怎么啥都能找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强了吧

网友:
可以卸载评估版本ARM了...:)

网友:
楼上哥们,68楼的打都打不开啊

网友:
用   68楼】 alan_super  发的注册机可以安装

网友:
能否提供 full 注册机啊 没发安装

网友(2008-12-25):
为什么?我在注册机选择ARM5.20 生成的linese 装不成。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referenced from putchar.o(dl7M_tl_in.a)]

编译POWERPAC中的START_STM32F10,移除原来的OS_START_LEDBLINK.C,填加USB_MSD_FS_START.C,在RELEASE下编译出现此问题。有高手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
CD-EW430-411B-2068.zip下了68%就下不了了,那位下了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
竭泽而渔

网友:
9楼指是什么东西?

网友:
/TemporaryLink/J_DB3HA4DL98Q9OX7U6WZH973GET8QUR/CD-PPARM-BASE-2_21_0.zip powerpac 2.21

网友:
 下载完了,我没有注册机,不能注册呀,看来是正式版本的,以前用的注册机都不好使了,有点晕

网友: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3S6T3AYYPFYENWKWMP7YXS53JYFJGO/EW8051-730B.zip

下了一个这个,看看好用不,正式版本的有多大区别呀?

楼主:
4.42a我有个正式版,但是没办法注册,我在TLF下的

网友:
我有个442A的无LICENSE,等有空传上来

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16:35:44.

网友: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WTLZSMW3RRI8R7FPCOFIZRQLYWCR8C/CD-EWARM-442A-5688.zip 153.23M

谁能把这两个文件上传来?

license搞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也怀疑,现在正在下在5.20的,等会装了试试,估计还不能注册

网友: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B80E81BI66XO7MV5S4UXF751DBR6NR/CD-EWARM-440A.zip 115.79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VSLZSMV2RQH8R6FPCOEHZRPLYWBQ7C/CD-EWARM-510-3770.zip 170.80M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WTLZSMW3RRI8R7FPCOFIZRQLYWCR8C/CD-EWARM-442A-5688.zip 153.23M

这几个是正式版的。

网友:
0x21c81

网友:
0x2890C

网友:
to:hfmedical

7005-783-666-4087

NG880DHIGJVVZIDYQYNTKI1TGMBVP1CMCELAZZGV2FUGZ2ADEPIXYP4T32GYV9RH93WNUJI63QSVQYGXRJ23CY21GRH8G0ZIGEKJLF5XV2WLJNGUR0JUI124DGFIFAOI1HXICGZRNRFCH3KBWCAGEQSGAY3DTDW3GPL4WZ050EUXMOCWMAJX#

网友:
to 【78楼】 korren

是不是找到注册算法了

网友:
【77楼】 zsenbao

多谢:的确可以用

网友:
0x2A879

网友:
to: zsenbao

PPARM 2.21

3125-196-666-2004

PNQQRONQGANUTUU16G7DJGK9G5ZO729ZV0R9XMGCBY0C01AV05HVNVNX6ACYU993N2UCU2RP9MTUQE2DQHR3V7N9LSG8BTBOGPBHLUORPP3RTJPV1SQI0ACWJNV3N5E2NG0QVY5NC2ZXAKBFBEIODFE2FHVINQVSKNLEXDD5TMUQLLBCOF1V#

网友:
【73楼】 haosheng 天外飞雪

由seewhy的文件修改成的iarKg,8051 7.50A FULL,安装可以的

本贴被 zsenb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2,10:22:01.

网友:
EW8051-750A.zip        93.82 MB有注册机吗

网友:
ID:0x2B40C,txs

网友:
PPARM的注册机已经搞定了。发电脑ID来试试!

网友:
还没找到注册机。   在BBS里找了几个用不了

网友:
【71楼】 haosheng 天外飞雪

注册机也是在论坛里面找的,你找一下。

那东西我存在宿舍的电脑,没带在身上。

网友:
banyan_city AVR菜菜

积分:263

派别:

来自:

 终于传完了,我的网速太慢了。

这个包我已经安装成功,睡觉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提供下注册机吗?  谢谢

网友:
FTP没有Tempxx的目录了

哪位朋友下了7.30B的EW8051上传一下吧,毕竟看上去是正式版的,谢谢

补丁可以耐心的等~~

网友:
5.20 KeygenIARKGourdev_553482.rar(文件大小:188K) (原文件名:IARKG520.rar)

网友:
楼上能提供注册机吗?谢谢!!!

网友:
终于传完了,我的网速太慢了。

这个包我已经安装成功,睡觉啦!

网友:
还没传完,加油呀!

网友:
已经有人传了呀,那我传个TCP/IP吧。我觉得base里是不是已经包括?另外,Full的EWARM 4.42和5.20是不是已经包括全功能的了,我看其中有库文件的,也是EVAL?可惜不会安装,就想看看传说中的源代码。真要用的话,现在可选择的太多了,uc/os-ii也基本够用了,tcp协议栈也不少,MDK的也不错的。

网友:
期待PPARM-base 和PPARM_USB_BASE的license,文件链接见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20076&bbs_id=9999

网友:
EW8051-750A.zip        93.82 MB有下载完的朋友上传呀,   我的还没下载完就。。。。

楼主:
EW8051-750A.zip        93.82 MB

吧这个传到这里吧,IAR的服务器每天都会变,不是每天都会碰到。。。

网友:
to【53楼】 hypons

不好意思,我不会破解

网友:
谢谢楼上:原来还有EW8051-750A.zip        93.82 MB,太好了

网友:
刚才列表的结果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        (49 folders, 0 files, 0 bytes, 5.12 GB in total.)

├─J_0XP4XQ07VVMDWBKUHTJM4WUQ20GVCG        (0 folders, 1 files, 150.76 MB, 150.76 MB in total.)

│EWARM-KS-WEB-442A.exe        150.76 MB

├─J_0XP4XR07VVMDWBKUHTJM4WUQ30GVCG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1YQ4XR08WVNDWBKUHTKM4WUQ31GWDH        (0 folders, 1 files, 70.86 MB, 70.86 MB in total.)

│EW8051-EV-750A.exe        70.86 MB

├─J_1YQ4YR18WWNEWCLVIUKN5XVR31HWDH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2ZR5ZS29XXOFXDMWJVLO6YWS42IXEI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30S6T3AYYPGYENXKWMP7ZXT53JYFJH        (0 folders, 1 files, 70.87 MB, 70.87 MB in total.)

│EW8051-KS-750A.exe        70.87 MB

├─J_3S6T3AYYPFYEMWKWMP7YXS53JYFJGO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J_41T70U4BZZQGZFNXKXNQ8ZYT64KZGK        (0 folders, 1 files, 70.86 MB, 70.86 MB in total.)

│EW8051-EV-750A.exe        70.86 MB

├─J_63V92W6D11SI1HPZMYPR91ZV86M1IM        (0 folders, 1 files, 58.02 MB, 58.02 MB in total.)

│EWM32C-EV-321A.exe        58.02 MB

├─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        (0 folders, 1 files, 80.58 MB, 80.58 MB in total.)

│ew430-ks-web-4201.exe        80.58 MB

├─J_63V93W6D11SJ1HQNZPSA2W86M1IMKS        (0 folders, 1 files, 70.86 MB, 70.86 MB in total.)

│EW8051-EV-750A.exe        70.86 MB

├─J_96YC5Z8G43VL4KS2P1SUC42YB9P4LP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96YC6Z9G44VL4KS2Q2SVD43YB9P4LP        (0 folders, 1 files, 71.96 MB, 71.96 MB in total.)

│ew430-ks-cd-411b.exe        71.96 MB

├─J_96YC6Z9G44VM5KT3Q2SVD53ZB9P4LP        (0 folders, 1 files, 118.22 MB, 118.22 MB in total.)

│ewavr-ev-web-511B.exe        118.22 MB

├─J_96YD69G44VM5KT3Q2SVD53ZC9P4LPN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J_A8E71AI65XN6LU4R3TWE64DBQ5NROW        (0 folders, 1 files, 70.86 MB, 70.86 MB in total.)

│EW8051-EV-750A.exe        70.86 MB

├─J_B80E81BI66XO6MV4S4UXF650DBR6NR        (0 folders, 1 files, 118.22 MB, 118.22 MB in total.)

│ewavr-ev-web-511B.exe        118.22 MB

├─J_C91F92CJ77YO7NV5T5VYG761ECS7OS        (0 folders, 1 files, 74.32 MB, 74.32 MB in total.)

│ewavr-ks4-web-511B.exe        74.32 MB

├─J_EB3HA4EL99Q9PX7U7XI983GEU9QURZ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EB3HB4EL990RAPY8V7XIA84GEU9QUS        (0 folders, 1 files, 45.37 MB, 45.37 MB in total.)

│EWR32C-EV-120A.exe        45.37 MB

├─J_FC4IB5FMAA1RAQY8V7Y0IA84HFVARV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J_GD5JC6FNBA2SBQZ9W8Z1JB95IGVBSW        (0 folders, 1 files, 48.41 MB, 48.41 MB in total.)

│EWAVR32-KS-WEB-310A.exe        48.41 MB

├─J_GD5JD6GNBB2TBR9X9Z2KBA5IGWBSWT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HE6KE7HOCC3UCS1AYA3LCB6JHXCTXU        (0 folders, 1 files, 80.58 MB, 80.58 MB in total.)

│ew430-ks-web-4201.exe        80.58 MB

├─J_IF7LF8IPDD4UDT2BZB14MDC7KIYDUY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JG8MF9JQEE5VEU2CZC25NED8LJZEVZ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KH9NGAKRFF6WFV3D0C35NFD9MKFWX5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LIAOHBLSGG7XGW4E1D47OGEANL1GX1        (0 folders, 1 files, 45.34 MB, 45.34 MB in total.)

│EWAVR32-EV-WEB-310A.exe        45.34 MB

├─J_LIAOIBLSGG7XGW4E1E47PGFANL1GX1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LIAPICLSGG7YHW5F2E47PHFBOL1GX1        (0 folders, 1 files, 32.34 MB, 32.34 MB in total.)

│EWPIC18-EV-310A.exe        32.34 MB

├─J_MJBPICLTHG8YHW5F2E57PHFBOM1HY2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J_QNFTMGQXLLC2L19J6J9CULKFSQ6L26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QNFTNGQXLLC2L19J7J9CULKFSQ6L26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QNGUNHQXMLC3M1AK7J9CUMKGTR6L27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ROGUOHRYMMD3M2BK8KADVMLGTR7M37        (0 folders, 1 files, 150.76 MB, 150.76 MB in total.)

│EWARM-KS-WEB-442A.exe        150.76 MB

├─J_SPHVOISZNNE4N3BL8KBDVNLHUS8N48        (0 folders, 1 files, 118.22 MB, 118.22 MB in total.)

│ewavr-ev-web-511B.exe        118.22 MB

├─J_SPHVPISZNNE5N3CL9LBEWNMHUS8N48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SPHVPISZNNE5N3CM9LBEWOMIUS8N48        (0 folders, 1 files, 70.86 MB, 70.86 MB in total.)

│EW8051-EV-750A.exe        70.86 MB

├─J_TQIWPJTOOF5O4CM9MCFXONIVT9O596        (0 folders, 1 files, 12.70 MB, 12.70 MB in total.)

│ewarm-ev-520-3-1069.zip        12.70 MB

├─J_TQIWQJT0OOF6O4DMAMCFXONIVT9O59        (0 folders, 1 files, 118.22 MB, 118.22 MB in total.)

│ewavr-ev-web-511B.exe        118.22 MB

├─J_URJYRKQXLLC2L19J6I9CTLJFSQ6L26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VSKYRLU2QPH7Q5EOBNEGYQOKXVAQ7B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WTLZSMV3RQI8R6FPCOFHZRPLYWBR8C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XP3WQZ7VUMCVAJTGSJL3VTP2FVCGDL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XP3XQ7VVMCVBJTHTJM4VUP2GVCGDLO        (0 folders, 1 files, 93.82 MB, 93.82 MB in total.)

│EW8051-750A.zip        93.82 MB

├─J_XUM1UNX4SSJAT8HREQGJ1TRNZXDS9D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YVN1UOY5TTKAT9HREQHJ1TRNYETAEB        (0 folders, 1 files, 47.95 MB, 47.95 MB in total.)

│pparm-ev-web-2_21_0.exe        47.95 MB

├─J_ZWO2WPZ6UULBUAISGSIL3UTO1ZFUBF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J_ZWO3WQZ6VULCVAJTGSIL3VTP2FUBGD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网友:
楼上的你能破解它吗?

网友:
请问有哪位高手下到了正常解压的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DB3HA4DL98Q9OX7U6WZH973GET8QUR/CD-PPARM-BASE-2_21_0.zip?

网友:
ewarm 520有破解吗? 关注

网友:
把ftp://ftp.iar.se/TemporaryLink复制到IE作为地址打开就可以了,也可以用FTP软件将ftp://ftp.iar.se/TemporaryLink作为FTP站点登录,不用填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steven 独钓一江秋,怎样才能上到ftp://ftp.iar.se/TemporaryLink/?

网友:
iar ftp里面有很多有用的更新,这个更新建议大家下载一下: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QNFUNGQXLLC3M1AK7J9CUMKGSQ6L26/ewarm-520-3-1069.zip

有12.7M,我是内网,上传速度慢,就不上传了.

网友:
CD-EWARM-520-2-8675 上传完成在45楼

网友:
TO 【31楼】 korren

CD-EWARM-442A-5688已经上传

期待你的注册机或者license

本贴被 shaoshun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18:10:00.

网友:
TO 【40楼】 tkdr2001

请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20076&bbs_id=1032

里面的【41楼】 shaoshunda,【42楼】 shaoshunda,【44楼】 shaoshunda

网友:
我尝试了四五次 都失败了 所以。。。

本贴被 lofe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18:05:51.

网友:
CD-EWARM-442A-5688 上传完毕,总共15个包。

期待高手作出注册机

楼主:
IAR EWARM 4.42A 完全版的2.1_WIN 是如何的出来的?

网友:
IAR EWARM 4.42A 完全版的是2.1_WIN 要用哪个注册机?

网友:
上传来本站,license是小问题!

网友:
没有license  安装不了。

期待高手

楼主:
IAR的FTP是动态的,那个目录是算出来的,过几天估计全部都下不了了

网友:
本贴被 lofe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18:51:23.

网友:
上传到网络硬盘上,现在IAR已经关闭下载了:(

网友:
文件太大传不上来

网友:
下载了的请上传,论坛有高人破解:)

网友:
的确这个可以下载: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CD-EWARM-520-2-8675.zip

我正在用迅雷下,速度很快

本贴被 haoshe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14:46:41.

网友: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

这个下载能接压缩 没注册码 谁能给个注册机?

网友:
回【16】楼hiberhe, 那个文件我下了三次,结果一样,解压data2.cab 时报CRC错误,无法使用。

网友:
标记一下,哪位有成功下载的?

网友:
/TemporaryLink/J_DB3HA4DL98Q9OX7U6WZH973GET8QUR/CD-PPARM-BASE-2_21_0.zip 下载到91%无法下了,下了的传一下上来吧!

网友:
目前从ftp://ftp.iar.se/TemporaryLink/链接中打开的文件夹已经有超过一半无效,上述提到的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

和CD-EWARM-442A-5688.zip下载之后解压报错,提示为不完整,无法使用。

仅发现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3S6ZT2AYXPFYDMWJVMO6YWS53IYFJG/EW8051-EV-730B.exe 67.07M下载之后解压无误码。

哪位有成功下载并成功解压的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和CD-EWARM-442A-5688.zip请上传。

网友:
我去掉了最后的那个227.93M

想问下有谁已经下载好了么?

网友:
嗯,最后那个227.93M不算地址的一部分

网友: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J_63V93W6D11SI1HPZNZPSA1V86M1IMJ/CD-EWARM-520-2-8675.zip 227.93M

下载这个时提示文件不存在

网友:
to【10楼】 powerpac for arm 2.21

网友:
能不能给弄一个MSP430 4.11B的Crack呀,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个正式版本用注册码注册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还有别的说法没,像还有补丁什么的。多谢

另外LS的是如何扫描的,FTP软件吗,还是找的

本贴被 MyC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0:55:28.

网友:
别太张扬了。。。

网友:
再扫

ftp://ftp.iar.se/TemporaryLink        (66 folders, 0 files, 0 bytes, 8.82 GB in total.)

├─J_0XP3XQ07VVMDWBKUHTJM4WUQ20GVCG        (0 folders, 1 files, 79.31 MB, 79.31 MB in total.)

│CD-EW430-411B-2068.zip        79.31 MB

├─J_0XP4XR07VVMDWBKUHTJM4WUQ20GVCG        (0 folders, 1 files, 246.14 MB, 246.14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J.exe        246.14 MB

├─J_30S6T3AYYPGYENXKWMP7ZXT53JYFJH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3S6ZT2AYXPFYDMWJVLO6YWS53IYFJG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41T71U4BZZQHFOYLXNQ8YU64KZGKIQ        (0 folders, 1 files, 2.85 MB, 2.85 MB in total.)

│ewm16c_device_files_061017.zip        2.85 MB

├─J_41T71U4BZZQHZFOXLXNQ8ZYT64KZGK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41T81U4BZZQHFOYLXNQ8YU64KZGKIQ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52U81V5CRH0GOYLXOR80YU75LHLIQS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J_52U82V5C00RI1GPZMYOR91ZV75L0HL        (0 folders, 1 files, 80.58 MB, 80.58 MB in total.)

│ew430-ks-web-4201.exe        80.58 MB

├─J_63V92W6D11SI1HPZMYPS91ZV86M1IM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74WA4X7E22TK2IR1OQTB31X97N2JNK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85XB5Y8F33UK3JS1P1RUC32XA8O3KO        (0 folders, 1 files, 246.14 MB, 246.14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J.exe        246.14 MB

├─J_85XB5Y8F33UL3JS1P1RUC32XA8O3KO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A7ZD69H54WM5KT3Q2TVD53ZCAP5MQN        (0 folders, 1 files, 4.84 MB, 4.84 MB in total.)

│ewm16c_devicefiles_080703.zip        4.84 MB

├─J_A7ZD6AH55WM5LT3Q2TVD53ZCAQ5MQN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A7ZE71AH55WN6LU4R3TWE64CAQ5MQO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J_B80E81BI66XO6MV5S4UXF751DBR6NR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B80F82BI66XO7MV5S4UXF751EBR6NR        (0 folders, 1 files, 826.60 KB, 826.60 KB in total.)

│ew430-411d-patch.zip        826.60 KB

├─J_C91F82CJ77YO7NV5S4VXF751ECS7OS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C91F82CJ77YO7NV5S4VYF751ECS7OS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C91F92CJ77YP7NW5T5VYG761ECS7OS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DA2GA3DK88ZQ9OX7U6WZH973FDT8PT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EB3IB5EL990RAPY8V7X0IA84GEU9QU        (0 folders, 1 files, 70.86 MB, 70.86 MB in total.)

│EW8051-EV-750A.exe        70.86 MB

├─J_GD5JC6FNBA2SBQZ9W8Y1JB95IGVBSW        (0 folders, 1 files, 79.31 MB, 79.31 MB in total.)

│CD-EW430-411B-2068.zip        79.31 MB

├─J_GD5JD6GNBB2SBR9X9Z2KBA5IGWBSWT        (0 folders, 1 files, 79.31 MB, 79.31 MB in total.)

│CD-EW430-411B-2068.zip        79.31 MB

├─J_HE6KE7HOCC3TCS0AYA3LCB6JHXCTXU        (0 folders, 1 files, 246.14 MB, 246.14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J.exe        246.14 MB

├─J_HE6KE7HOCC3UCS1BYA3LDB7JHXCTXU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IF7LE8IPDD4UDT1BYA13LDB7KIYDUY        (0 folders, 1 files, 246.14 MB, 246.14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J.exe        246.14 MB

├─J_IF7MF9IPDD4VET2CZB14MEC8LIYDUY        (0 folders, 1 files, 12.70 MB, 12.70 MB in total.)

│ewarm-520-3-1069.zip        12.70 MB

├─J_JG8MF9IQED5VET2CZB24MEC8LJYEVZ        (0 folders, 1 files, 74.32 MB, 74.32 MB in total.)

│ewavr-ks4-web-511B.exe        74.32 MB

├─J_JG8MG9JQEE5WEU3DC25NFD9LJZEVZW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KH9OHBKRGF6XGV4E1D36OGEANK0FW1        (0 folders, 1 files, 3.96 MB, 3.96 MB in total.)

│ew430-411e-patch.zip        3.96 MB

├─J_LIAOIBLSGG7YGW5E2E47PHFANL1GX1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J_LIAPICLSGG7YHW5F2E47PHFBOL1GX1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MJBQJDMTHH8ZIX6G3F58QIGCPM2HY2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NKCQKDNUII9JY7H4G69RJHDPN3IZ31        (0 folders, 1 files, 3.96 MB, 3.96 MB in total.)

│ew430-411c-patch.zip        3.96 MB

├─J_PMESLFOWKJB1KZ8I5H7ASKIERP4K15        (0 folders, 1 files, 79.31 MB, 79.31 MB in total.)

│CD-EW430-411B-2068.zip        79.31 MB

├─J_PMESLFOWKJB1KZ8I5H8ASKIERP4K15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ROGUOHRYMMD3M2AK8KADVMLGTR7M37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ROGUOHRYMMD4M2BK8KADVMLGTR7M37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ROGUOHRYMMD4M2BL8KADVNLHTR7M37        (0 folders, 1 files, 3.46 MB, 3.46 MB in total.)

│iccm16c-320d.exe        3.46 MB

├─J_SPHVOIRZNME4N2BL8KBDVNLHUS7N48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SPHVOISZNNE4N3BL8KBDVNLHUS8N48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SPHWPJSZNNE5O3CM9LBEWOMIUS8N48        (0 folders, 1 files, 826.60 KB, 826.60 KB in total.)

│ew430-411d-patch.zip        826.60 KB

├─J_TQIWPJTOOF5O4CM9LCFWOMIVT9O596        (0 folders, 1 files, 80.58 MB, 80.58 MB in total.)

│ew430-ks-web-4201.exe        80.58 MB

├─J_TQIXQJT0OOF6P4DNAMCFXPNJVT9O59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J_URJXQKU1PPG6P5DNANDGYPOJWUAP6A        (0 folders, 1 files, 39.73 MB, 39.73 MB in total.)

│6.2.1Demo.exe        39.73 MB

├─J_URJYRLU1PPG7Q5EOBNDGYQOKWUAP6A        (0 folders, 1 files, 52.16 KB, 52.16 KB in total.)

│m16c64_device_files.zip        52.16 KB

├─J_URJYRLU1PPG7Q5EOBNDGYQOKXUAP6A        (0 folders, 1 files, 118.22 MB, 118.22 MB in total.)

│ewavr-ev-web-511B.exe        118.22 MB

├─J_VSKYRLV2QQH7Q6EOBNEGYQOKXVBQ7B        (0 folders, 1 files, 71.96 MB, 71.96 MB in total.)

│ew430-ks-cd-411b.exe        71.96 MB

├─J_VSKZSLV2QQH8R6FPCOEHZRPLXVBQ7B        (0 folders, 1 files, 32.34 MB, 32.34 MB in total.)

│EWPIC18-EV-310A.exe        32.34 MB

├─J_VSKZSMV2QQH8R6FPCOEHZRPLYVBQ7B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J_WTLTNW3RRI9S7GQDPFI0SQMZWCR8CA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J_WTLZSMW3RRI8R7FPCOFIZRPLYWCR8C        (0 folders, 1 files, 70.87 MB, 70.87 MB in total.)

│EW8051-KS-750A.exe        70.87 MB

├─J_WTLZSMW3RRI8R7FPCPFIRQLYWCR8C9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WTLZTMW3RRI9R7GPDPFIRQLYWCR8C9        (0 folders, 1 files, 79.31 MB, 79.31 MB in total.)

│CD-EW430-411B-2068.zip        79.31 MB

├─J_WTLZTMW3RRI9R7GQDPFISQMYWCR8CA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WTLZTMW3RRI9S7GQDPFISQMYWCR8CA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XP3WQ7VVMCVBJTGTJM4VUP2GVCGDLO        (0 folders, 1 files, 80.58 MB, 80.58 MB in total.)

│ew430-ks-web-4201.exe        80.58 MB

├─J_YVN1UOY5TTKAT9HRERHK2TSNYETAEB        (0 folders, 1 files, 225.36 MB, 225.36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2.exe        225.36 MB

├─J_YVN1VOY5TTKBT9ISFRHK2USO0YETAE        (0 folders, 1 files, 826.60 KB, 826.60 KB in total.)

│ew430-411d-patch.zip        826.60 KB

├─J_YVN2VOY5TTKBU9ISFRHK2USO0YETAE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ZWO2VPY6UTLBU9ISFRHK2USO1ZEUBF        (0 folders, 1 files, 3.96 MB, 3.96 MB in total.)

│ew430-411e-patch.zip        3.96 MB

├─J_ZWO2VPZ6UULBUAISFRIK2USO1ZFUBF        (0 folders, 1 files, 246.14 MB, 246.14 MB in total.)

│EWARM-KS-WEB-520J.exe        246.14 MB

├─J_ZWO2WPZ6UULCUAJTGSIL3VTP1ZFUBF        (0 folders, 1 files, 214.15 MB, 214.15 MB in total.)

│EWARM-EV-WEB-520-2.exe        214.15 MB

└─J_ZXP3WQZ6VULCVAJTGSIL3VTP2FUBGD        (0 folders, 1 files, 78.65 MB, 78.65 MB in total.)

ew430-ev-web-4201.exe        78.65 MB

可以关注EW430的正式版

网友:
好用,哈哈~~~ 完整版~ 顶顶顶!

网友:
To korren: 0x251CB

另外能否发个AVR32 3.10的?

网友:
0x23E8D

tks

网友:
0x29157

网友:
 korren 电脑ID 通用,不用发了

网友:
可以安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