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正玄测试是能发出单一频率声音,但就是不能放mp3,请问有些什么排错法?【恢复】

楼主(2008-12-17):
我是先把mp3文件,用烧写器写入at25f1024,在从1024中读出来给1003的,调了一阵都不出声音,麻烦有经验的筒子说说,谢谢

网友:
我以前做的时候vs1011能通过正弦测试,但就是放不出声音,但那个时候的vs1011是用很细的漆包线焊在实验板上的,后来做了pcb之后直接焊在Pcb上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MP3现在能播放音乐吗?我最近也在做MP3,目前在调试中,我的情况跟你的差不多,也在寻找解决办法,如果你现在已经测试通过的话,能分享下解决方法吗

楼主:
这个即使寄存器不改,把数据送入不是也应该出声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