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的LATTICE XP2-5 fpga最小系统板,成功了,完整资料【恢复】

楼主(2008-12-17):
上层 (原文件名:top.jpg)

底层 (原文件名:bottom.jpg)

楼主:
XP2系列内部带flash,制作小板相对容易。价格也相对便宜,呵呵。刚刚开始学习,买不起开发板啊。自己做一个小的

网友:
Actel的自带FLASH的也不错。

网友:
嘿嘿,跟我正在做的项目一样的型号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
LATTICE 的,好用不?

楼主:
好用,对于一般的应用差不多了。lvds做过270mbit的收发。价格方面50左右吧

网友:
对了,这个是多少门的?

FPGA只会越来越便宜,将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应用趋势。

网友:
50太贵了,10块左右还可以考虑

楼主:
一个能够实现270M系统的片子你要10块钱?应该说fpga有其特定用处,很多地方不能和MCU相提并论。

网友:
楼主,转印技术不错,还是双面板。请教是否能说说转印技术,尤其是技巧。谢谢,之前我做转印时做双面定位很难。

楼主:
双面板的定位采用网友的方法。

打印好的热转印纸(上面加了定位的位置),使用针打孔。然后4根针插入孔内,上下对齐。然后订书机伺候。3边封好后塞入PCB,第4遍靠近PCB使用订书机封好,进入过塑机。

网友:
请教 12fen 老齐

我在热转印的时候经常发现印出来的尺寸比理论值略小,我如果打印时候选择1.007-1.010的比例打印,效果倒是比较好

请问 12fen 老齐 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顺便推荐我做的热转印流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15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包含原创的另一种对准方法、表面平坦的过孔方法,也有我做的几块板子照片(也有一块TQ144的)

楼主:
“”h2feo4 无机酸

我的打印机hp1020加热往往不到位,所以一般把热转印纸空打一遍。估计这个减小了缩小吧。

插电阻的方法,看过你的文章也尝试过。但只适合大过孔(能够过的去电阻)。我在这张班子上采用了1mm的焊盘,0.4mm的过孔。贴片电阻有些大了。

楼主:
“h2feo4 无机酸”,使用线来对准效果应该不错。我一般采用订书机,还可以吧。主要是快捷方便。

网友:
赞个,手艺不错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板,看见那个贴片电解电容,右边有一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电容有标记的一边是正极的还是负极的啊?

网友:
再问一下,对于这种电容或是钽电解电容,有办法测出那边是正是负吗?

楼主:
如果根据正向漏电流小,反向漏电流大,也许可以。但一般来说你钽电容搞反了,加电后电容会猛热,或者爆炸,甚至有明火。多加小心,钽电容用的不多,我也总结不出规律啊。

网友:
以前担心用的人少,供货有问题,所以一直没用过LATTICE的FPGA。现在是不是用得很普遍了?

楼主:
差不多是国内的老三吧,在深圳很多用。客服相当不错

网友:
还没说到重点,有标记的是正还是负的。

网友:
to 【13楼】 12fen 老齐

用贴片电阻过孔我目前只能做0.6mm孔,等我搞到0.5mm厚的基板会用0.3mm孔,这个方法可以把电阻都塞进电路板里面,省表面积

网友:
软件用什么?开发平台好用么? 听说只能一次性编程?

楼主:
"

软件用什么?开发平台好用么? 听说只能一次性编程?"

从哪儿听到了。内部是flash,开发平台类似赛凌思的。还可以

楼主:
还没说到重点,有标记的是正还是负的。

我见过的钽电容有标记的是正,希望没有误导你。

贴片二极管好像正好相反

网友(2009-07-15):
想问一下,lattice xp2-5的下载电路是什么样的,下载电路中的TCK,TMS,TDI,TDO要接上拉还是下拉电阻?电阻阻值又有多大?还有就是你那1.2V电压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2010-10-22):
想知道哪里可以下到XP2的dap元件库,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好悲剧啊

网友:
这个器件性能不错,500M的速度,4.8K的LE,和EP3C5差不多

网友:
楼主能上传制版工具里的原理图和PCB吗,我也想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