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侠,这个电路驱动40W的交流电机有问题不?【恢复】

楼主(2008-12-17):
如题,我看某个哥们是这么用的,不过他的负载是白炽灯,我的是电动机。不过我在用LED代替电动机,电源接5V的时候,发现负载居然不受控制,也就是光耦不管是否导通,负载都会亮。请问下这个正常吗?谢谢

网友:
电机怎么接的,没看明白啊。怎么给电机电压呢?

网友:
电源接5V?直流的交流的,可控硅要用交流电,不然一打开就不能自己关断。

网友(2009-07-15):
小马哈,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炒作,绝对是炒作!!!  :)

楼主:
因为没有用过BTA16被,而且在调步进电机的时候烧298烧怕了。所以保险起见,问问各位大虾,别我一上就烧。

网友(2010-05-10):
题目貌似和内容不符合嘛